单片机摇摇棒设计源码

楼主(2018-11-01):
源文件见附件

/*
EEPROM分配
块一到块六为LED显示数据区
块七为音乐数据区
块八为参数区-----0到5为保存每块有多少个汉字
IAP_ADDRESS8+6为下载了多少块的参数  bank
IAP_ADDRESS8+9为上电基数次和偶数次参数
IAP_ADDRESS8+10为音乐下载标志。
IAP_ADDRESS8+11为音乐速度参数。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music_p[8];
unsigned char *LED_p1[8];
unsigned char *LED_p2[4];
unsigned char *LED_p3[4];
unsigned char *LED_p4[4];
unsigned char *LED_p5[4];
unsigned char *LED_p6[4];
unsigned char *LED_p7[4];
unsigned char *LED_p8[4];
sfr IPH=0xB7;
unchar xianshi_enable=0,midder_led_code=0;
uint hh=0,tt=3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void delay(unchar number);
void LED_display(void);
void display(unchar qian,unchar bai,unchar shi,unchar gei);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ad);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unsigned char RECEIVR_buffer[150]={0};//512
unsigned char Music_buffer[10]={0};
unsigned char receive_number=0;
//-----------------------------------------------------------------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COM_send(char string);             //串口发送函数
unsigned char flag=0,flag1=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uart_send(uchar string);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uchar timer_led=0,begin_LED=0,change_code=0,music_num=0,can_add=1,circle_display=0;
uchar LED_code=0;
uchar timer_out=0,one_timer=0,one_timer1=0;
//code 的内容只能读,不能改        所以如果需要修改数组里面的内容的话 就不能定义成code形式
//T0 的值,及输出频率对照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YSTEM_OSC                 11059200//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define SOUND_SPACE         4/5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sbit    BeepIO    =           P3^7;                //定义输出管脚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66,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2, 0x16,0x01, 0x15,0x02, 0x10,0x02,
                                  0x15,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5,0x02, 0x18,0x66,
                                  0x17,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0,
                                  0x17,0x01, 0x19,0x02, 0x1B,0x02, 0x1B,0x70, 0x1A,0x03,
                                  0x1A,0x01,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B,0x02,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8,0x66, 0x18,0x03,
                                  0x19,0x02, 0x1A,0x02, 0x19,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1, 0x11,0x02, 0x11,0x03, 0x10,0x03, 0x0F,0x0C,
                                  0x10,0x02, 0x15,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B,0x02, 0x1B,0x03, 0x1B,0x03,
                                  0x1B,0x0C,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0,0x02,
                                  0x10,0x03, 0x10,0x03, 0x1A,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70,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66,
                                  0x16,0x03, 0x16,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2,
                                  0x10,0x01, 0x11,0x01, 0x11,0x66, 0x10,0x03, 0x0F,0x0C,
                                  0x1A,0x02, 0x19,0x02, 0x16,0x03, 0x16,0x03, 0x18,0x66,
                                  0x18,0x03, 0x18,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9,0x00,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1[]={ 0x21,0x01, 0x20,0x02, 0x20,0x67, 0x21,0x04, 0x1F,0x14,
                                  0x17,0x02, 0x1F,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2,
                                  0x19,0x14,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2,
                                  0x1F,0x67, 0x1F,0x04, 0x1A,0x02, 0x1F,0x02, 0x17,0x01,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9,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6,0x14, 0x21,0x01, 0x20,0x02, 0x20,0x67,
                                  0x21,0x04, 0x1F,0x14, 0x17,0x02, 0x1F,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2, 0x19,0x14, 0x19,0x03, 0x19,0x02,
                                  0x1A,0x03, 0x1F,0x02, 0x1F,0x02, 0x1A,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7,0x16, 0x17,0x03, 0x21,0x03, 0x21,0x02,
                                  0x21,0x03, 0x21,0x02, 0x20,0x03, 0x1A,0x03, 0x1F,0x14,
                                  0x1F,0x01, 0x1B,0x02, 0x1A,0x03, 0x1F,0x03, 0x17,0x00,
                                  0x19,0x66, 0x19,0x03, 0x10,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6,0x00, 0x17,0x66,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67,
                                  0x1A,0x04, 0x1A,0x02, 0x1F,0x03, 0x17,0x03, 0x17,0x01,
                                  0x1F,0x66, 0x1F,0x03, 0x1A,0x02, 0x1F,0x02, 0x21,0x66,
                                  0x20,0x03, 0x20,0x01, 0x21,0x01, 0x21,0x03, 0x20,0x02,
                                  0x1F,0x03, 0x21,0x00, 0x20,0x02, 0x20,0x02, 0x1A,0x02,
                                  0x21,0x03, 0x20,0x03, 0x20,0x00, 0x1F,0x02, 0x1F,0x03,
                                  0x20,0x03, 0x21,0x02, 0x21,0x02, 0x20,0x02, 0x1F,0x03,
                                  0x1B,0x03, 0x1A,0x01, 0x19,0x02, 0x19,0x03, 0x17,0x03,
                                  0x21,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14, 0x00,0x00 };//当兵的人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2[]={ 0x21,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2,
                                  0x1A,0x03, 0x1F,0x02, 0x20,0x02, 0x21,0x03, 0x20,0x66,
                                  0x20,0x02, 0x20,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20,0x04,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3, 0x19,0x66, 0x1F,0x02, 0x1F,0x03,
                                  0x1A,0x03, 0x1A,0x03, 0x20,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20,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24,0x66, 0x00,0x00 };
//挥着翅膀的女孩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3[]={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7,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8,0x03,
                                  0x17,0x03, 0x15,0x02,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A,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F,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F,0x03, 0x1F,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20,0x03, 0x20,0x02,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66, 0x17,0x04, 0x18,0x04, 0x18,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0,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2, 0x17,0x03,
                                  0x15,0x17,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4, 0x18,0x0E, 0x18,0x03, 0x17,0x04, 0x18,0x0E,
                                  0x18,0x66,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20,0x03, 0x20,0x02,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4, 0x1B,0x0E,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66, 0x17,0x04,
                                  0x18,0x04, 0x18,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0, 0x18,0x02,
                                  0x18,0x03, 0x1A,0x03, 0x19,0x0D, 0x15,0x03, 0x15,0x02,
                                  0x18,0x66, 0x16,0x02, 0x17,0x02, 0x15,0x00, 0x00,0x00};
//同一首歌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4[]={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66,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2, 0x16,0x01, 0x15,0x02, 0x10,0x02,
                                  0x15,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5,0x02, 0x18,0x66,
                                  0x17,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0,
                                  0x17,0x01, 0x19,0x02, 0x1B,0x02, 0x1B,0x70, 0x1A,0x03,
                                  0x1A,0x01,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B,0x02,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8,0x66, 0x18,0x03,
                                  0x19,0x02, 0x1A,0x02, 0x19,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1, 0x11,0x02, 0x11,0x03, 0x10,0x03, 0x0F,0x0C,
                                  0x10,0x02, 0x15,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B,0x02, 0x1B,0x03, 0x1B,0x03,
                                  0x1B,0x0C,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0,0x02,
                                  0x10,0x03, 0x10,0x03, 0x1A,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70,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66,
                                  0x16,0x03, 0x16,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2,
                                  0x10,0x01, 0x11,0x01, 0x11,0x66, 0x10,0x03, 0x0F,0x0C,
                                  0x1A,0x02, 0x19,0x02, 0x16,0x03, 0x16,0x03, 0x18,0x66,
                                  0x18,0x03, 0x18,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9,0x00,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5[]={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5,0x02,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5,0x02, 0x17,0x02, 0x18,0x02,
                                  0x19,0x01, 0x17,0x02, 0x18,0x02, 0x19,0x01, 0x19,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2, 0x15,0x02, 0x0F,0x02, 0x15,0x01, 0x15,0x02,
                                  0x0F,0x02, 0x15,0x01, 0x00,0x00 }; //两只老虎
//两只蝴蝶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6[] ={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1, 0x19,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D, 0x15,0x00,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D, 0x17,0x01, 0x17,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2, 0x10,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F,0x02,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02,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2, 0x10,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F,0x02,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02,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16,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0F,0x02,
                                  0x10,0x03, 0x15,0x00,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Code7[]={ 0x16,0x03, 0x17,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5,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E, 0x16,0x04,
                                  0x16,0x02, 0x17,0x03, 0x16,0x0E, 0x15,0x04,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5,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3, 0x15,0x0E, 0x10,0x04,
                                  0x10,0x02, 0x0F,0x04, 0x10,0x0E, 0x15,0x03, 0x15,0x0D,
                                  0x15,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E, 0x19,0x04, 0x19,0x02, 0x1A,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A,0x03, 0x1A,0x03, 0x19,0x0E,
                                  0x17,0x04, 0x17,0x02, 0x17,0x03, 0x16,0x0E, 0x15,0x04,
                                  0x15,0x02, 0x15,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2,
                                  0x17,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5,0x03,
                                  0x10,0x03, 0x16,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9,0x02,
                                  0x19,0x02, 0x19,0x02, 0x19,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2, 0x1A,0x02, 0x1B,0x02, 0x1F,0x03, 0x1A,0x03,
                                  0x1A,0x02, 0x1A,0x02, 0x19,0x03, 0x17,0x03, 0x17,0x02,
                                  0x17,0x02, 0x16,0x0D, 0x15,0x03, 0x16,0x02, 0x15,0x03,
                                  0x1A,0x0E, 0x19,0x04, 0x19,0x02, 0x17,0x03, 0x16,0x0E,
                                  0x15,0x04, 0x16,0x02, 0x10,0x03, 0x1A,0x04, 0x15,0x0E,
                                  0x15,0x03, 0x15,0x03, 0x15,0x02, 0x00,0x00 };//朋友

sfr IAP_DATA=0xE2; //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0xE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0xe4; //fal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0Xe5; //FALSH COMMAND TRGGER
sfr IAP_TRIG=0xE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0xE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define CMD_IDI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 - 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 BYTE- 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 --ERASE

//define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
//#define ENABLE_IAP 0X80  //SYSCLK<4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SYSCLK<1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SYSCLK<5MHZ

//Start addtess for STC89C58 eeprom
#define IAP_ADDRESS1 0x0000
#define IAP_ADDRESS2 0x0200
#define IAP_ADDRESS3 0x0400
#define IAP_ADDRESS4 0x0600
#define IAP_ADDRESS5 0x0800
#define IAP_ADDRESS6 0x0A00
#define IAP_ADDRESS7 0x0C00
#define IAP_ADDRESS8 0x0E00

#define Data  P1    //数据端口
sbit H1 = P3^0;
sbit H2 = P3^1;
sbit H3 = P3^4;
sbit H4 = P3^5;
sbit key_change = P3^3;
sbit bell = P3^7;
sbit left_right=P3^2;
sfr WAKE_CLKO = 0x8f;
sfr CCON = 0xD8;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bit CR = 0xDE;
sbit CF =CCON^7;
sbit CCF0 =CCON^0;
sbit EPCAI =IE^6;
char begin_timer=1,begin_timer_LED=0,total=0,continue_display=0,music_flag=0,have_music=0;
//display_LED用来记录按键按了几次,对应显示那个EEPROM里面的内容,是不需要记录到EEPROM里面的
//bank用来记录已经下载了多少个EEPROM的块。
unsigned char LED_EEPROM_number=0,LED_EEPROM=0,display_LED=0;//LED_EEPROM_number为显示块有多少个汉字需要显示,display_LED为显示的汉字块
char UART_LED_EEPROM_number=0;
unsigned int  total_timer,sleep=340;
//unsigned int begin_display_timer=2;
unsigned int PCA_COUNT=1;
unsigned int CCAP_VALUE=50000;
char bank=0,down=0;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
{
//一箭穿心图片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0,0x00,0x0E,0x80,0x01,0x00,0x1E,0xC0,0x01,0x00,0x3E,0xC0,0x01,0x00,0x7E,0xE0,0x01,0x00,0xFE,0xF0,0x01,0x00,0xFE,0xFF,0x01,0x00,0xFC,0xFF,0x01,0x00,0xF8,0xFF,0x01,0x00,0xE3,0x7F,0x00,0x00,0xC7,0x3F,0x02,0x00,0x8F,0x1F,0x03,0x00,0xBF,0x8F,0x03,0x00,0xFF,0xCF,0x03,0x00,0xFC,0xFF,0x03,0x00,0xF0,0xFF,0x00,0x00,0xC0,0x3F,0x00,0x00,0x80,0x3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BF,0x0F,0x00,0xC0,0xFF,0x0F,0x00,0xF0,0xFF,0x0F,0x00,0xF0,0xC1,0x1F,0x00,0x78,0x80,0x3F,0x00,
0x38,0x80,0x7F,0x00,0x1C,0x80,0xFF,0x01,0x1C,0x80,0xEF,0x01,0x1C,0x80,0xCF,0x03,0x38,0x80,0x8F,0x07,0x38,0x80,0x0F,0x0F,0xF8,0x80,0x0F,0x1E,0xF0,0x81,0x0F,0x1C,0xE0,0x87,0x0F,0x3C,0x80,0x87,0x0F,0x38,0xE0,0x87,0x0F,0x3C,0xF0,0x81,0x0F,0x1C,0xF0,0x80,0x0F,0x1E,0x38,0x80,0x0F,0x0F,0x38,0x80,0x8F,0x07,0x3C,0xBF,0xCF,0x03,0xDC,0xFF,0xEF,0x03,0xFC,0xFF,0xFF,0x01,0xF8,0xC1,0xFF,0x00,0x78,0xC0,0x3F,0x00,0xF8,0xC0,0x7F,0x00,0xF8,0xFF,0xFF,0x00,0xDC,0xFF,0xEF,0x01,0x1C,0xFF,0xCF,0x03,0x1C,0x80,0x8F,0x07,0x38,0x80,0x0F,0x0F,0x38,0x80,0x0F,0x0E,0x78,0x80,0x0F,0x1E,0xF0,0xF0,0x7F,0x1C,0xF0,0xF1,0x7F,0x38,0xE0,0xF7,0x7F,0x78,0x80,0xEF,0x7F,0x70,
0x80,0xEF,0x3F,0x70,0xE0,0xE7,0x3F,0x78,0xF0,0xE1,0x3F,0x38,0xF0,0xC0,0x1F,0x3C,0x78,0xC0,0x1F,0x1E,0x38,0xC0,0x1F,0x0E,0x38,0xC0,0x1F,0x0F,0x1C,0xC0,0x9F,0x07,0x1C,0xC0,0xDF,0x03,0x1C,0xC0,0xFF,0x01,0x38,0xC0,0xFF,0x00,0x38,0xC0,0x7F,0x00,0x78,0xC0,0x3F,0x00,0xF0,0xC1,0x1F,0x00,0xE0,0xFF,0x1F,0x00,0xC0,0xFF,0x0F,0x00,0x00,0xFF,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F,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
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1[]=
{
//天行健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60,0x10,0x40,0x00,0x60,0x10,0x40,0x00,0x30,0x10,0x40,0x00,0x38,0x10,0x40,0x00,0x1C,0x10,0x40,0x00,0x0E,0x10,0x40,0x00,0x07,0x10,0x40,0x80,0x07,0x10,0x40,0xE0,0x03,0x10,0x40,0xFC,0x01,0x10,0xC0,0x7F,0x00,0xF0,0xFF,0x3F,0x00,0xF0,0xFF,0x0F,0x00,0xF0,0xFF,0x01,0x00,0xF0,0xC0,0x03,0x00,0x10,0xC0,0x0F,0x00,0x10,0x40,0x3F,0x00,0x10,0x40,0xF8,0x00,0x10,0x40,0xE0,0x01,0x10,0x40,0xC0,0x03,0x18,0x40,0x80,0x07,0x1C,0x40,0x00,0x0F,0x1C,0x60,0x00,0x1E,0x18,0x30,0x00,0x3C,0x30,0x30,0x00,0x3C,0x20,0x30,0x00,0x38,0x00,0x60,0x00,0x38,0x00,0x40,0x00,0x1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4,0x18,0x00,0x00,0x06,0x0C,0x00,0x00,0x07,0x07,0x00,0x80,0x83,0x03,0x00,0xE0,0xC1,0x03,0x00,0xF0,0xF0,0xFF,0x7F,0x7C,0xF8,0xFF,0x7F,0x3E,0xFE,0xFF,0x7F,0x1C,0x9F,0x00,0x00,0x0C,0x0F,0x00,0x00,0x00,0x13,0x00,0x00,0x00,0x12,0x00,0x00,0x20,0x10,0x00,0x00,0x20,0x10,0x00,0x18,0x20,0x10,0x00,0x18,0x20,0x10,0x00,0x10,0x20,0x10,0x00,0x30,0x20,0x10,0x00,0x70,0x20,0x10,0x00,0x78,0x20,0xF0,0xFF,0x7F,0x20,0xF0,0xFF,0x3F,0x20,0xF0,0xFF,0x1F,0x20,0x10,0x00,0x00,0x30,0x10,0x00,0x00,0x18,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38,0x18,0x00,0x00,0x30,0x18,0x00,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80,0x03,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78,0x00,0x00,0x00,0xFF,0xFF,0x7F,0xC0,0xFF,0xFF,0x7F,0xFC,0xFF,0xFF,0x7F,0xFE,0x19,0x00,0x60,0x7E,0x40,0x0C,0x70,0x4C,0xE0,0x7C,0x38,0x48,0xF8,0xF0,0x1D,0x40,0xFF,0xC0,0x0F,0xE0,0x7F,0xF8,0x07,0xE0,0xC7,0xFF,0x0F,0xE0,0xE0,0x7F,0x1C,0x40,0xE4,0x47,0x18,0x40,0x44,0x44,0x18,0x40,0x44,0x44,0x38,0x40,0x44,0x44,0x30,0x40,0x44,0x44,0x30,0xFC,0xFF,0xFF,0x37,0xFC,0xFF,0xFF,0x37,0xFC,0xFF,0xFF,0x37,0x4C,0x44,0x44,0x32,0x40,0x44,0x44,0x30,0xE0,0x7F,0x46,0x30,0xE0,0x7F,0x63,0x30,0xE0,0x7F,0x37,0x30,0x40,0x03,0x76,0x30,0x00,0x07,0x60,0x10,0x00,0x06,0x4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2[]=
{
//君子自强不息
0x40,0x00,0x00,0x00,0x40,0x00,0x02,0x00,0x40,0x02,0x03,0x00,0x44,0xC2,0x01,0x00,0x44,0xE2,0x00,0x00,0x44,0x7A,0x00,0x00,0x44,0xFF,0x0F,0x00,0xFC,0xFF,0x07,0x00,0xFC,0x27,0x04,0x00,0x7C,0x22,0x04,0x00,0x44,0x22,0x04,0x00,0x44,0x22,0x04,0x00,0x44,0x22,0x04,0x00,0x44,0x22,0x04,0x00,0xFC,0x27,0x04,0x00,0xFE,0xF7,0x07,0x00,0xFE,0xF7,0x07,0x00,0x74,0x3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4,0x02,0x00,0x00,0x04,0x02,0x00,0x00,0x04,0x02,0x00,0x00,0x04,0x02,0x04,0x00,0x04,0x02,0x04,0x00,0x04,0x02,0x0C,0x00,0xC4,0xFF,0x0F,0x00,0xC4,0xFF,0x0F,0x00,0xC4,0xFF,0x07,0x00,0xE4,0x02,0x00,0x00,0x34,0x02,0x00,0x00,0x1C,0x02,0x00,0x00,0x1C,0x02,0x00,0x00,0x0E,0x02,0x00,0x00,0x0E,0x03,0x00,0x00,0x08,0x03,0x00,0x00,0x00,0x06,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F,0x0F,0x00,0xF0,0xFF,0x0F,0x00,0x20,0x22,0x04,0x00,0x30,0x22,0x04,0x00,0x3E,0x22,0x04,0x00,0x3E,0x22,0x04,0x00,0x26,0x22,0x04,0x00,0x24,0x22,0x04,0x00,0x20,0x22,0x04,0x00,0x20,0x22,0x04,0x00,0x20,0x22,0x04,0x00,0xF0,0xFF,0x0F,0x00,0xF0,0xFF,0x0F,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C,0x00,0x00,0xC8,0x0F,0x04,0x00,0x88,0x0F,0x0C,0x00,0x88,0x08,0x0E,0x00,0x88,0xF8,0x0F,0x00,0xFC,0xF9,0x07,0x00,0xFC,0xF8,0x04,0x00,0x0C,0x6A,0x0C,0x00,0x7C,0x7E,0x0C,0x00,0x7C,0x7E,0x04,0x00,0x7C,0x22,0x04,0x00,0x44,0x22,0x04,0x00,0xC4,0xFF,0x07,0x00,0xC4,0xFF,0x07,0x00,0x44,0x22,0x06,0x00,0x7E,0xA2,0x02,0x00,0x7E,0xBE,0x03,0x00,0x44,0x3E,0x0F,0x00,0x00,0x02,0x0F,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C0,0x00,0x00,0x04,0x60,0x00,0x00,0x04,0x70,0x00,0x00,0x04,0x38,0x00,0x00,0x04,0x1C,0x00,0x00,0x04,0x0E,0x00,0x00,0x84,0x07,0x00,0x00,0xC4,0x03,0x00,0x00,0xFC,0xFF,0x0F,0x00,0xFC,0xFF,0x0F,0x00,0xFC,0xFF,0x07,0x00,0x0C,0x01,0x00,0x00,0x04,0x01,0x00,0x00,0x04,0x03,0x00,0x00,0x04,0x06,0x00,0x00,0x04,0x0E,0x00,0x00,0x06,0x3C,0x00,0x00,0x06,0x38,0x00,0x00,0x0C,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C0,0x03,0x00,0xFC,0xDF,0x03,0x00,0xFC,0x1F,0x00,0x00,0xF8,0xFF,0x07,0x00,0x48,0xE9,0x07,0x00,0x4E,0x59,0x04,0x00,0x4E,0x39,0x04,0x00,0x4A,0xF9,0x04,0x00,0x4A,0xE9,0x04,0x00,0x48,0x49,0x04,0x00,0x48,0x09,0x04,0x00,0xFC,0x9F,0x07,0x00,0xFC,0x9F,0x07,0x00,0xFC,0x4F,0x04,0x00,0x00,0xC0,0x03,0x00,0x00,0x80,0x03,0x00,0x00,0x80,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3[]=
{
//一生一世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F0,0x01,0x00,0x00,0xF0,0x01,0x00,0x00,0xE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10,0x00,0x00,0x07,0x10,0x00,0xC0,0x03,0x10,0x00,0xF0,0x01,0x10,0x00,0xFE,0x00,0x10,0xC0,0x3F,0x08,0x10,0xF0,0x0F,0x08,0x10,0xF0,0x07,0x08,0x10,0xF0,0x04,0x08,0x10,0x20,0x04,0x08,0x10,0x2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08,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C,0x10,0x00,0x04,0x0E,0x10,0x00,0x06,0x0E,0x10,0x00,0x07,0x0E,0x10,0x00,0x07,0x0C,0x18,0x00,0x0E,0x00,0x1C,0x00,0x0C,0x00,0x1C,0x00,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F0,0x01,0x00,0x00,0xF0,0x01,0x00,0x00,0xE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E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00,0x30,0x00,0x38,0x00,0x30,0x00,0x38,0x00,0x30,0x00,0x38,0x00,0x30,0x00,0x38,0xFC,0xFF,0xFF,0x39,0xFC,0xFF,0xFF,0x39,0xFC,0xFF,0xFF,0x39,0x00,0x30,0x60,0x38,0x00,0x30,0x60,0x38,0x00,0x30,0x60,0x38,0x00,0x30,0x60,0x38,0x00,0x30,0x60,0x38,0xFC,0xFF,0xFF,0x39,0xFC,0xFF,0xFF,0x39,0xFC,0xFF,0xFF,0x39,0xFC,0xFF,0xFF,0x39,0x00,0x30,0x00,0x38,0x00,0x38,0x00,0x38,0x00,0x3C,0x00,0x38,0x00,0x3C,0x00,0x38,0x00,0x38,0x00,0x30,0x00,0x3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4[]=
{
//生日快乐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10,0x00,0x00,0x07,0x10,0x00,0xC0,0x03,0x10,0x00,0xF0,0x01,0x10,0x00,0xFE,0x00,0x10,0xC0,0x3F,0x08,0x10,0xF0,0x0F,0x08,0x10,0xF0,0x07,0x08,0x10,0xF0,0x04,0x08,0x10,0x20,0x04,0x08,0x10,0x2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08,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8,0x10,0x00,0x04,0x0C,0x10,0x00,0x04,0x0E,0x10,0x00,0x06,0x0E,0x10,0x00,0x07,0x0E,0x10,0x00,0x07,0x0C,0x18,0x00,0x0E,0x00,0x1C,0x00,0x0C,0x00,0x1C,0x00,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F,0xFF,0x3F,0xF8,0xFF,0xFF,0x3F,0xF8,0xFF,0xFF,0x3F,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70,0xC0,0x01,0x1C,0xF8,0xFF,0xFF,0x3F,0xF8,0xFF,0xFF,0x3F,0xF8,0xFF,0xF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1,0x00,0x00,0xF0,0x01,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7C,0x00,0x00,0xFC,0xFF,0xFF,0x7F,0xFC,0xFF,0xFF,0x7F,0xFC,0xFF,0xFF,0x7F,0x00,0x1E,0x00,0x00,0x00,0x1C,0x00,0x60,0x00,0x3C,0x03,0x60,0x80,0x39,0x03,0x30,0x80,0x01,0x03,0x18,0x80,0x01,0x03,0x1E,0x80,0x01,0x83,0x0F,0x80,0x01,0xE3,0x07,0x80,0x01,0xFF,0x03,0xFC,0xFF,0xFF,0x00,0xFC,0xFF,0x3F,0x00,0xFC,0xFF,0x1F,0x00,0x80,0x01,0x7F,0x00,0x80,0x01,0xFB,0x01,0x80,0x01,0xE3,0x07,0x80,0x01,0x83,0x0F,0x80,0xFF,0x03,0x1E,0x80,0xFF,0x03,0x3C,0x80,0xFF,0x03,0x78,0x00,0x00,0x03,0x78,0x00,0x00,0x03,0x70,0x00,0x00,0x03,0x70,0x00,0x00,0x03,0x60,0x00,0x00,0x00,0x4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C,0x00,0xF0,0x01,0x06,0xF0,0xFF,0x01,0x07,0xF0,0xFF,0xC1,0x03,0xE0,0xFF,0xE1,0x01,0x60,0xC0,0xF1,0x00,0x60,0xC0,0x7D,0x10,0x60,0xC0,0x3D,0x10,0x30,0xC0,0x19,0x10,0x30,0xC0,0x11,0x30,0x30,0xC0,0x01,0x70,0x30,0xC0,0x01,0x70,0x30,0xFF,0xFF,0x7F,0x30,0xFF,0xFF,0x3F,0x38,0xFF,0xFF,0x1F,0x38,0xC0,0x01,0x00,0x38,0xC0,0x09,0x00,0x38,0xC0,0x19,0x00,0x3C,0xC0,0x39,0x00,0x3C,0xC0,0x71,0x00,0x3C,0xC0,0xE1,0x01,0x3C,0xC0,0xC1,0x07,0x38,0xE0,0xC1,0x0F,0x00,0xE0,0x81,0x0F,0x00,0xC0,0x01,0x0F,0x00,0x8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5[]=//凤凰传奇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7E,0x00,0x00,0xE0,0x1F,0xF8,0xFF,0xFF,0x0F,0xF8,0xFF,0xFF,0x0B,0xF8,0xFF,0x7F,0x0C,0xF8,0x3F,0x00,0x06,0x18,0x06,0x00,0x06,0x18,0x46,0x00,0x03,0x18,0x46,0x80,0x01,0x18,0xC6,0xC0,0x01,0x18,0x86,0xF1,0x00,0x18,0x86,0x7B,0x00,0x18,0x06,0x3F,0x00,0x18,0x06,0x1F,0x00,0x18,0xC6,0x1F,0x00,0x18,0xF6,0x3F,0x00,0x18,0xFE,0x79,0x00,0x18,0x7E,0xF8,0x01,0x18,0x1E,0xF0,0x01,0x18,0x0C,0xE0,0x01,0xF8,0xFF,0x0F,0x00,0xF8,0xFF,0xFF,0x01,0xF8,0xFF,0xFF,0x0F,0xF8,0xFF,0xFF,0x1F,0x00,0x00,0x80,0x7F,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7E,0x00,0x00,0xF0,0x1F,0xFC,0xFF,0xFF,0x4F,0xFC,0xFF,0xFF,0x41,0xF8,0xFF,0x3F,0x40,0x18,0x00,0x20,0x40,0x18,0xFF,0x2F,0x44,0x18,0xFF,0x2F,0x44,0x18,0xFE,0x27,0x44,0x18,0xFE,0x27,0x44,0x18,0x22,0x22,0x44,0xD8,0x23,0x22,0x44,0xF8,0x23,0xE2,0x7F,0xF8,0x22,0xE2,0x7F,0x58,0x22,0xE2,0x7F,0x58,0x22,0x22,0x44,0x18,0xFE,0x27,0x46,0x18,0xFF,0x37,0x47,0x18,0xFF,0x3F,0x43,0x18,0xFE,0x3B,0x46,0x18,0x02,0x70,0x64,0xF8,0xFF,0x7F,0x70,0xFC,0xFF,0xFF,0x63,0xFC,0xFF,0xFF,0xDF,0x18,0x00,0xF8,0xBF,0x00,0x00,0x00,0x7E,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FE,
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1E,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C0,0x03,0x00,0x00,0xF0,0x01,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E0,0xFF,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C,0x01,0x00,0x00,0x7C,0x04,0x01,0x00,0x18,0x86,0x01,0x00,0x08,0x86,0x01,0x00,0x00,0x86,0x01,0x00,0x00,0x86,0x01,0x00,0x00,0x86,0x21,0x04,0x00,0x86,0x7F,0x0C,0x00,0xF6,0x7F,0x08,0xC0,0xFF,0x3F,0x18,0xFC,0xFF,0x33,0x18,0xFC,0xBF,0x31,0x30,0xFC,0x87,0x31,0x78,0x0C,0x86,0x31,0x7C,0x08,0x86,0x31,0xEF,0x00,0x86,0xB1,0xE7,0x00,0x86,0xF1,0xC3,0x00,0x86,0xF1,0xC1,0x00,0x87,0xF1,0x00,0x00,0xC7,0x71,0x00,0x00,0xC7,0x71,0x00,0x00,0xC6,0x31,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C0,0x80,0x01,0x00,0xC0,0xC0,0x01,0x00,0xC0,0xC0,0x01,0x00,0xC0,0xC0,0xF9,0x3F,0xC0,0xE0,0xF9,0x3F,0xC0,0xA0,0xF9,0x3F,0xC0,0xB0,0xF1,0x1F,0xC0,0x98,0x31,0x0C,0xC0,0x98,0x31,0x0C,0xC0,0x9C,0x31,0x0C,0xC0,0x8F,0x31,0x0C,0xC0,0x87,0x31,0x0C,0xFE,0x83,0x31,0x0C,0xFE,0x83,0x31,0x0C,0xFC,0x83,0xF9,0x1F,0xDC,0x82,0xF9,0x1F,0xC8,0x86,0xF9,0x5F,0xC0,0x86,0x11,0x40,0xC0,0x8E,0x01,0x40,0xC0,0x8C,0x01,0xC0,0xC0,0x9C,0x01,0xC0,0xC0,0xBC,0xFF,0xFF,0xC0,0xB8,0xFF,0xFF,0xE0,0xB8,0xFF,0xFF,0xE0,0xB0,0xFF,0x7F,0xE0,0x80,0x01,0x00,0xC0,0xC0,0x01,0x00,0x80,0xE0,0x01,0x00,0x00,0xE0,0x01,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6[]=//情有独钟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7C,0x00,0x00,0x00,0x3E,0x00,0x00,0xFC,0xFF,0xFF,0x7F,0xFC,0xFF,0xFF,0x7F,0xFC,0xFF,0xFF,0x7F,0x00,0x07,0x00,0x00,0x00,0x6E,0x00,0x00,0x60,0x6E,0x00,0x00,0x60,0x60,0x00,0x00,0x60,0x66,0xFF,0x7F,0x60,0x66,0xFF,0x7F,0x60,0x66,0xFF,0x7F,0x60,0x66,0xFF,0x3F,0x60,0x66,0x33,0x03,0x60,0x66,0x33,0x03,0xFC,0x7F,0x33,0x03,0xFC,0x7F,0x33,0x03,0xFC,0x7F,0x33,0x13,0x60,0x66,0x33,0x33,0x60,0x66,0x33,0x33,0x60,0x66,0x33,0x73,0x60,0x66,0xFF,0x7F,0x60,0x66,0xFF,0x7F,0x60,0x66,0xFF,0x3F,0x60,0x76,0x00,0x00,0x60,0x7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C0,0x00,0x30,0x00,0xC0,0x00,0x18,0x00,0xC0,0x00,0x1C,0x00,0xC0,0x00,0x0E,0x00,0xC0,0x00,0x07,0x00,0xC0,0x80,0x03,0x00,0xC0,0xC0,0x01,0x00,0xC0,0xE0,0x01,0x00,0xC0,0xF8,0xFF,0x7F,0xC0,0xFC,0xFF,0x7F,0xC0,0xFF,0xFF,0x3F,0xE0,0x3F,0xC6,0x00,0xFC,0x37,0xC6,0x00,0xFC,0x31,0xC6,0x00,0xFC,0x30,0xC6,0x00,0xD8,0x30,0xC6,0x00,0xC8,0x30,0xC6,0x10,0xC0,0x30,0xC6,0x10,0xC0,0x30,0xC6,0x10,0xC0,0x30,0xC6,0x30,0xC0,0x30,0xC6,0x70,0xC0,0xF8,0xFF,0x7F,0xC0,0xF8,0xFF,0x7F,0xC0,0xF8,0xFF,0x3F,0xC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80,0x00,0x10,0x30,0xC0,0x00,0x10,0x30,0x70,0x00,0x30,0x18,0x38,0x10,0x60,0x0C,0x1C,0x10,0xE0,0x0E,0x1F,0x70,0xC0,0xC7,0x07,0x70,0xC0,0xFF,0x03,0x3C,0xE0,0xFF,0xFF,0x3F,0xF8,0xFC,0xFF,0x1F,0x78,0xE0,0xFF,0x07,0x38,0x00,0x00,0x18,0x18,0xFF,0x3F,0x38,0x00,0xFF,0x3F,0x38,0x00,0xFF,0x1F,0x18,0x00,0xFE,0x1F,0x18,0x00,0x06,0x0C,0x18,0x00,0x06,0x0C,0x18,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FC,0xFF,0xFF,0x1F,0xF8,0xFF,0xFF,0x1F,0x00,0x06,0x0C,0x18,0x00,0x06,0x4C,0x18,0x00,0xFE,0xDF,0x18,0x00,0xFF,0xDF,0x1F,0x00,0xFF,0x9F,0x1F,0x00,0xFE,0x0F,0x3F,0x00,0x04,0x00,0x3E,0x00,0x00,0x00,0x1C,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5,0x00,0x00,0xF0,0x04,0x00,0x00,0x7C,0x04,0x00,0x80,0x1F,0x04,0x00,0xF8,0x1F,0x04,0x08,0xFC,0xF3,0xFF,0x1F,0xFC,0xF0,0xFF,0x1F,0x98,0xF0,0xFF,0x1F,0x88,0x10,0x04,0x0E,0x80,0x18,0x04,0x07,0xC0,0x18,0x86,0x03,0xC0,0x30,0x86,0x01,0xC0,0x21,0xCE,0x00,0x00,0xFF,0x5F,0x00,0x00,0xFE,0x1F,0x00,0x00,0xFE,0x0F,0x00,0x00,0x06,0x0C,0x00,0x00,0x06,0x0C,0x00,0x00,0x06,0x0C,0x00,0xFC,0xFF,0xFF,0x7F,0xFC,0xFF,0xFF,0x7F,0xF8,0xFF,0xFF,0x3F,0x08,0x06,0x0C,0x00,0x00,0x06,0x0C,0x00,0x00,0x06,0x04,0x00,0x00,0xFE,0x0F,0x00,0x00,0xFE,0x0F,0x00,0x00,0xFE,0x0F,0x00,0x00,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7[]=
{
//房子图片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78,0x00,0x00,0x00,0xF8,0x00,0x07,0x00,0xF8,0xF1,0x03,0x00,0xF8,0xFF,0x01,0x00,0xF8,0xFF,0x01,0x00,0xFC,0xFF,0x00,0xC0,0xFF,0x7F,0x00,0xFC,0xFF,0x3F,0x00,0xF8,0xFF,0x3F,0x00,0xC0,0xFF,0x7F,0x00,0x00,0xFC,0xFF,0x00,0x00,0xF8,0xFF,0x01,0x00,0xF8,0xFF,0x01,0x00,0xF8,0xF1,0x03,0x00,0xF8,0x00,0x07,0x00,0x78,0x00,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
0x00,0xC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3F,0x80,0xFF,0xFF,0x3F,0x80,0xFF,0xFF,0x3F,0xC0,0xFF,0xFF,0x3F,0xC0,0xFF,0xFF,0x3F,0xC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F0,0xFF,0xFF,0x3F,0xF0,0xFF,0xFF,0x3F,0xF8,0xFF,0xFF,0x3F,0xF8,0xFF,0x01,0x20,0xFC,0xFF,0x01,0x20,0xFC,0xFF,0x01,0x20,0xFE,0xFF,0x01,0x20,0xFE,0xFF,0xFF,0x3F,0xFC,0xFF,0x01,0x20,0xFC,0xFF,0x01,0x20,0xF8,0xFF,0x01,0x20,0xF8,0xFF,0x01,0x20,
0xF0,0xFF,0xFF,0x3F,0xF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E0,0xFF,0xFF,0x3F,0xC0,0xFF,0xFF,0x3F,0xC0,0xFF,0xFF,0x3F,0x80,0xFF,0xFF,0x3F,0x80,0xFF,0xFF,0x3F,0x00,0xFF,0xFF,0x3F,0x00,0xFF,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
0x00,0x70,0x00,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F0,0x00,0x08,0x00,0xF0,0x01,0x0F,0x00,0xF0,0xE3,0x07,0x00,0xF0,0xFF,0x03,0x00,0xF0,0xFF,0x03,0x00,0xF0,0xFF,0x01,0x00,0xFC,0xFF,0x00,0x80,0xFF,0xFF,0x00,0xF0,0xFF,0x7F,0x00,0xFC,0xFF,0x3F,0x00,0xF0,0xFF,0x7F,0x00,0x80,0xFF,0xFF,0x00,0x00,0xFC,0xFF,0x00,0x00,0xF8,0xFF,0x01,0x00,0xF0,0xFF,0x03,0x00,0xF0,0xFF,0x03,0x00,0xF0,0xE3,0x07,0x00,0xF0,0x01,0x0F,0x00,0xF0,0x00,0x08,0x00,0x70,0x00,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k,l;
  for(k=num;k>0;k--)
           for(l=110;l>0;l--);
                //for(l=begin_display_timer*50;l>0;l--);
}
void delay_ms_readIAP(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k,l;
  for(k=num;k>0;k--)
           for(l=60;l>0;l--);
                //for(l=begin_display_timer*50;l>0;l--);
}
void InitialSound(void)
{
        BeepIO = 1;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210;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210;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MOD   = 0x11;
        ET0    = 1;
        ET1           = 1;
        TR0           = 0;
        TR1    = 0;
        IP=0X46;
        IPH=0x4A;//T0  T1  EX1 EX0
        EA     = 1;
}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音符发生中断
{
        BeepIO = !BeepIO;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void BeepTimer1(void) interrupt 3        //音符发生中断
{
  TR1=0;
        ET1           =  0;
        timer_out=1;
}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Sound,unsigned char Signature,unsigned Octachord,unsigned int Speed)
{
        unsigned 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Point,LDiv,LDiv0,LDiv1,LDiv2,LDiv4,CurrentFre,Temp_T,SoundLength,music_length=0;
        unsigned char Tone,Length,SL,SH,SM,SLen,XG,FD;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j = i + Signature;
                if(j > 11)
                {
                        j = j-12;
                        NewFreTab[i] = FreTab[j]*2;
                }
                else
                        NewFreTab[i] = FreTab[j];

                if(Octachord == 1)
                        NewFreTab[i]>>=2;
                else if(Octachord == 3)
                        NewFreTab[i]<<=2;
        }
        SoundLength = 0;
        while(Sound[SoundLength] != 0x00)        //计算歌曲长度
        {
                SoundLength+=2;
        }
        Data=0xff;
        Point = 0;
if((LED_EEPROM==1)&&(have_music==1)/*1*/)
{
        Tone   = IapReadByte(IAP_ADDRESS7+(Point++));
        Length = IapReadByte(IAP_ADDRESS7+(Point++));                         // 读出第一个音符和它时时值
}
else
{
        Tone   = Sound[Point];
        Length = Sound[Point+1];                         // 读出第一个音符和它时时值
}
        LDiv0 = 12000/Speed;                                // 算出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
        LDiv4 = LDiv0/4;                                         //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LDiv4 = LDiv4-LDiv4*SOUND_SPACE;         //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TR0          = 0;
        TR1   = 1;
if((LED_EEPROM==1)&&(have_music==1))
        {
                while(IapReadByte(IAP_ADDRESS7+(Point))!=0x00)
        {//
                SL=Tone%10;                                                                 //计算出音符
                SM=Tone/10%10;                                                                 //计算出高低音
                SH=Tone/100;                                                                 //计算出是否升半
                CurrentFre = NewFreTab[SignTab[SL-1]+SH];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if(SL!=0)
                {
                        if (SM==1) CurrentFre >>= 2;                 //低音
                        if (SM==3) CurrentFre <<= 2;                 //高音
                        Temp_T = 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Sound_Temp_TH0 = Temp_T/256;
                        Sound_Temp_TL0 = Temp_T%256;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X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D=Length/100;
                LDiv=LDiv0/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if (FD==1)
                        LDiv=LDiv+LDiv/2;
                if(XG!=1)
                        if(X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if (SLen<=4)
                                        LDiv1=LDiv-LDiv4;
                                else
                                        LDiv1=LDiv*SOUND_SPACE;
                        else
                                LDiv1=LDiv/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else
                        LDiv1=LDiv;
                if(SL==0) LDiv1=0;
                        LDiv2=LDiv-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if (SL!=0)
                {
                        TR0=1;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if(begin_LED)//已经发生水银中断
                                {
                                 timer_led=1;
                                }

                          timer_out=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ET1           = 1;
                                TR1=1;
                                while(timer_out==0)
                                {
                                        if(timer_led==1)//如果有显示任务标志
                                        {
                                        timer_led=0;
                                        CH=0;
                                        CL=0;
                                        //PCA_COUNT++;
                                        total=1;//PCA中断向下记数
                                        CR=1;//开始PCA计时
                                        xianshi_enable=1;//使能LED显示
                                        hh=0;
                                        }
                                        if((xianshi_enable))//&&(continue_display==0)
                                        {
                                        H4=0;
                                        if(PCA_COUNT<2)//PAC中断向下记数和向上计数一样
                                        {
//                                        if(begin_display_timer<(CH*256+CL))//判断延时是否完成
                                         {
                                         CH=0;
                                         CL=0;
                                         hh++;//延时次数自加
                                         if(hh>tt)//200次延时后显示的汉字就会在显示在中间位置
                                         {
                                         hh=0;
                                         CR=0;//停止PCA计数
                                         LED_display();//开始显示图片或者汉字
                                         continue_display=1;
                                         xianshi_enable=0;//显示完成,下次可以不进次if语句
                                         }
                                         }
          }
                                        begin_LED=0;
                                        }

          if(continue_display==1)
                                        {
                                         LED_display();
                                        }
                         }
                }

                if(LDiv2!=0)
                {
                        TR0=0; BeepIO=1;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if(begin_LED)
                                {
                                 timer_led=1;
                                }

                          timer_out=0;
                          TR1=1;
                                ET1           = 1;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while(timer_out==0)
                                {
                                        if(timer_led==1)
                                        {
                                        timer_led=0;
                                        CH=0;
                                        CL=0;
                                        //PCA_COUNT++;
                                        total=1;//PAC中断向下记数
                                        CR=1;
                                        xianshi_enable=1;
                                        hh=0;
                                        }
        if((xianshi_enable)&&(continue_display==0))
                                        {
                                        if(PCA_COUNT<2)//PAC中断向下记数和向上计数一样
                                        {
//                                        if(begin_display_timer<(CH*256+CL))//判断延时是否完成
                                         {
                                         CH=0;
                                         CL=0;
                                         hh++;//延时次数自加
                                         if(hh>tt)//200次延时后显示的汉字就会在显示在中间位置
                                         {
                                         hh=0;
                                         CR=0;//停止PCA计数
                                         LED_display();//开始显示图片或者汉字

                                         continue_display=1;

                                         xianshi_enable=0;//显示完成,下次可以不进次if语句
                                         }
                                         }
          }
                                        begin_LED=0;
                                        }

          if(continue_display==1)
                                        {
                                         LED_display();
                                        }
                         }
                                }
                        }
                }
                        Tone   = IapReadByte(IAP_ADDRESS7+(Point++));
            Length = IapReadByte(IAP_ADDRESS7+(Point++));
        }
        }
        else
        {
        while(Point < SoundLength)
        {//
                SL=Tone%10;                                                                 //计算出音符
                SM=Tone/10%10;                                                                 //计算出高低音
                SH=Tone/100;                                                                 //计算出是否升半
                CurrentFre = NewFreTab[SignTab[SL-1]+SH];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if(SL!=0)
                {
                        if (SM==1) CurrentFre >>= 2;                 //低音
                        if (SM==3) CurrentFre <<= 2;                 //高音
                        Temp_T = 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Sound_Temp_TH0 = Temp_T/256;
                        Sound_Temp_TL0 = Temp_T%256;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X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D=Length/100;
                LDiv=LDiv0/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if (FD==1)
                        LDiv=LDiv+LDiv/2;
                if(XG!=1)
                        if(X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if (SLen<=4)
                                        LDiv1=LDiv-LDiv4;
                                else
                                        LDiv1=LDiv*SOUND_SPACE;
                        else
                                LDiv1=LDiv/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else
                        LDiv1=LDiv;
                if(SL==0) LDiv1=0;
                        LDiv2=LDiv-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if (SL!=0)
                {
                        TR0=1;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if(begin_LED)//已经发生水银中断
                                {
                                 timer_led=1;
                                }

                          timer_out=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ET1           = 1;
                                TR1=1;
                                while(timer_out==0)
                                {
                                        if(timer_led==1)//如果有显示任务标志
                                        {
                                        timer_led=0;
                                        CH=0;
                                        CL=0;
                                        //PCA_COUNT++;
                                        total=1;//PCA中断向下记数
                                        CR=1;//开始PCA计时
                                        xianshi_enable=1;//使能LED显示
                                        hh=0;
                                        }
                                        if((xianshi_enable))//&&(continue_display==0)
                                        {
                                        H4=0;
                                        if(PCA_COUNT<2)//PAC中断向下记数和向上计数一样
                                        {
//                                        if(begin_display_timer<(CH*256+CL))//判断延时是否完成
                                         {
                                         CH=0;
                                         CL=0;
                                         hh++;//延时次数自加
                                         if(hh>tt)//200次延时后显示的汉字就会在显示在中间位置
                                         {
                                         hh=0;
                                         CR=0;//停止PCA计数
                                         LED_display();//开始显示图片或者汉字
                                         continue_display=1;
                                         xianshi_enable=0;//显示完成,下次可以不进次if语句
                                         }
                                         }
          }
                                        begin_LED=0;
                                        }

          if(continue_display==1)
                                        {
                                         LED_display();
                                        }

                                        if(change_code)
                                        {
                                        break;
                                        }
                         }
                                         if(change_code)
                                        {
                                        break;
                                        }
                }

                if(LDiv2!=0)
                {
                        TR0=0; BeepIO=1;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if(begin_LED)
                                {
                                 timer_led=1;
                                }

                          timer_out=0;
                          TR1=1;
                                ET1           = 1;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while(timer_out==0)
                                {
                                        if(timer_led==1)
                                        {
                                        timer_led=0;
                                        CH=0;
                                        CL=0;
                                        //PCA_COUNT++;
                                        total=1;//PAC中断向下记数
                                        CR=1;
                                        xianshi_enable=1;
                                        hh=0;
                                        }
        if((xianshi_enable)&&(continue_display==0))
                                        {
                                        if(PCA_COUNT<2)//PAC中断向下记数和向上计数一样
                                        {
//                                        if(begin_display_timer<(CH*256+CL))//判断延时是否完成
                                         {
                                         CH=0;
                                         CL=0;
                                         hh++;//延时次数自加
                                         if(hh>tt)//200次延时后显示的汉字就会在显示在中间位置
                                         {
                                         hh=0;
                                         CR=0;//停止PCA计数
                                         LED_display();//开始显示图片或者汉字

                                         continue_display=1;

                                         xianshi_enable=0;//显示完成,下次可以不进次if语句
                                         }
                                         }
          }
                                        begin_LED=0;
                                        }

          if(continue_display==1)
                                        {
                                         LED_display();
                                        }

                                        if(change_code)
                                        {
                                        break;
                                        }
                         }
                                        if(change_code)
                                        {
                                        break;
                                        }
                                }
                        }
                }
                Point+=2;
                Tone=Sound[Point];
                Length=Sound[Point+1];
                if(change_code)
                {
                break;
                }
        }
        }
        BeepIO = 1;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delay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while(--uscn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delay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char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80;t2++)
       {
        ;
        }
   }
}

void uart_send(uchar string)
{
        SBUF = string;
        while(TI==0);
        delay_us(10);

}

//-------------------------------------------------------------
//--------------------------------------------------------------------------------------------------
// 函数名称: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 函数功能: 在系统时钟为11.059MHZ时,设定串口波特率为9600bit/s
//
//            串口接收中断允许,发送中断禁止
//--------------------------------------------------------------------------------------------------
void UART_init()
{
/*TR1=0;
  TMOD=0x20;  //中断1 方式2
  REN=1;      //串口中断使能
  SM0=1;      //串口方式3(异步)
  SM1=1;
  TH1=0xFD;   //初值
  TL1=0xFD;
  EA=1;
  ES=1;
  TR1=1;      //使能中断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
void COM_send(char string)
{
    SBUF=string;
    while(!TI);
    TI=0;
}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ad)
{
  ES=0;
  TI=0;
  SBUF=ad;
  while(!TI);
  TI=0;
  ES=1;
}

/*void LED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int i,j;
EX0=0;
IT0=0;
H1=1;H2=1;H3=1;H4=1;
   j=0;
for(h=0;h<96;h++)
{
  for(i=0;i<4;i++)
  {
   if(i==0)
   {
          H1=0;H2=1;H3=1;H4=1;
         }
   else if(i==1)
   {
          H1=1;H2=0;H3=1;H4=1;
         }
   else if(i==2)
     {
          H1=1;H2=1;H3=0;H4=1;
         }
   else if(i==3)
     {
          H1=1;H2=1;H3=1;H4=0;
         }
   Data=*(LED_p[LED_code]+(j));//temp1[j++];
         j++;
   if(j>127)
      {
           j=0;
                 LED_code++;
                 if(LED_code>2)
                 {
                 LED_code=0;
                 }
          }
   delay_ms(1);
   Data=0x00;
  }
}
  H1=1;H2=1;H3=1;H4=1;
         EX0=1;
   IT0=1;
         begin_timer_LED=1;//LED显示完成,下次进水银中断就可以读出需要延时的时间。
}//LED连续显示3个汉字,下面改成一次显示一个汉字*/
void LED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int i,j;
EX0=0;
IT0=0;
H1=1;H2=1;H3=1;H4=1;
   j=0;
for(h=0;h<32;h++)
{
  for(i=0;i<4;i++)
  {
   if(i==0)
   {
          H1=0;H2=1;H3=1;H4=1;
         }
   else if(i==1)
   {
          H1=1;H2=0;H3=1;H4=1;
         }
   else if(i==2)
     {
          H1=1;H2=1;H3=0;H4=1;
         }
   else if(i==3)
     {
          H1=1;H2=1;H3=1;H4=0;
         }

         RECEIVR_buffer[j]=IapReadByte(512*display_LED+(midder_led_code)*128+j);

         if(LED_EEPROM)//使用EEPROM里面的数据
         {
         Data=RECEIVR_buffer[j];
         }
         else
         {

             if(music_num==0)
                                 {
                                 Data=*(LED_p1[0]+(LED_code*128+j));
                                 }
                    else if(music_num==1)
                                 {
                                 Data=*(LED_p1[1]+(LED_code*128+j));
                                 }
                          else if(music_num==2)
                                 {
                                 Data=*(LED_p1[2]+(LED_code*128+j));
                                 }
                          else if(music_num==3)
                                 {
                                 Data=*(LED_p1[3]+(LED_code*128+j));
                                 }
                          else if(music_num==4)
                                 {
                                 Data=*(LED_p1[4]+(LED_code*128+j));
                                 }
                          else if(music_num==5)
                                 {
                                Data=*(LED_p1[5]+(LED_code*128+j));
                                 }
                        else if(music_num==6)
                                 {
                                Data=*(LED_p1[6]+(LED_code*128+j));
                                 }
                        else if(music_num==7)
                                 {
                                Data=*(LED_p1[7]+(LED_code*128+j));
                                 }
                                 //下面屏蔽的部分是采用一个汉字一个数组的形式。上面的是四个汉字一个数组的显示,这样方便字幕提取
            /* if(music_num==0)
                                 {
                                 Data=*(LED_p1[LED_code]+(j));//temp1[j++];
                                 }
                    else if(music_num==1)
                                 {
                                 Data=*(LED_p2[LED_code]+(j));//temp1[j++];
                                 }
                          else if(music_num==2)
                                 {
                                 Data=*(LED_p3[LED_code]+(j));//temp1[j++];
                                 }
                          else if(music_num==3)
                                 {
                                 Data=*(LED_p4[LED_code]+(j));//temp1[j++];
                                 }
                          else if(music_num==4)
                                 {
                                 Data=*(LED_p5[LED_code]+(j));//temp1[j++];
                                 }
                          else if(music_num==5)
                                 {
                                 Data=*(LED_p6[LED_code]+(j));//temp1[j++];
                                 }
                        else if(music_num==6)
                                 {
                                 Data=*(LED_p7[LED_code]+(j));//temp1[j++];
                                 }
                        else if(music_num==7)
                                 {
                                 Data=*(LED_p8[LED_code]+(j));//temp1[j++];
                                 }*/
         }
         j++;
         if(LED_EEPROM)
         {
          if(j>=127)
    {
           j=0;
                 midder_led_code++;
                 if(midder_led_code>=LED_EEPROM_number)//LED_EEPROM_number
                 {
                 midder_led_code=0;
                 continue_display=0;
                 begin_timer_LED=1;
                 }
          }
                delay_ms_readIAP(2);
         }
         else
         {
   if(j>=127)
    {
           j=0;
                 LED_code++;
                 if(LED_code>3)//LED_code_number为需要显示的汉字个数
                 {
                 LED_code=0;
                 continue_display=0;
                 begin_timer_LED=1;
                 }
          }
                delay_ms(1);
                }
   Data=0x00;
  }
}
  H1=1;H2=1;H3=1;H4=1;
         EX0=1;
   IT0=1;
//LED显示完成,下次进水银中断就可以读出需要延时的时间。
}
void PCA_int() interrupt 6 using 1
{
CCF0 = 0;   // PCA 中断清零
CH=0;
CL=0;
CCAP_VALUE += 65530;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自加,不然会导致中断进入不了。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CCAP0L = CCAP_VALUE;
CCAP0H = CCAP_VALUE>>8;
if(total==0)
{
PCA_COUNT++;
if(PCA_COUNT>250)
{
PCA_COUNT=250;
}
}
if(total==1)
{
PCA_COUNT--;
if(PCA_COUNT<1)
{
PCA_COUNT=1;
}
}
/*
CCF0 = 0;   // PCA 中断清零
CCAP_VALUE += 50000;  // 比较数加50000,不理溢出
CCAP0L = CCAP_VALUE;
CCAP0H = CCAP_VALUE>>8;
PCA_COUNT++;
*/
}
void PCA_intial()
{
CCON = 0x00;
CL = 0; // 计数清零
CH = 0;
CMOD = 0x00;//0x01; // 选择12分频的系统时钟,ECF = 0,CIDL = 0;  允许溢出中断

CCAP0L = 65530;      // 先赋值高8位
CCAP0H = 65530;  // 再赋值低8位
CCON = 0x40; // CF = CCF1 = CCF0 = 0; CR = 1;开启PCA计数器
CCAPM0 = 0x49;  //0x49; ECOM = 1,CAPP0 = CAPN0 = 0,MAT0 = 1,TOG = 0,PWM0 = 0,ECCF0 = 1; 开启PCA中断

CR=0;
EPCAI=1;
EA = 1;
}

void Delay(BYTE n)
{
        WORD x;
        while(n--)
        {
          x=0;
          while(++x);
        }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IAP_CONTR=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addr>>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OX46
         IAP_TRIG=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dat=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 close ISP/IAP/EEPROM FUNCITON
         return dat;  //RETURN FLAH DATA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ENABLE_IAP;  //OPEN IAP FUN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addr>>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dat;  //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0X46;
   IAP_TRIG=0XB9;
   _nop_();
   IapIdle();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ERASE;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46;
        IAP_TRIG=0XB9;
        _nop_();
        IapIdle();
}

main()
{

unsigned char h,hz_num[15]={0};
unsigned int i,zd;

music_p[0]=Music_Code0;
music_p[1]=Music_Code1;
music_p[2]=Music_Code2;
music_p[3]=Music_Code3;
music_p[4]=Music_Code4;
music_p[5]=Music_Code5;
music_p[6]=Music_Code6;
music_p[7]=Music_Code7;

LED_p1[0]=LED_1;
LED_p1[1]=LED_2;
LED_p1[2]=LED_3;
LED_p1[3]=LED_4;
LED_p1[4]=LED_0;
LED_p1[5]=LED_5;
LED_p1[6]=LED_6;
LED_p1[7]=LED_7;

//下面屏蔽部分是采用的一个汉字一个数组的形式进行的显示,可以节省内存
/*LED_p1[0]=LED_wo;//我爱你;
LED_p1[1]=LED_tp1;
LED_p1[2]=LED_ni;
LED_p1[3]=LED_tanhao;

LED_p2[0]=LED_bao;//宝贝宝贝;
LED_p2[1]=LED_be;
LED_p2[2]=LED_bao;
LED_p2[3]=LED_be;

LED_p3[0]=LED_di;//帝业电子;
LED_p3[1]=LED_ye;
LED_p3[2]=LED_dian;
LED_p3[3]=LED_zi;

LED_p4[0]=LED_3D;//3D摇摇棒;
LED_p4[1]=LED_yao;
LED_p4[2]=LED_yao;
LED_p4[3]=LED_bang;

LED_p5[0]=LED_yi;//一生一世;
LED_p5[1]=LED_sheng;
LED_p5[2]=LED_yi;
LED_p5[3]=LED_shi;

LED_p6[0]=LED_sheng;//生日快乐;
LED_p6[1]=LED_ru;
LED_p6[2]=LED_kuai;
LED_p6[3]=LED_lei;

LED_p7[0]=LED_feng;//凤凰传奇;
LED_p7[1]=LED_huang;
LED_p7[2]=LED_chuan;
LED_p7[3]=LED_qi;

LED_p8[0]=LED_qing;//情有独钟;
LED_p8[1]=LED_you;
LED_p8[2]=LED_du;
LED_p8[3]=LED_zhong;*/

left_right=1;
H1=1;H2=1;H3=1;H4=1;

UART_init();

/*bank=IapReadByte(IAP_ADDRESS8+6);
COM_send(bank+0x30);
IapEraseSector(0x0000);
IapProgramByte(0,'W');
IapProgramByte(1,'B');
IapProgramByte(2,'Q');
IapProgramByte(3,'D');
while(1)
{
COM_send(IapReadByte(0));
COM_send(IapReadByte(1));
COM_send(IapReadByte(2));
COM_send(IapReadByte(3));
delay_ms(4000);
} */

/*        while(1)
        {
        if(LED_EEPROM==1)
        break;
        }
  */
key_change=1;
if(key_change==0)//如果上电的时候按键是按下去的,那么进去下载模式。否则进入显示模式
{
bank=IapReadByte(IAP_ADDRESS8+6);
if(bank==0xFF)
{
bank=0;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6,0);
}
H3=0;
delay_ms(4000);
H3=1;
while(1)
{
delay_ms(4000);
delay_ms(4000);
/* if(flag==1)
{
flag=0;
for(i=0;i<512;i++)
{
IapProgramByte(i,0x55);
}
for(i=0;i<512;i++)
{
//COM_send(IapReadByte(i));
COM_send(IapReadByte(i));
}
flag1++;
}*/
}
}

while(key_change==1);
delay_ms(4000);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8+9)!=0)//实现显示上的切换,基数次上电显示的是EEPROM保存的汉字,偶数次上电显示的程序自带的内容
{
  LED_EEPROM=1;
        hz_num[9]=0;
        COM_send('E');COM_send('E');COM_send('P');COM_send('R');COM_send('O');COM_send('M');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
}
else
{
  LED_EEPROM=0;
        hz_num[9]=1;
        COM_send('Z');COM_send('I');COM_send('D');COM_send('A');COM_send('I');COM_send('I');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
}
for(i=0;i<9;i++)
        {
         hz_num[i]=IapReadByte(IAP_ADDRESS8+i);
        }
hz_num[10]=IapReadByte(IAP_ADDRESS8+10);         //音乐下载标志
sleep=IapReadByte(IAP_ADDRESS8+11);         //音乐下载标志
hz_num[11]=sleep;
if(hz_num[10]==0x55)
{
have_music=1;
// COM_send('h');COM_send('a');COM_send('v');COM_send('e');COM_send(0x0d);COM_send(0x0a);
/* for(i=0;i<100;i++)
{
COM_send(IapReadByte(IAP_ADDRESS7+i));
}*/
}
if((sleep==0)||(sleep==0xff))
{
sleep=340;
}
else
{
//COM_send(sleep/10+0x30);COM_send(sleep%10+0x30);COM_send(0x0d);COM_send(0x0a);
sleep=sleep*10;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8);
        for(i=0;i<12;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i,hz_num[i]);
        }

if(LED_EEPROM==1)
{
/*for(zd=0;zd<128;zd++)
{
RECEIVR_buffer[zd]=IapReadByte(zd);//获取第一个汉字的代码
COM_send(RECEIVR_buffer[zd]);
  delay_ms(100);
}*/
bank=IapReadByte(IAP_ADDRESS8+6);//得到已经有几个bank里面保存了数据
LED_EEPROM_number=IapReadByte(IAP_ADDRESS8);//得到第一个bank里面保存了几个汉字
         tt=300-LED_EEPROM_number*20;
/*  COM_send('b');COM_send('a');COM_send('n');COM_send('k');COM_send('=');COM_send(bank+0x30);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
        COM_send('L');COM_send('E');COM_send('D');COM_send('_');COM_send('E');COM_send('E');
        COM_send('P');COM_send('R');COM_send('O');COM_send('M');COM_send('_');COM_send('n');
        COM_send('u');COM_send('m');COM_send('b');COM_send('e');COM_send('r');COM_send('=');
        COM_send(LED_EEPROM_number+0x30);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
}
EX0=1;
IT0=1;
EX1=1;
IT1=1;
EA=1;
  InitialSound();
        TR0           = 1;
        TR1    = 1;

  P1 = 0x55;
        H1=1;
        PCA_intial();
        /*CR=1;
        while(1)
  {
   if(PCA_COUNT==40)
   {
     PCA_COUNT = 0;
     H1=!H1;
   }
  }        */
        LED_display();
        while(1)
        {
        Play(music_p[music_num],5,2,sleep);
        can_add=1;
        if(change_code)
        {
        change_code=0;
        }
        }
}

//--------------------------------------------------------------
//--------------------------------------------------------------------------------------------------
// 函数名称: com_interrup()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 函数功能: 接收包括起始位'S'在内的十位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
void ISR_H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IT0=0;
         begin_LED=1;
         if(begin_timer==1)
         {
         total=0;//PAC向上计数
         begin_timer=0;
         CH=0;
   CL=0;
         CR=1;
         }
         if(begin_timer_LED==1)
         {
         CR=0;
         total=0;//PCA向下计时
         begin_timer_LED=0;
         begin_timer=1;//允许下次进水银中断后开始计时
         total_timer=CH*256;//得到时间值
         total_timer=total_timer+CL;
//         begin_display_timer=total_timer;//得到时间值
         }
         EX0=1;
   IT0=1;
}
void ISR_key(void) interrupt 2
{
delay_ms(30);
if(key_change==0)
  {
         EX1=0;
   IT1=0;
         change_code=1;
         if((LED_EEPROM==1)&&(have_music==1))
         {
         display_LED++;//显示内容更新
         LED_EEPROM_number=IapReadByte(IAP_ADDRESS8+display_LED);//显示内容包含几个汉字
         }
         else if(can_add)
         {
         music_num++;//播放的音乐内容更新
         display_LED++;//显示内容更新
         LED_EEPROM_number=IapReadByte(IAP_ADDRESS8+display_LED);//显示内容包含几个汉字
         can_add=0;
         }
         if(music_num>7)
         {
         music_num=0;
         }
         if(display_LED>=bank)
         {
           display_LED=0;
                 LED_EEPROM_number=IapReadByte(IAP_ADDRESS8);
         }
         if(LED_EEPROM)
         {
         tt=300-LED_EEPROM_number*20;
         }
   else
         {
    tt=300;
         }
   while(key_change==0);
   delay_ms(30);
         EX1=1;
   IT1=1;
         }

}
void com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hz_number[6]={0};
WORD add;
   if(RI)                                 //处理接收中断
   {
      RI=0;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SBUF;             //接收串口数据
//     COM_send(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
                        if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 ==0x0A)&&(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1] ==0x0D))
                                {
                                         if((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2]=='N')&&(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3]=='W')&&(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4]=='O')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5]=='D'))
                                         {
                                                 down=1;
                                                 IapEraseSector(512*bank);
                                                 receive_number=0;
                                           UART_LED_EEPROM_number=0;
                                                 //COM_send(UART_LED_EEPROM_number+0x30);
                                                                        // COM_send(0x0D);
                                                                        // COM_send(0x0A);
                                                 COM_send('A');
                                         }
                                         else if((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2]=='P')&&(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3]=='O')&&(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4]=='T')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5]=='S'))
                                         {
                                         if(music_flag==1)
                                         {
                                          UART_LED_EEPROM_number=0;
                                          music_flag==0;
                                                have_music=1;//
                                                for(i=0;i<12;i++)
                                        {
           hz_number[i]=IapReadByte(IAP_ADDRESS8+i);
                                        }
          hz_number[10]=0x5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8);
                                        for(i=0;i<12;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i,hz_number[i]);
                                        }
                                         }
                                         else
                                         {
                                                 down=0;
                                                 receive_number=0;
                                                 COM_send('O');COM_send('K');

                                        for(i=0;i<bank;i++)
                                        {
           hz_number[i]=IapReadByte(IAP_ADDRESS8+i);
                                        }
                                        hz_number[bank]=UART_LED_EEPROM_number;
          hz_number[bank+1]=IapReadByte(IAP_ADDRESS8+10);//读出音乐是否下载标志
                                        hz_number[11]=IapReadByte(IAP_ADDRESS8+11);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8);
                                        bank++;
          if(bank>6)
                                                 {
                                                        bank=0;
                                                 }
                                        for(i=0;i<bank;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i,hz_number[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6,bank);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10,hz_number[bank+1]);//写入音乐是否下载标志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11,hz_number[11]);
                                        UART_LED_EEPROM_number=0;

//                                                 LED_EEPROM=1;
//                                                 LED_EEPROM_number=IapReadByte(IAP_ADDRESS8+i);
                                         }
                                         }
                                         else if((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2]=='D')&&(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3]=='A')&&(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4]=='E')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5]=='R'))
                                         {
                                                 receive_number=0;
                                                 //bank=IapReadByte(IAP_ADDRESS8+6);
                                                 COM_send(bank+0x30);
                                                 flag++;
                                         }
                                         else if((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2]=='R')&&(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3]=='A')&&(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4]=='E')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5]=='L')&&(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6]=='C'))
                                         {
                                                 receive_number=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2);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3);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4);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6);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7);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8);
            // bank=0;
                                                 have_music=0;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6,0);
                                                 bank=IapReadByte(IAP_ADDRESS8+6);
                                                 COM_send('C');COM_send('L');COM_send('E');COM_send('A');COM_send('R');
                                                 COM_send('+');COM_send('O');COM_send('K');
                                         }
                                         else if((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2]=='S')&&(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3]=='U')&&(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4]=='M')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5]=='L')&&(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6]=='C'))
                                         {
                                                 receive_number=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7);
            // bank=0;
                                                 for(i=0;i<12;i++)
                                                                {
                                                                 hz_number[i]=IapReadByte(IAP_ADDRESS8+i);
                                                                }
                                                                hz_number[10]=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8);
                                                                for(i=0;i<12;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i,hz_number[i]);
                                                                }
                                                 COM_send('C');COM_send('L');COM_send('E');COM_send('A');COM_send('R');
                                                 COM_send('+');COM_send('O');COM_send('K');
                                         }
                                         else if((RECEIVR_buffer[0]=='S')&&(RECEIVR_buffer[1]=='L')&&(RECEIVR_buffer[2]=='E')&&(RECEIVR_buffer[3]=='E')
                                         &&(RECEIVR_buffer[4]=='P'))
                                         {
                                          if(RECEIVR_buffer[7]==0x0d)
                                                 {
                                                 sleep=((RECEIVR_buffer[5]-0x30)*10+(RECEIVR_buffer[6]-0x30))*10;
                                                 }
                                                else
                                                 {
                                                 sleep=(RECEIVR_buffer[5]-0x30)*10;
                                                 }
                                                 for(i=0;i<12;i++)
                                                                {
                                                                 hz_number[i]=IapReadByte(IAP_ADDRESS8+i);
                                                                }
                                                                hz_number[11]=sleep/1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8);
                                                                for(i=0;i<12;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8+i,hz_number[i]);
                                                                }
                                                                receive_number=0;
                                                 COM_send('S');COM_send('L');COM_send('E');COM_send('E');COM_send('P');
                                         }
                                         else if((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2]=='C')&&(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3]=='I')&&(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4]=='S')&&(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5]=='U')
                                         &&(RECEIVR_buffer[receive_number-6]=='M'))
                                         {
                                                 music_flag=1;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7);
                                                 receive_number=0;
                                                 COM_send('A');
                                         }
                                         else if(down==1)
                                         {
           add=512*bank;

                                        /* for(i=0;i<receive_number;i++)
                                         {
                                                COM_send(RECEIVR_buffer[i]);
           }*/

                                         for(i=0;i<receive_number;i++)
                                         {
            if(RECEIVR_buffer[i]==0x0d)
                                                {
                                                //delay_ms(2000);
                                                COM_send('A');
                                                break;
                                                }
                                                else
                                                                         //COM_send(UART_LED_EEPROM_number+0x30);
                                                                         //COM_send(0x0D);
                                                                        // COM_send(0x0A);
            IapProgramByte((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RECEIVR_buffer[i]);
          //  COM_send(IapReadByte((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
                                         }

                                        /* for(i=0;i<receive_number;i++)
                                                           {
                                                                //         COM_send(IapReadByte(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   //发送数据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0+0x30);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0/100+0x30);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10+0x30);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x30);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
                                                                         delay_ms(10);
                 }
                                                                 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
                                                                 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
            UART_LED_EEPROM_number++;
                                                receive_number=0;
                                   }
                                         else if(music_flag==1)
                                         {
                                         for(i=0;i<receive_number;i++)
                                         {
            if(RECEIVR_buffer[i]==0x0d)
                                                {
                                                COM_send('A');
                                                break;
                                                }
                                                else
                                                                         //COM_send(UART_LED_EEPROM_number+0x30);
                                                                         //COM_send(0x0D);
                                                                        // COM_send(0x0A);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7+(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RECEIVR_buffer[i]);
                                         }
                                        /* for(i=0;i<receive_number;i++)
                                                           {
                                                                //         COM_send(IapReadByte(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   //发送数据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0+0x30);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0/100+0x30);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10+0x30);
                                                                         COM_send((add+UART_LED_EEPROM_number*128+i)%10+0x30);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
                                                                 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COM_send('H');
                                                                         COM_send(0x0D);
                                                                         COM_send(0x0A);*/
            UART_LED_EEPROM_number++;
                                                                         delay_ms(10);
                 }
                                                                 COM_send('H');COM_send('H');
                                                receive_number=0;
                                   }
                                 }
                        else
                                receive_number++;

}

网友A:
楼主能补全原理图或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