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建无线wifi热点(附图)

楼主(2018-11-01):
本程序是利用vb读写文件来实现的,再通过调用计算机中的explorer运行新建的文件,程序思想是通过dos命令建立虚拟无线热点,因此你的计算机必须要求带无线网卡,如果你的计算机有无线网卡但不能运行,请尝试升级网卡驱动。由于运行当中会调用explorer程序,和某些计算机病毒的投放方法有所相同,所以程序在运行时会引起一些安全软件的误判。程序运行时会在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目录下生成文件。
还有许多不足,希望大家指出改进!

程序源码如下:

Public a As Integer, e As Integer, f As Integer, b As String, c As String, d As String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b = Text1.Text
c = Text2.Text
d =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If b = "" Or c = "" Then
MsgBox "请填写新建无线网络名称或密码!", 48, "错误!"
Else
If Len(c) = 8 Then
Open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build.bat" For Output As #1
Print #1,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ssid="; b, "key="; c
Print #1, "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Close #1
Shell "explorer.exe " &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build.bat", 1
Label5.Caption = "已连接"
Timer1.Enabled = True
Else
MsgBox "密码长度应为8位!", 48, "错误!"
End I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If Dir("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build.bat") <> "" Then
Open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end.bat" For Output As #1
Print #1, "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disallow"
Shell "explorer.exe " &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end.bat", 1
Close #1
Timer1.Enabled = False
Else
MsgBox "您还没有创建wifi热点!", 48, "错误!"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a = 0
e = 0
f = 0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If Dir("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build.bat") <> "" Then
Kill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build.bat"
End If
If Dir("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end.bat") <> "" Then
Kill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ifiend.ba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1_Click()
Text2.PasswordChar = ""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2_Click()
Text2.PasswordChar = "*"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r: a = a + 1
If a = 60 Then
e = e + 1
a = -1
GoTo r
End If
If e = 60 Then
f = f + 1
e = 0
End If
Label6.Caption = f & "小时" & e & "分钟" & a & "秒"
End Sub

附图:
1.未连接
2.已连接
4.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会发现多了个无线网络连接2
5.设置宽带共享
之后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连接你的电脑共享网络上网,再也不怕月末流量报警了有木有!
注意:
程序运行点击创建wifi时会出现如下情况
点允许执行就行了,我试过用cmd.exe直接打开新建的文件,好像不行,所以只能用explorer了。

网友A:
楼主能传一下源码的压缩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传一下源码的压缩包吗?

我没有压缩包。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