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连续加减程序。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楼主(2018-11-01):
用51制作个时间继电器,按一次触发的按钮。怎么设置的数值连续减1一直等于0。io口又0变成了1然后变成0。

网友A:
问题为什么不说清楚点呢 ?按下延时多久 ? 显示延时时间吗 ?倒计时吗 ?拿 IO 显示时间还是状态? 51 自身没办法当继电器,他可以控制继电器
最简单的办法
if(按键按下了)
  {
    闭合;
    延时你要的时间;
    断开;
   }
如果要显示时间 就加个数码管

网友B:
制作时间继电器先要解决输入延时时间,下来根据设定的时间倒数,直到零再改变继电器状态。

网友C:
初始化IO=0;,判断按键按下后,设定初值,然后进入循环(可以用延时或定时器做递减动作),循环内部判断数值减到0后,IO=1;Delay();IO=0;然后跳出循环,等待按键再次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