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延时时间怎么算的?能在keil中看出来吗?

楼主(2018-11-01):
这个程序我的理解看对不对,KEY首先置1,当有按键按下,KEY为0,!KEY为1,LED的状态取反,LED由不亮到亮即LED=1变为LED=0,灯亮
当再按一次,KEY为0,!KEY为1,LED的状态取反,LED亮到不亮即LED=0变为LED=1,灯灭。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P3^2;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LED=P0^0;  //定义led输出端口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LED;//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
           }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A:
KEIL里设置好晶振频率,单步运行就能查看延时时间

网友B:
Keil 环境下,按一个红色的 d (Ctrl + F5) ,再按上面的带“{ }”带箭头的 (F10  F11) ,让他跳到延时函数那里, 记录当前时间,左边有显示的,再让他继续运行完这个延时函数,再看这时候的时间,就知道延时时间了

网友C:
用程序算延时既不准也困难,还不如延时驱动IO用示波器测,既准又简单。

网友D:
从程序上看你的理解是对的,每次当按键按下释放后LED IO状态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