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CS头盔,敲击感应怎么编程呢?

楼主(2018-11-01):
想做一个CS头盔 本人小白一个求各位帮帮忙。现在已知需要购买敲击感应模块 就是不知道怎么编程。

网友A:
敲击感应模块肯定会输出高低电平,单片机IO口根据高低电平的变化做出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敲击感应模块肯定会输出高低电平,单片机IO口根据高低电平的变化做出响应。

你好 可以给个教程吗?感谢 !

楼主:
各位老师 帮忙给个教程 感谢

网友A:
1元件简介
当电压作用于压电陶瓷时,就会随电压和频率的变化产生机械变形。另一方面,当振动压电陶瓷时,则会产生一个电荷。利用这一原理,当给由两片压电陶瓷或一片压电陶瓷和一个金属片构成的振动器.

2.产品简介
电压:5V
输出信号LED指示。
TTL电平输出.
TTL输出有效信号为高电平. 输出控制电流可达1A 可以外接大功率LED灯等。
模拟信号输出,根据震动强度越大输出电压越高
震动幅度灵敏度可通过电位器调节。(左转灵敏度低  右转灵敏度高)
灵敏度可以 调到用嘴巴吹起有响应。。。灵敏度是很高的  !!!!也可以调到用手敲击 才有输出。
尺寸:20.5X20.5(单位毫米)
重量: 4.25 (单位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元件简介
当电压作用于压电陶瓷时,就会随电压和频率的变化产生机械变形。另一方面,当振动压电陶瓷时, ...

你好 老师 可以帮忙做几套吗?价格可以商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老师 可以帮忙做几套吗?价格可以商量的

去这里看:
圣源电子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