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138译码器的问题,三个输入端中的第三个不起作用

楼主(2018-11-01):
最近自己动手焊时钟的时候,用了一个138译码器,但是经过测试感觉应该是138的三个输入端中的第三个不起作用,给0给1都没什么反应,反复检查电路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出现的问题。

网友A(2019-09-11):
检查芯片电源,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2018-11-02):
你控制几路?仅仅是低4路?

网友C:
多数是接触不良

网友D:
先要检查接线有没有错误,还要用万用表确认各个电平是否正确,同时要排除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检查芯片电源,看供电是否正常;
检查  74 138 的使能端,4脚  5脚 低电平,6脚高电平;
检查信号线和输入信号,看你的 1和0 是否真的送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