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0到99秒表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8-11-01):
秒表题目要求:
应用AT89C51的定时器设计一个2位的LED数码显示作为“秒表”:显示时间为00~99s,每秒自动加1,设计一个“开始”键,按下“开始”键秒表开始计时。设计一个“复位”键,按下“复位” 键后,秒表从0开始计时。

  • 上电系统默认显示00
  • 按下开始键,秒表计数开始

  • 秒表到达99
  • 按下复位从0开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ngned int
#define LED P0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码表
uchar num,t,shi,ge;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0();//
void display();//显示
void delay(uchar);

sbit KEY1 = P3^6;//开始
sbit KEY2 = P3^7;//复位

void main()//主函数入口
{
init();//初始化
while(1)
{
  timer0();//查询时间
  display();//显示
              if(KEY1 == 0)//开始
              {
                            if(TR0 == 0)//定时器没有打开的时候
                            {
                                          t = 0;
                              num = 0;
      TR0=1;
                            }
   }
              else  if(KEY2 == 0)//复位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TF0 = 0;//清楚时间溢出标志
                              t = 0;
                              num = 0;
                              TR0=1;
   }

}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部分
{
num=t=0;              //清楚数据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65536-15536)/256;//定时器赋初值 定时50ms
TL0=(65536-15536)%256;
EA=1;
ET0=1;
}

void timer0()
{
if(TF0==1)    //查询溢出的时间
{
TF0=0;              //清楚溢出标志
t++;
   if(t==20) //累计时间到1S
   {
    t=0;
    num++;
   }
}
}

void display()              //显示
{
if(num >= 99)
{
  //num = 0;  // 数据显示限制  最大为99
  if(TR0)
  TR0 = 0;
}
shi=num/10;   //显示拆分
ge=num%10;
P2=0X00;                //显示消影
P0=0XFF;
P2=0x01;     //显示第一位
LED=tab[shi];
delay(5);//延时
P2=0X00; //显示消影
P0=0XFF;
P2=0x02;   //显示第二位
LED=tab[ge];
delay(5);//延时
}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子程序
{
   int i,j;
   for(i=x;i>0l;i--)
    for(j=255;j>0;j--);
}

网友A:
加个暂停按键会不会更好

网友B:
0到999.9秒会做吗

网友C(2020-05-26):
我这样做的,但是数码管怎么不亮啊

网友D:
三极管怎么找呜呜

网友E:
如果改成0-9.9秒,每0.1秒加1,是不是只要把   if(t==20) 改成==2即可?

网友F(2022-05-09):
引用 网友C:
我这样做的,但是数码管怎么不亮啊

我也是

网友G:
其实再加什么功能 是可以的 修改程序

网友H:
倒计时的话,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I:
按你的做了,仿真不行呀,两个数码管显示一样的,并伴有乱码

网友I:
你是不是选的数码管是共阳极的?还有三极管是PNP的

我是照着图弄的,程序显示 是双数字,并有乱码?

这个为什么不能仿真出两个不用的数字,是不是我的PROTUES有问题?我一直在怀疑这个

我的PROTUES 是 7.10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倒计时的话,应该怎么改啊?

倒计时可以改的,我正在弄 这个显示不了的问题,回头再做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