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串口如何让CPU最大程度的减轻载荷(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附源码

楼主(2018-11-01):
STM32如何使用串口1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让CPU最大程度的减轻载荷。

最近经常看见坛友在论坛上问串口接收的问题,我之前刚好由于项目需要用到PLC的PPI协议,需要不停地利用串口接收数据,一开始的时候采用单字节中断的方式接收判断。但是用来做通信的时候需要不停的产生串口接收中断,会严重影响主程序的运行。

       后来采用DMA接收的方式,但是一般情况下配置的DMA都是接定长的串口数据,对于未知长度的串口数据接收并不适用。后来在网上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利用串口的空闲中断+DMA接收的方法完美解决此类问题,特别适用于不需要每个就收字节都判断的串口数据接收,下面说一下事实现思路和程序。

  实现思路:采用STM32F103的串口1,并配置成空闲中断模式且使能DMA接收,并同时设置接收缓冲区和初始化DMA。那么初始化完成之后,当外部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假设这帧数据长度是100个字节,那么在单片机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并不会产生串口中断,而是DMA在后台把数据默默地搬运到你指定的缓冲区里面。当整帧数据发送完毕之后串口才会产生一次中断,此时可以利用DMA_GetCurrDataCounter();函数计算出本次的数据接受长度,从而进行数据处理。

  应用对象:适用于各种串口相关的通信协议,如:MODBUS,PPI ;还有类似于GPS数据接收解析,串口WIFI的数据接收等,都是很好的应用对象。

关键代码分析:
usart.H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define DMA_Rec_Len 200      //定义一个长度为200个字节的数据缓冲区。(建议定义的长度比你可能接收到的最长单帧数据长度长!)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endif

usart.C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开启空闲中断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使能串口1 DMA接收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相应的DMA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将DMA的通道5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串口1对应的是DMA通道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DMA_Rece_Buf;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发送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MA_Rec_Le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正式驱动DMA传输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读取数据 注意:这句必须要,否则不能够清除中断标志位。
          Usart1_Rec_Cnt =DMA_Rec_Len-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算出接本帧数据长度

         //***********帧数据处理函数************//
          printf ("Thelenght:%d\r\n",Usart1_Rec_Cnt);
          printf ("The data:\r\n");
          Usart1_Send(DMA_Rece_Buf,Usart1_Rec_Cnt);
         printf ("\r\nOver! \r\n");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IDLE);         //清除中断标志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5);                  //恢复DMA指针,等待下一次的接收
     }

}

在附件里面。

串口通信

网友A:
程序上的串口是错误的吧,uart1才是呀,

网友B(2022-07-05):
  接收到的都是0

网友C:
学习了,不错的点子!!!!!!!!!!!!!!

网友D(2024-08-21):
非常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E:
之前试过用F103C8T6这款芯片,在2400波特率下使用这种方法接收不定长数据会出现错误

网友F(2024-09-23):
感谢分享,确实有用

网友G:
非常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H(2025-02-05):
乐呵乐呵,没太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