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各引脚作用

楼主(2018-11-01):
大家对STC的40个引脚可能不是很清楚,我在这里对他进行了一些汇总,希望可以帮助你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MCS-51系列单片机各引脚的功能,下图就是MCS-51系列单片机各引脚排列图

MCS-51系列单片机的40个引脚根据功能可以分作3类:基本工作条件引脚、输入/输出(I/O)引脚和控制引脚。

基本工作条件引脚
单片机基本工作条件引脚有电源引脚、复位引脚和时钟引脚,只有具备了基本工作条件,单片机才能开始工作。
(1)电源引脚
40脚为电源正极引脚(VCC),20脚为电源负极引脚(VSS)。
电源正极引脚一般接5V电源,电源负极引脚接地。

(2)复位引脚
9脚为复位引脚(RST/VPD)。
在单片机接通电源后,为了使内部电路正常工作,需要复位电路为它提供复位信号,使内部电路进入初始状态,然后才开始工作。MCS-51 系列单片机采用高电平复位,即外接复位电路给复位引脚送入高电平信号后,就可以对单片机内部电路进行复位。
9脚还具有掉电保持功能,为了防止掉电使单片机内部RAM中的数据丢失,可在该脚再接一个备用电源,掉电时,由备用电源为该脚提供4.5~5.5V的电压,可保持RAM中的数据不会丢失。

(3)时钟引脚
18、19脚为时钟引脚(XTAL2、XTAL1)。
单片机内部有大量的数字电路,这些数字电路工作时需要时钟信号进行控制,才能有次序、有节拍地工作。单片机内部的时钟振荡器与时钟引脚外接的定时电路构成时钟振荡电路,产生时钟信号供给内部电路使用;另外,也可以由外部的振荡器产生时钟信号,通过时钟引脚送入单片机,供给内部电路。
输入/输出引脚

MCS-51系列单片机有P0、P1、P2和P3共4组I/O接口,每组接口又有8个引脚:P0端口引脚P0.0~P0.7,P1端口引脚P1.0~P1.7,P2端口引脚P2.0~P2.7,P3端口引脚P3.0~P3.7。

这4组接口既可用作输入端口将外部信号输入单片机,也可以用作输出端口将信号从单片机内输出。另外,这些接口还具有一些其他功能,具体说明如下。

P0端口(32~39脚)的功能有:输入8路信号,输出8路信号,用作8位数据总线,或用作16位地址总线中的低8位地址总线。
P1端口(1~8脚)的功能有:输入8路信号,输出8路信号。
P2端口(21~28脚)的功能有:输入8路信号,输出8路信号,用作16位地址总线中的高8位地址总线。
P3端口(10~17脚)的功能有:输入8路信号,输出8路信号。P3端口的8个引脚还具有其他功能,具体说明如下。
P3.0:用作串行数据输入端(RXD)。
P3.1:用作串行数据输出端(TXD)。
P3.2:用作外部中断0请求信号输入端()。
P3.3:用作外部中断1请求信号输入端()。
P3.4:用作定时器/计数器T0的外部脉冲信号输入端(T0)。
P3.5:用作定时器/计数器T1的外部脉冲信号输入端(T1)。

P3.6:该端在写片外RAM时,输出写控制信号()。
P3.7:该端在读片外RAM时,输出读控制信号()。
P0、P1、P2、P3端口具有多种功能,具体应用哪一种功能,由单片机内部的程序来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时刻,端口的某一引脚只能用作一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