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55的各引脚及作用

楼主(2018-11-01):
555定时器是一种模拟和数字功能相结合的中规模集成器件,用双极型(TTL)工艺制作的称为 555,用互补金属氧化物(CMOS )工艺制作的称为 7555。555定时器能够产生的波形在一些家电、控制器、电子玩具等有一些应用。本文介绍555定时器的引脚图以及功能。
555定时器引脚图
555定时器引脚图及引脚描述:555定时器中有八个脚,每个脚的电压输入端都是不一样的,要用UCC来表示,今天就从这八个脚来了解一下555定时器引脚图吧。
1脚是接地的,2脚是作为触发的输入端口,3脚是作为输出的端口,能够在输出的状态能够得以控制,3脚的输出感受器上接到信号后,会使6脚和2脚得以控制。当2脚的触发器感受到高于A1的输入,就会归置到复位的状态。其中这八个脚中,2脚和6脚是作为互补脚,2脚对低于电压具有平起的作用,对高雅没有任何的作用,在这个时候,3脚是处于高压的电平状态;6脚是一个阈值端口,对高压平起有作用,在低压平起状态完全不起任何作用。3脚的电压很是接近电源的电压,它的输出最大的电流能够达到200mA。
4脚是复位端口,不得低于零点四伏特,2脚和6脚在任何状态都会使3脚的输出会是低电平的状态。5脚是整个定时器的控制端口,7脚是定时器的放电的端口,和3脚是处于同步的状态,特别是它们所输出的电平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不同的,那就是7脚是没有输出的电流,因此,3脚被我们规定成为是实高(低),而7脚被我们规定成为虚高(低)。
555定时器的功能表
将高触发端TH和低触发端TR连接在一起,上述的555功能表变为如下功能表。
555定时器引脚图就是一种集成电路,对555定时器的应用很是广泛:
1、555定时器应用到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上,特别是在TTL的系统接口上得以广泛应用,还有就是在整形的电路中被应用。
2、555定时器应用到构成谐振荡器,能够与组合信号结合,形成电路。
3、555定时器应用到构成的单稳态的触发器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时一些定时的开关等。
文章素材来自互联网

网友A(2020-12-06):
有一本书叫《555电路应用800例》,网上有下载。

网友B:
7脚是放电管的集电极(MOS管的D极)开路输出端,虚高成立(输出高电平时需要上拉电阻),但虚低不成立!7脚输出低电平是实在的!而非虚!

网友B:
另外,说明一下,6脚的参考电平是5脚电压值,2脚参考电平是1/2的5脚电压值。这点通常不容易引起注意。默认状态5脚电压为2/3的8脚电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6脚参考电平电压值为2/3VCC,而2脚C参考电平电压值为1/3VCC的原因。当我们改变5脚电压值时,这样的参考电平电压值就相应的改变了。而如果我们短路5,6脚,555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电平电压比较器了。这个独特性的改变有时很实用。

网友C:
555 定时器是一种模拟和数字功能相结合的中规模集成器件。一般用双极性工艺制作的称为 555,用 CMOS 工艺制作的称为 7555,除单定时器外,还有对应的双定时器 556/7556。555 定时器的电源电压范围宽,可在 4.5V~16V 工作,7555 可在 3~18V 工作,输出驱动电流约为 200mA,因而其输出可与 TTL、CMOS 或者模拟电路电平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