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人体红外感应的防盗系统设计(仿真+源码+PCB文件+报告)

楼主(2018-11-01):
1.根据系统功能要求并且考虑产品的性价比进行系统的整体方案设计,包括系统  的选型、所选芯片的功能、芯片外围电路的合理设计等。
2.系统硬件抗干扰技术与软件抗干扰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3.系统硬件与软件的联合仿真与调试。

本设计是针对普通的家庭防盗而设计,与相似功能的系统相比,具有如下的创新:
(1)移植性高。本设计考虑现代家居的特点,参考了大多数的被盗情况,适合任何家庭使用。
(2)成本低。本设计采用单片机作为控制芯片,所需要的外围电路较少,且所有子电路均能从市场上购买,制造成本低。
(3)功能扩展性好。本设计稍加修改就可增加检查火灾或煤气泄漏等功能,发展前景很大。
(4)安全性高。本设计考虑到其安全性,采用全封闭安装,致使窃贼无法破坏其装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制作基于51单片机和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的的防盗系统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防盗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防盗系统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防盗系统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uang=P2^0;//黄灯
sbit lv=P2^2;//绿灯
sbit hong=P2^4;//红灯

sbit hongwai=P1^0;//热释电
sbit butter=P2^6;//蜂鸣器低电平开蜂鸣器

sbit  baojing=P1^1//直接报警按键;
sbit  bufang=P1^7;//布防按键
sbit  quxiao=P3^4;//取消按键
uchar tt=0;//定时器变量
uchar num=0;//定时的计时变量
uchar flag=0;//标志位
void timer1init(void)//定时器1,16位方式2
{        EA=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tt=0;//
        EA=0;//关总中断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主函数
{
                 huang=0;//初始黄灯亮
                 lv=0;//初始绿灯亮
                 hong=0;//初始红灯亮
                 timer1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baojing)//如果直接报警键被按下
                                {
                                        delay(5);//延时消抖
                                        if(!baojing)//判断报警键是不是被按下
                                        {
                                          hong=1;//红灯亮
                                          lv=0;        //绿灯灭
                                          flag=7;//标志位等于7
                                          butter=0;//蜂鸣器响
                                          EA=0;//关中断
                                        }
                                        while(!baojing);//判断按键是不是弹开
                                        delay(5);//如果弹开延时消抖
                                        while(!baojing);//弹开后跳出程序
                                }
             if((!bufang)&&(flag<4))//在初始状态和按下取消键后可以进去这个函数
                                {
                                        delay(5);//延时消抖
                                        if(!bufang)//如果布防被按下
                                        {
                                           EA=1;   //开定时器
                                           flag=2;//另=2
                                        }
                                        while(!bufang);//布防键是不是弹开
                                        delay(5);//延时
                                        while(!bufang);//布防键弹开
                                }
                        if(!quxiao)//如果取消键按下
                                {
                                        delay(5);//延时消抖
                                        if(!quxiao)//取消键是不是按下
                                        {
                                          flag=3;//FLAG等于3
                                          butter=1;//蜂鸣器不响
                                          tt=0;//
                                          num=0;//定时初始0
                                          EA=0;//关中断
                                          lv=0;//绿灯灭
                                          hong=0;//红灯灭
                                        }
                                        while(!quxiao);//取消按键抬开
                                        delay(5);//延时消抖
                                        while(!quxiao);//如果弹开跳出

                                }
                    if(flag==4)//如果布防时间到
                          {
                           tt=0;//清计数为0
                           EA=0;//关中断
                           num=0;//记的秒数清零
                           lv=1;//关绿灯
                           flag=5;//flag等于5

                          }
                        if(hongwai)//如果感应到人黄灯亮
                           huang=1;
                        else  huang=0;//感应不到人黄灯灭

                        if(flag==5)//如果flag等于5
                           {
                             if(hongwai)//如果感应到人
                                   {
                                    butter=0;//蜂鸣器响
                                    EA=1;//开中断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10)
          {tt=0; num++;}
        if((flag==5)&&(num%2==0))//布防15秒后会让flag=5 ,num为偶数灯亮
            hong=1;
        if((flag==5)&&(num%2==1))//布防15秒后会让flag=5 ,num为奇数灯灭
            hong=0;
        if((flag==2)&&(num%2==0))//按键布防键后flag等于2,num为偶数灯亮
              lv=1;
        if((flag==2)&&(num%2==1)) // 按键布防键后flag等于2,num为奇数灯灭
              lv=0;
        if((flag==2)&&(num==30))//布防时间,num=30即15秒,可以更改此实现布防延迟时间
           flag=4;

}

网友A:
谢谢分享,应该是楼主为了防止伸手党,故意改错了几个io,导致无法仿真.我下载修复了一下程序,灯和按键都正常了

网友B:
加油,很好的东西

网友C(2018-12-01):
感觉很不错,大佬加油

网友D:
我在某宝买了个hc_rs501怎么一直有重复输出?

网友E:
很喜欢这个制作,已下,有空试试,如果加多路输入就更好了,

网友F:
请问红外热释电模块需要驱动电路吗?

网友G(2019-01-03):
大佬 为什么喇叭不响啊

网友H(2019-03-01):
真的很好,源码,pcb都有

网友I(2019-11-09):
为什么喇叭不响

网友J:
很好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K:
很好 非常实用哦

网友L(2020-01-05):
感谢可以加好友交流一下吗

网友M: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

网友N(2020-12-18):
感谢分享。正研究这个呢。卡在红外传感器出来的是高电平,单片机高电平触发我还没有学会。

网友O: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值得学习

网友P(2021-04-21):
感谢分享,人体红外模块是不是用的红外探测传感器?

网友Q:
蜂鸣器没反应

网友R:
建议楼主,加个315M的无线模块, 这边搞个无线接收模块,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S:
这个  比较实用了,可以根据实际环境仿制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T(2022-02-26):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应该是楼主为了防止伸手党,故意改错了几个io,导致无法仿真.我下载修复了一下程序,灯和按键都正常 ...

谢谢 资料不错

网友U:
会汇编,慢慢研究, 单片机源码及原理图.

网友V(2023-05-26):
大佬,为什么仿真灯和喇叭都不能工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