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6v电压改成12V或者24V电压的电路板?求!大虾们赐教!谢谢!

楼主(2018-11-01):
怎么制作6v电压改成12V或者24V电压的电路板?求!大虾们赐教!谢谢!
由于本人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对这部分不懂,我只是想把6V的电压例如电池6V的转成12V或24V启动12V或24V的小马达!
我想将5V  1-2A充电器 升压成  12V  8A这样行吗?,求解答!

网友A:
你好!不知道你原来的什么样,不清楚怎么来改;
需要得到帮助,请把前因后果说详细了。。。

线路图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网友B:
从你的表述来看,你需要先加强基础学习。

网友C:
估计是电压吧,要加DC-DC变换电路。BOOST电路就可以。

网友D:
6v电流是什么鬼?表达清楚再问

网友E:
恒压源的电流,如果没有超出自身范围,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如果是把 6V 电源 改 12V ……,变压器整流的,就改   变压器和三端稳压管,如果是开关电源,就要改反馈电路,高频变压器可能也要改,如果是改到 24V ,个人觉得高频变压器必改,手工条件下不是那么容易绕的

网友F:
淘宝DC-DC升压模块,或者自己搭个boost电路

网友G:
6v升到12v可以考虑下芯朋微的 AP2018

网友H:
还是要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I:
买9个1N5401的二极管,串联起来后接电瓶正极,然后输出就是6V了,(一个二极管最多5角钱),因为硅二极管的压降每个是0.6V到0.7V,9个二极管串联的压降大约是6V。

网友J:
你去搜索一个芯片吧!xl4015,看它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压吧,要加DC-DC变换电路。BOOST电路就可以。

由于本人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对这部分不懂,我只是想把6V的电压例如电池6V的转成12V或24V启动12V或24V的小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压源的电流,如果没有超出自身范围,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如果是把 6V 电源 改 12V ……,变压器整流的, ...

由于本人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对这部分不懂,我只是想把6V的电压例如电池6V的转成12V或24V启动12V或24V的小马达!

网友K:
小马达的功率是多少,感觉这个参数不能少吧

网友L:
1.做电路之前先确认几个参数。具体用几伏的电机。
2.电机工作电流是多大,计算出功率。
3.电机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4.以上参数确认好后,根据参数找对应功率的升压电路,
5.电机启动电流都很大,在设计时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做电路之前先确认几个参数。具体用几伏的电机。
2.电机工作电流是多大,计算出功率。
3.电机是有刷电机 ...

那么复杂

网友M:
用一个升压和DCDC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买9个1N5401的二极管,串联起来后接电瓶正极,然后输出就是6V了,(一个二极管最多5角钱),因为硅二极管的压 ...

他要升压  不是降压

网友O:
到淘宝上找一个DC DC变换板,根据你的电压、电流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P:
试试直流斩波电路进行升压,有相关资料

网友Q:
直接到淘宝买个升压模块,要注意电流和功率。

网友L:
如果只用一个淘宝买一下就可以了,你有不用批量生产,批量生产是要这样做。出现问题那就不是一个两个的事了

网友R:
淘宝DC-DC模块就行

网友S:
如果输出电流不是很大,100MA左右,而且对波纹要求不高,可以试试MOC34063,这玩意很便宜,需要外接的元件也不多.其参考手册里有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R:
淘宝DC-DC模块就行

可以5V1A-2A转换成12V 8A吗

网友T:
变压器咯,电路板恐怕没法实现

网友U:
boost电路,可以提升电压,但是你得确认你的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U:
Boost电路 可以搞定,但是需确认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5V1A-2A转换成12V 8A吗

你太天真了,任何转换电路是不会增加功率的,只会降低功率。比如你输入是5V2A,是10W,转换效率按85%计算,也只有8.5W,最多也就是12V0.7A输出。

网友V:
升压不建议自己搭电路,太麻烦了。为什么不直接用12v或更高电压的电池呢?考虑体积可以用纽扣或锂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V:
升压不建议自己搭电路,太麻烦了。为什么不直接用12v或更高电压的电池呢?考虑体积可以用纽扣或锂电池串联 ...

纽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天真了,任何转换电路是不会增加功率的,只会降低功率。比如你输入是5V2A,是10W,转换效率按85%计算 ...

不能解决吗

网友W:
不可以由5V  1-2A充电器 升压成  12V  8A,

楼主:
引用 网友V:
升压不建议自己搭电路,太麻烦了。为什么不直接用12v或更高电压的电池呢?考虑体积可以用纽扣或锂电池串联 ...

3.7V 1A 的电池串联可以达到 12V 8A吗?纽扣是什么!

网友X:
淘宝DC-DC升压模块

网友Y:
用降压吧,别想升压了。12V的电池用DCDC降压到5V,这样效率比较高点

网友Z:
用dc-dc升压模块可以升高电压,电流不可以

网友A:
纽扣电池一般来说常见的有充电的和不充电的两种,充电的包括3.6V可充锂离子扣式电池(LIR系列),3V可充锂离子扣式电池(ML或VL系列);不充电的包括3V锂锰扣式电池(CR系列)及1.5V碱性锌锰扣式电池(LR及SR系列); 因体形较小,故在各种微型电子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用于玩具和礼品上的, 通常小电子、数码产品、医疗器械等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3%E7%94%B5%E6%B1%A0

网友AA:
没电路图不清楚怎么改好

网友AB:
最基本的守恒原理,目前市面上最高的DC-DC转换效率也只能达到92%左右,LDO就更不用说了。你5V  2A充电器 升压成  12V 电压时可以升上去的,但是电流I=(5V*2A)/12V = 0.833A, 再按市面上90%的转换效率0.833*90%=0.75A,也就是说你通过升压电路转换后电流最大只能达到0.75A,先考虑这个电流参数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再去做其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