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读取扫码器的数据存在数组里,扫码器可以指令触发 但会有别的信息回应

楼主(2018-11-01):
求大神来看看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用单片机读取扫码器的数据存在数组里,扫码器可以指令触发。但会有别的信息回应 ,是不需要的,而且还取消不了.........
比如我用指令触发扫码读的数据是 Tiaoma【】={02, 00, 04, 01, 00, 33, 31,34 , 32};其中我只需要最后两位,也就是Tiaoma【8】和Tiaoma【9】前面的数据是不需要的,能不能做到扫完第一个码后 Tiaoma【】={34 , 32} ,扫完第二个码后Tiaoma【】={34,32 , 30 ,31}
假设第二个码的内容是 30 31
本人C语言学的不是很好

我的扫码接受程序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1)
    {
        RI = 0;
        Tiaoma[j] = SBUF;
                j++;
    }

}

网友A:
扫码器应该是封装好的,其反馈信息也是确定的,所以你可以在接收端新建一个数组,写一个服务函数专门提取后两位。
现在你的想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定义这个接收数组的时候,应该是定长的,例如定义array[12]表示这个数组有12个元素,定义array[]={0,0,0,0}表示其中有4个元素。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数组的长度是确定的。想实现数据无限存储是不行的,因为在编译的时候,给数组分配的空间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