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做一个类似于按键的东西

楼主(2018-11-01):
我需要做一个类似于按键的东西,可以高电平起来,低电平下去。也可以人为按下去,然后自己起来。

网友A:
你表述的内容很难懂呢?

网友B:
小黄鸭吗?按下去,一会自己就起来了,还带伴奏的

网友C:
单片机外设通过一个驱动电路,控制一个气泵,通过加压或者减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这个描述是同时实现软件,硬件控制吗?还是?有点不清晰啊

网友E:
说的是啥呀?不明白你讲的!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呢?直接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F:
你可以用按键扫描去做这个,关于按键扫面算法,有很多,你可以上网搜搜

网友G:
主要做什么用?

网友H:
按键是人为按下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呢?直接继电器不行吗?

可能是我理解错误:

楼主的要求是一个按键,可以用高低电平控制这个按键机械动作,

也可以用手按这个按键动作。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J:
弄一个逻辑门电路直接接你的动力就行了

网友J:
弄两个按键连个单片机,不就行了。主要看你如何写程序了,要是有51开发板就随意多了

网友K:
如果做开关,用一键开关机双稳态电路。如果低功耗用CD4013做,反正网上有教程

网友L:
弄两个按键连个单片机,不就行了

网友M:
你说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我理解错误:

楼主的要求是一个按键,可以用高低电平控制这个按键机械动作,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外设通过一个驱动电路,控制一个气泵,通过加压或者减压,就可以实现了

但人为操作部分怎么控制啊

楼主:
道理我都懂,只是好像买不到这样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黄鸭吗?按下去,一会自己就起来了,还带伴奏的

真棒,我,我,我还能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描述是同时实现软件,硬件控制吗?还是?有点不清晰啊

是这样的,只是我想体积小的

网友N:
感觉有点像继电器的原理

网友O:
不知道你说的啥

网友O:
可以做一个磁力线圈,在高电平的时候可以发生磁力抗,然后自己顶起来

网友P:
电磁阀吗

网友Q:
你这表述很有问题

网友R:
电磁开关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只是我想体积小的

去淘宝,买个电磁锁吧,这种看看是否符合

网友S:
矩阵键盘还是单纯的按键

网友T:
描述太笼统,最好说的具体些。

网友I:
引用 楼主:
道理我都懂,只是好像买不到这样的东西啊

电磁铁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