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的代码

楼主(2018-11-01):
LCD1602液晶 显示器及SR4超声波传感器检测障碍物距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sbit moto1=P1^0;
sbit moto2=P1^1;
sbit moto3=P1^2;
sbit moto4=P1^3;
sbit hw=P1^7;
sbit hw1=P1^6;
sbit k1=P3^1;
//sbit key2=P3^2;
sbit beep=P1^5;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sbit PWM = P0^7;
sbit hw2=P2^3;
sbit hw3=P2^4;
unsigned int  j,a,h,w,c,z,x,y,u,v;

unsigned char PuZh[]="The Distance is";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6]           ={ 0,0,0,0,0,};
           void Conut(void);
void delayms();
void  StartModul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void Int0Init()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中断
void forward()
{
        moto1=1;
        moto2=1;
        moto3=1;
        moto4=1;
        delay(80);
}
void stop()
{
        moto1=0;
        moto2=0;
        moto3=0;
        moto4=0;
        delay(80);
}
void turnright()
{
        moto1=1;
        moto2=0;
        moto3=1;
        moto4=0;
        delay(80);
}
void turnleft()
{
        moto1=0;
        moto2=1;
        moto3=0;
        moto4=1;
        delay(80);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
          disbuff[2]=S%1000%100%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warning()
{
        unsigned int b;
        if(S<5)
        {
           do
           {
           for(b=0;b<100;b++)
           {
                beep=~beep;
                delay(100);
                }
                }while(S>5);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PuZh);
         stop();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8);
                 if(k1==0)
                 {
                 forward();
                 if(S<=35)
                 {
                 stop();
                 warning();
                         if(hw1==0)
                {
           turnleft();
           delay(80);
                }
                if(hw3==0)
                {
           turnleft();
           delay(80);
                }
                if(hw==0)
                {
           turnright();
           delay(80);
                }
        if(hw2==0)
                {
           turnright();
           delay(80);
                }
                 }
                if(hw1==0)
                {
           turnleft();
           delay(80);
                }
                 if(hw3==0)
                {
           turnleft();
           delay(80);
                }
                if(hw==0)
                {
           turnright();
           delay(80);
                }
                        if(hw2==0)
                {
           turnright();
           delay(80);
                }
                        if(hw1==0)
                {
           turnleft();
           delay(80);
                }
                        h=hw;
                w=hw1;
                c=hw2;
                z=hw3;
                    x=h+w;
                        y=c+z;
                        u=h+z;
                        v=w+c;
                if(x==0)
                        {
                                stop();
                                delay(50);
                        }
        if(y==0)
                        {
                                stop();
                                delay(50);
                        }
                                if(u==0)
                {
                                stop();
                                delay(50);
                        }
                        if(v==0)
                        {
                                stop();
                                delay(50);
                        }
                 }
        }

}

网友A(2019-04-17):
为什么定时器TMOD 明明就是0x01没有打开GATE为什么都说  GATE为1,能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