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新手学习51单片机需不需要一定的电子基础?

楼主(2018-11-01):
      新手学习51单片机需不需要一定的电子基础?(比如数电模电知识)
     我是从电工技术plc转过来的,学习了一段时间,感觉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些知识总是模棱两可,比如AD/DA中的电路及转换过程,只知道如何转换,却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理论知识,使得自己在学习这部分知识不扎实,从而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电子知识,这样可不可取,对以后的学习有没有很大的作用,有没有必要呢?

网友A:
有初中文化就可以了.物理课没逃学就可以了.如果没电子基础也没关系,有上进心就可以花时间补回来.

网友B:
买一本数字电子技术看一看

网友C:
可以看看数电和模电就好

网友D:
需要C语言基础,这也可以边看边学!一般看视频比较快!

网友E:
最终要代码实现,所以不必纠结

网友F:
如果仅仅是玩玩程序,电子基础差一些也无妨。但是要做系统,没有一定的电子只是做基础是不行的。

网友G:
可以私聊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网友H:
数电模电知识还是需要掌握一点的 电子元器件必须懂点吧?最重要的是兴趣!勤动手!

网友I:
数电,模电,C语言,都是需要的,AD之类的深入了解可以上手之后,比如先跑个流水灯之类的增加兴趣

网友J:
买一本电路看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不要怕

网友K:
肯定需要,尽量学

网友L:
需要你学习一定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知识,如果零基础 建议直接从电路分析开始

网友M:
电子技术肯定是需要的,如果想在嵌入式这样的路上走下去,软件和硬件知识是很重要的,软件主要就是C语言的应用,硬件上的就是数模电,信号处理,DPS都需要去了解学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初中文化就可以了.物理课没逃学就可以了.如果没电子基础也没关系,有上进心就可以花时间补回来.

本身就是学电出身的,只是当时对电子不感兴趣,喜欢plc,所以电子一点都没学,学plc久了发现必须有单片机基础才能提高,才开始学习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仅仅是玩玩程序,电子基础差一些也无妨。但是要做系统,没有一定的电子只是做基础是不行的。

暂时的想法是做一些自己的小项目,如果可以深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私聊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们有好多这样的初学者需要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电模电知识还是需要掌握一点的 电子元器件必须懂点吧?最重要的是兴趣!勤动手!

也就是懂一点,但是对放大电路之类的进阶知识不是很懂

网友N:
要肯定是要的,但是也不是一定很精通,反正越接触越了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买一本数字电子技术看一看

需要有点

网友P:
可以先学习单片机,在系统设计的时候一起学习数模知识

网友Q:
有一些电子基础知识是必要的,特别是使用51单片机,资源少,就更需要了解一些外围的知识

网友R:
最好能先学习数字逻辑电路,对数据的处理有一些了解

网友S:
学51单片机我觉得最主要还是需要一些数字电子技术的知识,比如了解OC门OD门总线结构等等这些还是要的,剩下的就是程序结构这些了

网友T:
对51来说不需要特别深入的理解这些理论知识,完全可以在需要时候看看别人的例子或者相关的理论就可以

网友U:
数模电基础是必须的,模电教你基本的电路组合,书店则是芯片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