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8-11-02):
unsigned char LedNumber[6] = {0};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让这个数组 LedNumber的每一个元素的初值都是零。
即: LedNumber[0]、LedNumber[1]、LedNumber[2]、LedNumber[3]、LedNumber[4]、LedNumber[5]人初值都为0。哦,对了,前面的是定义这个数组变量是一个无符号字符型数据类型

网友B:
unsigned char LedNumber[6] = {0};
这句话的意思是给LedNumber数组的首元素进行赋值,赋值为0,此时数组中其他元素的值默认为0。在C语言的语法中有这样的规则,给数组的部分元素进行赋值,那么其余的元素值默认为0.

网友C:
初始化为零

网友D:
定义一个无符号整形(unsigned char)数组,

数组名 LedNumber , 6个成员,下标0初始化为0。

网友E:
全部初始化为零

网友F:
定义了一个宽度为6,所有数组元素均为0的无符号字符型数组。

网友G:
这个定义放在不同位置会产生不同效果,如果放在函数外部声明为公共的,那么数组所有成员都被初始化为0,如果放在函数内部声明,生命周期仅限于此函数的局部作用,那么只会初始化数字第一个成员为0,其余是随机的。

网友H:
unsigned char LedNumber[6] = {0};      ==   unsigned char LedNumber[6] = {0,后面的5个没有初始值}; 有的书上说后面的默认都是 0,但本人遇到过很多次,后面的值只有第一次程序刷进芯片时候默认是 0,关机后,再开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I: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数组,并给定6个空间,首地址为0

网友J:
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类型数组,初始化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