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引脚和轻触开关之间加上一个二极管,这种接法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8-11-02):
使用单片机时,我的师兄在引脚和轻触开关之间加上一个二极管,这种接法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能不能画个电路示意一下?

网友B:
以免反向了吧

网友C:
与门, 如果把这样的几个接口都连接到中断,二极管可以隔离 io 接口,按下其中一个,中断就可以触发

有一个按键按下,中断触发

有一个按键按下,中断触发

如果是这样的,个人感觉,对 51 来说,D4 D5 D6 意义不大

如果是这样的,个人感觉,对 51 来说,D4 D5 D6 意义不大

前面两基本一个意思,最后一个,个人感觉对51来说,D4 D5 D6,作用不大,是个人感觉啊

网友D:
普通二极管的话,应该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吧

网友E:
隔离作用

网友F:
电气隔离,起到保护单片机引脚的功能

网友G:
等于二极管矩阵,隔离扫描线之间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气隔离,起到保护单片机引脚的功能

能否再详细点呢

楼主:
隔离什么呢?

网友H:
没图示说明,有可能是防按键抖动

网友I:
设置一根中断线,监测四个按键。

网友I:
应该是,CPU只需要检测P3.2端口线,当它为低时,可引起中断,再去扫描PI口的端口,看是哪个按键被按下。

网友J:
1,保护二极管,
2,关二极管时,通断立刻截止,减少关断时间。(假如原来关闭二极管需要10ns,现在可能只需要2ns),以达到增强稳定性。
3,你可以问问你师兄,在此回复一下关于他的想法,大家便于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