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义数组外部RAM int xdata a[100]的问题

楼主(2018-11-02):
51单片机比如我定义一个数组int a[100];就会报错,改成int xdata a[100];就不会报错,51单片机不都没扩展外部RAM吗,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们用的 51 系列的单片机都是带扩展
片内 RAM 的,即 RAM 是从 0x00~0xFF 共 256 个字节。片外 RAM 最大可以扩展到 0x0000~
0xFFFF 共 64K 字节。这里有一点大家要明白,片内 RAM 和片外 RAM 的地址不是连起来的,
片内是从 0x00 开始,片外也是从 0x0000 开始的。还有一点,片内和片外这两个名词来自于
早期的 51 单片机,分别指在芯片内部和芯片外部,但现在几乎所有的 51 单片机芯片内部都
是集成了片外 RAM 的,而真正的芯片外扩展则很少用到了,虽然它还叫片外 RAM,但实际
上它现在也是在单片机芯片内部的,我们的 STC89C52 就是这样。”---金沙滩工作室

网友A:
简答就是,时代进步了,当初的那种51和你说的那样,是没有片外的。现在内部集成“片外”

网友B:
有些改进型51片内有 xdata,比如c8051f系列。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找手册看

楼主(2019-04-09):
谢谢大家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