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怎么测速,是不是有仿真里面有个东西产生脉冲就行测速的

楼主:
想请教一下大佬,单片机仿真怎么测速,是不是有仿真里面有个东西产生脉冲就行测速的

网友A(2018-11-02):
放个带编码器电机通上电,编码器就会发出速度脉冲。

网友B:
是的,在输入端口上输入脉冲就行了。

网友C:
很多场合需要用到对频率的精确测量,譬如你用霍尔传感器做测转速系统,就需要用到此模块,测量霍尔传感器输出的脉冲的频率,然后稍作运算,就可以实现转速的测量功能。本设计利用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INT0)的捕捉功能,实现对脉冲的计数,同时配以T0的8位自动装入方式,实现准确计时1S,这1S内INTO捕捉到的脉冲数即为频率。

网友D:
单片机的外部中断(INT0)的捕捉功能,实现对脉冲的计数,同时配以T0的8位自动装入方式,实现准确计时1S,这1S内INTO捕捉到的脉冲数即为频率。

网友E:
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测速实际上是在一定时间内测量脉冲个数,脉冲个数乘以一圈周长就是在一定时间内的运行速度。仿真测速就是并且只能是测量脉冲个数。给你介绍一个测量脉冲个数的案例。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测速实际上是在一定时间内测量脉冲个数,脉冲个数乘以一圈周长就是在一定时间内的运行 ...

这个没有程序

网友E:
怎么会没有程序?没有程序能仿真运行?不过,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如果仿真中有相应的传感器可以直接用,如果没有则用脉冲代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没有程序?没有程序能仿真运行?不过,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 ...

好的,谢谢了

网友H:
用一个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