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MP180怎么测量负温度呀

楼主(2018-11-02):
看芯片手册上应该可以测量从-40℃到85℃,但是网上很多例程都是使用一个长整型定义温度变量,这样得到的温度值怎么判断正负呢?
请各位用BMP180实现过负温度检测的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测量的值不是直接的温度值,还要带入公式计算得到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值不是直接的温度值,还要带入公式计算得到温度值

是的,但是经过参数修正之后得到的温度值直接就可以取位显示了呀,这个温度变量是长整型......而且是经过位运算得到的,难道也可以表示负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