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S NE0-7N UBLOX实验详解Demo代码等

楼主(2018-11-02):
在学习使用GPS模块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些调试经验和问题记录下来,方便大家的学习,也希望大家指出不足。

1.硬件实现平台介绍,使用STM32F103RBT6作为核心板,使用GPS NE0-7N UBLOX模块,串口通信模块使用CH341串口芯片。
2.方法介绍:gps模块采用串口通信,首先要先了解GPS的通信协议。GPS模块通过串口给我们发的数据GPRMC格式的,他包括了定位信息,主要是经纬度,UTC(国际标准时间)时间,等等关键信息,真头由符号“$”起始。
                因为GPS使用串口通信,首先必不可少的是串口通信程序驱动的编写,根据gps模块的数据手册表明,串口通信的波特率为9600,其他的一些串口通信的格式在usart.c中的My_usart2_Init函数中均有体现。
3.在main中的主程序,while循环中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对GPS模块发来的帧数据进行的解析,然后把解析出的数据存储在自己定义的结构体中。

第二就是把这个解析后的数据进行串口的一个打印,这样可以通过串口助手观察当先的经纬度等信息。

调试注意,由于GPS模块第一次的定位搜星的事件较长,而且必须!!是必须在室外进行,也就时模块必须置于露天位置才能进行有效的定位,如果在室内实现的话 是做无用功的。  下载我把代码上传,方便大家学习,这个工程还包括了 一些LCD12854-5的驱动程序,还有一些I2C驱动指南针的程序,大家也可进行一下借鉴。

附件为code还有串口芯片ch341的串口驱动,方便大家调试我就一次都传上去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led.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
                                        手持气象台项目
************************************************/

extern QMC_BUF[8];
void errorLog(int num);
void parseGpsBuffer(void);
void printGpsBuffer(void);

int main(void)
{
        int X = 0,Y = 0,Z = 0;
        double Angle_XY=0,Angle_XZ=0,Angle_YZ=0;

        //设置中断优先级管理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_Usart1_Init(115200);
        My_Usart2_Init(9600);
        delay_init();
        GPIO_Configout();                //初始化LCD OCM12864-5

        delay_ms(200);

        Init_LEDpin();
        LED1 = 1;
        //Lcd_Init();

        //QMC_5883_Init();
        delay_ms(300);
        while(1)
        {
#if 0

                Multiple_Read_Qmc5883();                //连续读取三轴角度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Y轴
                X = QMC_BUF[1] << 8 | QMC_BUF[0];
                Y = QMC_BUF[3] << 8 | QMC_BUF[2];
                Z = QMC_BUF[5] << 8 | QMC_BUF[4];

                if(X > 0x7fff)
                        X -= 0xffff;
                if(Y > 0x7fff)
                        Y -= 0xffff;
                if(Z > 0x7fff)
                        Z -= 0Xffff;

                Angle_XY=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计算XY平面角度
                disp1();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lat_disp(0xff, 0x00);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disp3();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lat_disp(0x33, 0x33);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delay_ms(400);

#else
                parseGpsBuffer();
                printGpsBuffer();

#endif
        }
}

void errorLog(int num)
{

        while (1)
        {
                  printf("ERROR%d\r\n",num);
        }
}

void parseGpsBuffer(void)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char i = 0;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GPS_Buffer);

                //$GPRMC,072344.00,A,4544.41944,N,12637.19170,E,0.102,,011118,,,A*7F
                for (i = 0 ; i <= 6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2: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3: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N/S
                                                case 5: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经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E/W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

                }
        }
}

void printGpsBuffer(void)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printf("Save_Data.UTCTime = ");
                printf(Save_Data.UTCTime);
                printf("\r\n");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printf("Save_Data.latitude = ");
                        printf(Save_Data.latitude);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N_S = ");
                        printf(Save_Data.N_S);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longitude = ");
                        printf(Save_Data.longitude);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E_W = ");
                        printf(Save_Data.E_W);
                        printf("\r\n");
                }
                else
                {
                        printf("GPS DATA is not usefull!\r\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