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介绍与程序源码分享

楼主(2018-11-02):
超声波是指频率在20kHz以上的声波,它属于机械波的范畴。超声波也遵循一般机械波在弹性介质中的传播规律,如在介质的分界面处发生反射和折射现象,在进入介质后被介质吸收而发生衰减等。正是因为具有这些性质,使得超声波可以用于距离的测量中。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超声波测距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
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硬件电路主要包括单片机电路、发射电路、接收电路、显示电路和电源电路,另外还有复位电路和LED控制电路等。我采用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的低成本、高精度、微型化数字显示超声波测距仪的硬件电路。整个电路采用模块化设计,由信号发射和接收、供电、温度测量、显示等模块组成。发射探头的信号经放大和检波后发射出去,单片机的计时器开始计时,超声波被发射后按原路返回,在经过放大带通滤波整形等环节,然后被单片机接收,计数器停止工作并得到时间。温度测量后送到单片机,通过程序对速度进行校正, 结合两者实现超声波测距的功能。软件程序主要由主程序、预置子程序、发射子程序、接收子程序、显示子程序等模块组成。它控制单片机进行数据发送与接收,在一定温度下对超声波速度的校正,还有实现数据正确显示在LED上。另外程序控制单片机消除各探头对发射和接收超声波的影响。相关部分附有硬件电路图、程序流程图。

#include "wave.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sbit Trig  = P2^0;
sbit Echo  = P3^2;
extern uchar dis2[];
extern uchar dis6[];
float distance;
uint succeed_flag,time,timeH,timeL,numble=0;
uchar bai,shi,ge,xiaoge;
void send()
{
        EA=0;
        Trig=1;         //超声波输入端
  delay_20us();   //延时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
}

void receive()
{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A=1;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计数溢出标志
                        TR1=1;          //启动定时器1
                        delay(140);      //等待测量的结果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if(succeed_flag==1)
                 {
                    display3();
                                time=timeH*256+timeL+numble*65536;
                                distance=(time*1.85)/100;  //厘米
                          TH1=0;
              TL1=0;
                    bai=(uint)distance/100;
                          shi=(uint)(distance)%100/10;
                          ge=(uint)(distance)%10;
                          xiaoge=(uint)((distance-(uint) (distance))*100)%100/10;

                          lcd_pos(2,0);
                                lcd_wdat(' ');
                          delay(5);
                    lcd_wdat(0x30+bai);
                          delay(5);
                          lcd_wdat(0x30+shi);
                          delay(5);
                          lcd_wdat(0x30+ge);
                          delay(5);
                          lcd_wdat('.');
                          delay(5);
                          lcd_wdat(0x30+xiaoge);
                          delay(5);
                          lcd_wdat('c');
                          delay(5);
                          lcd_wdat('m');
                          delay(300);

                 }
                if(succeed_flag==0)
                 {
                          display();
                         // display3();               //没有回波则清零
                                P1=0;                //测试灯变化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是0号
{
           ti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ti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
//定时器1中断,用做超声波测距计时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
         TH1=0;
         TL1=0;
                           num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