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位LED控制程序

楼主(2018-11-02):
① 开启电源:
5S后,所有灯【8个】亮2S检测是否正常
② 播放亮灯模式:
按下*键,延迟5S后,自动播放上次的亮灯模式【如果第一次使用,默认选择亮灯模式1
③ 选择亮灯模式:
按下相应数字键【0-93内按下2个数字键,默认为相应的2位数字,如21】,延迟3S,所有灯闪烁2次,延迟1S后,开始播放相应的亮灯模式
④ 停止播放:
按下#键,延迟1S后,所有灯闪烁3次,延迟1S后,停止程序运行:所有灯灭
⑤ 超时关机:
未按下任何按键,选择的亮灯模式循环播放,最多运行100个循环,自动停止,所有灯灭
⑥ 曲首提示:
循环播放过程中,每次亮灯模式开始,所有灯一起闪烁2,延迟1S后,开始播放相应的亮灯模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包含循环移动函数的头文件
//
定义一下
,
方便使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延时函数(大约一毫秒)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0;x<=76;x++)
  for(y=0;y<=z;y++);
}
void main( )//
主函数
{
uchar i=0;
P0=0xfe;//
点亮第一个
LED
delayms(500); //
延时(大约)
0.5

while(1)//
程序循环
{
  for(i=0;i<7;i++) //
右移
7

  {
   P0=_crol_(P0,1);//
循环右移一位,此处调用函数
_cror_
的功能为循环
右移
   delayms(500); //
延时(大约)
0.5

  }
  for(i=0;i<7;i++)  //
左移
7

  {
   P0=_cror_(P0,1);//
循环左移一位,此处调用函数
_croL_
的功能为循环
左移
   delayms(500); //
延时(大约)
0.5

  }
}
}

网友A:
简单程序,入门实验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