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88CPU的八路输入模拟信号的数值显示电路设计

楼主(2018-11-02):
八路输入模拟信号的数值显示电路设计
一、 设计任务及要求
    采用8088CPU作主控制器,0809作A/D转换器。开机后能自动依次轮流显示8路输入的模拟电压值,每采集一个通道则立即显示该通道经A/D转换后的数值。输入模拟电压在0—5V范围内,显示值在0—255范围内。四个LED分别显示通道号(0-8)、百位数、十位数、个位数。
要求:
1.四个LED均为共阴极型,采用动态显示法。
2.采用直接地址译码方法,给0809芯片,段选端口,位选端口分配地址。其中段选端口,位选端口均采用74LS273芯片。
3.采用无条件传送方式即启动转换后等待超过100微秒读取转换结果。
4.画出连接线路图或功能模块引脚连接图

二:硬件连接图

总体效果图

(1)ADC0808

ADC0808是CMOS单片型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它有8路模拟开关、地址锁存与译码器、比较器、8位开关树型A/D转换器。

2)显示部分
采用共阴极接法,
  • 主控电路
8088在访问存储器或I/O设备时,首先将存储单元或I/O端口的地址发送到地址线上,由于8088的低八位地址和数据共享着AD7-AD0八条引线,所以无法同时传送数据和地址,若不将8088先送出的第八位地址锁存,则必然丢失,故用8088组建系统,必然用地址锁存器,此处用74ls373

  • 电源部分
将220V电压转换为0~5V电压
(5)74ls138
E1,E2,E3是使能端,负责选通74LS138,A,B,C的作用是选通Y0~Y7哪一个工作
  • 结果

  • 设计说明及程序流图
在刚上电时,数码管显示值都为0000,当进行一次测量后,将显示出A/D转換值。数据显示时间在1秒左右。主程序在调用显示程序和测试程之间循环 采用动态扫描法实现四位数码管的数值显示。测量所得的 A/D转換数据放在70H-77H内存单元中,测量数据在显示时需经过转換成为十进制 BCD码放在78H-7BH中,寄存器 用来作8路循环控制 A/D转換由集成电路 0808完成, 0808具有8路模拟输入端口, 地址线(23-25脚)可决定对哪一路模拟输入作 A/D转換, 22脚为地址锁存控制, 当输入为高电平时,对地址信号进行锁存。6脚为测试控制,当输入一个高电平脉冲时,就开始 A/D转換, 7脚为 A/D转換结束标志,当 A/D转換结束时, 7脚输出高电平。9脚为A/D转換数据输出允许控制,当0E脚为高电平时, A/D转換数据从端口输出 。10脚为 0808的时钟输入端,单片机的 P1、 P3端口作四位 LED数码管显示控制,P0端口作A/D读入用。模拟量送人寄存器,转换成数字量,将其与输入的模拟量进行比较,逐次逼近直到生成量等于输入量,ADC0809对8个通道进行进行循环采集,然后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转换,转换为非压缩的BCD码放入数据缓冲区,然后对其分别依次输出采集的通道号、百位、十位和个位。用不同的地址完成输出采集的代码。

  • 程序代码
STACK SEGMENT STACK
              DW 32 DUP(?)
STACK ENDS
CODE SEGMENT
  OBUF DB 3 DUP(0)
  assume CS:CODE,SS:STACK
              PA EQU 60H
              PB EQU 62H
              PC EQU 64H
              PD EQU 66H
      MODE EQU 80H  8255a方式控制字10000000,A,B,C做输出口
  START PROC
              MOV AL,MODE
              MOV DX,PD
              OUT DX,AL
              MOV SI,0300H
      S:MOV AX,255H
              MOV DX,SI
              OUT DX,AL
              CALL DELAY
              IN AL,DX
              MOV AH,0
              MOV CL,64H
              DIV CL
              MOV OBUF+2,AL
              MOV AL,AH
              AAM
              MOV OBUF+1,AH
              MOV OBUF,AL
        MOV DX,PC
        OUT DX,AL
        MOV DX,PB
        MOV AL,OBUF+1
              OUT DX,AL
              MOV DX,PA
        MOV AL,OBUF+2
              OUT DX,AL
        INC SI
              CMP SI,0307H
              JNA S
              MOV SI,0300H
              JMP S
              ret
START  ENDP
DELAY              PROC FAR
      PUSHF
      PUSH BX
      PUSH CX
      PUSH SI
      MOV BX,180H
LP2:  MOV CX,176H
LP1:  PUSHF
      POPF
      LOOP LP1
      DEC BX
      JNZ LP2
      POP SI
      POP CX
      POP BX
      POPF
      RET
DELA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五:实验小结
此次设计做的不是很顺利,首先是8255的用法没有很好的学习好,导致用的时候没有融会贯通,其次在程序的理解和设计上还有困难,总值最大的问题是学习上的理论知识不是非常扎实,而这次设计让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编程方面,多亏有同学的帮助让我明白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但愿以后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