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使用方法和简单操作介绍(附参考程序)

楼主(2018-11-02):
(相关人员如觉得本人水平低下,还请见谅)
Nrf24L01的使用程序和使用方法和简单操作:

功能:
无线对发程序。两个模块a,b,实现按下一个按键,会在对方的数码管上显示3或4,在本机上显示1,2。

当一个模块,比如a模块。当两个按键按下其中一个,则会在另一个模块b上显示数字3,4(具体根据按下哪个按键)。以上功能描述,B模块按键按下,如同a模块一样的功能,不做系统性描述了。
下面给出程序中几个地方的解释: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类似这种的描述,可以等同于READ_REG =0x00; 这个是经过实际程序测试出来的,比如
以下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k 0xfe
void main()
{
P1=k;
}
则会出现此类结果: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此处为spi的核心,是spi协议的编程,其中uchar |= MISO; 表示uchar |= MISO | uchar;
  MOSI = (uchar & 0x80);其中0x80是1000 0000,与上uchar,这种&,是按位与,故可以从uchar提取出一个电平给mosi。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这两句组合起来用,就实现了把uchar编程8位2进制数后的每一位都可以发送给mosi;
Uchar的只待对象,就是上面的诸如#define FLUSH_TX        0xE1
这样的数,或者是相关的发送数据。

*pBuf这个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实际这个是涉及指针问题的,带*的跟地址有关系,但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很关心编译的时候数据被具体存入哪个地址,即使是很重要的数据。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在整个初始化中我们看到: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这是设置整个的状态。如过状态设置成待机,则引脚可能变为高阻。(以上并非全部引脚)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类似以上两句,这是应用spi的子程序,将寄存器指令放入nrf24l01。如果需深究,请参考说明书,手册等。或者可以通过#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等了解大概流程。

在整个无线通信过程中,初始化只需设置一次。

TxBuf[]存放的是发送的数据。并且此数据被发送时,是将这个数组的数全部发送的。对方也全部接收。
RxBuf[]接收数组,用于存放对方发来的数据。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当主程序中包含这两个子函数时,且这时某个数据被发送过来,则会被接收到。且被存放到了RxBuf[];

反之包含nRF24L01_TxPacket(TxBuf);且TxBuf[]已经存入你想要的数据的时候,这个数据将被发送。

程序部分:下面给出程序,由于收发双方程序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只粘贴一份。
程序虽然不是自己写的,但是经过实际测试的,没有任何诡异的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3;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2;
sbit              CE                  =P1^1;
sbit              CSN                            =P3^2;
sbit              IRQ                            =P3^3;
//************************************按键***************************************************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3=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1=P2^2;
sbit              led0=P2^3;
//************************************蜂明器***************************************************
sbit               BELL=P3^4;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20]={0};              //
              unsigned char RxBuf[20]={0};
    init_NRF24L01() ;
              led0=0;led1=0;led2=0;led3=0;
              P0=0x00;
              TxBuf[1] = 1 ;
              TxBuf[2] = 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P0=0xBF;
              while(1)
              {
                  if(KEY1 ==0 )
                              {
                                          P0=seg[1];
                                TxBuf[1] = 1 ;
                                tf = 1 ;
                  }
                 if(KEY2 ==0 )
                 {
                                          P0=seg[2];
                                          TxBuf[2] =1 ;
                                          tf = 1 ;
                 }
                 if (tf==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TxBuf[1] = 0x00;
                                          TxBuf[2] = 0x00;
                                          tf=0;
                                          Delay(1000);
                 }
//***********************************************************************************************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1]|RxBuf[2])
                            {
                                          if(              RxBuf[1]==1)
                                          {
                                                        P0=seg[3];
                                          }
                                          if(              RxBuf[2]==1)
                                          {
                                                        P0=seg[4];
                                          }
                                          Delay(1000);
                            }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

}
如需要利用程序做nrf24l01改动应用在其他设计中。我把需要改动的地方交代出来。

主程序中保留部分: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20]={0};              //
              unsigned char RxBuf[20]={0};
init_NRF24L0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这三个部分需保留,其中最上面是初始化必须要,中间是发送,当你写入这个函数,单片机执行到这里,将会把Txbuf中的数发出去。最后是接收,当执行到此处,原先rxbuf中的数据将被替换成新的接收到得数据。

而除主程序之外的部分,比如一些诸如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请用户自行甄别并删除。

最后附上关于nrf905模块的一个小成品,仅供参考。

网友A(2019-05-08):
不会做,但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B(2019-10-24):
刚好要使用。留名在此。

网友B:
请教高人一个问题。nrf24l01  xn297  请教个问题,这2个有啥主要区别吗?都是2.4GHz

网友C(2020-02-26):
感谢楼主分享,十分有益

网友D:
收益很大,仿制一个试试。

网友E:
很好的教程,感谢!

网友F(2020-05-20):
大佬  有没有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的程序

网友G(2021-01-07):
好的 我也来学习 收和发是一样的程序

网友H(2021-03-24):
谢谢,正好用得到

网友I(2021-12-14):
这个spi通信是不是用通用io口就可以?

网友J(2022-02-12):
正在开发此类产品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