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19种数据类型介绍

楼主(2018-11-02):
Verilog中共有19种数据类型。
基本的四种类型: reg型、wire型、integer型、parameter型。
其他类型:large型、medium型、small型、scalared型、time型、tri型、trio型、tril型、triand型、trior型、trireg型、vectored型、wand型和wor型。
14中数据类型除time外都与基本逻辑单元建库有关。

A、常
1)数
整数,整型常量即整常数有以下4种进制表示形式:1)二进制(bB);2)十进制(dD);3)十六进制(hH);4)八进制(oO)。
数字表达式分为三种:
1)<位宽><进制><数字>,这是最完整的形式。
2)<进制><数字>,数字的位宽采用默认位宽(不同的机器系统不同,至少32位)。
3)<数字>,采用默认进制(十进制)。
示例:(位宽指的是时间所占位数,而不是指十六进制有几位。如示例二,每一位十六进制数字需要4位二进制数字表示,所以2位十六进制的位宽为8
8'b10101100    //位宽为8的二进制数字10101100
8'ha2               //位宽为8的十六进制数字a2
x值和z值:在数字电路中,x代表不定值,z代表高阻值。一个x可以定义十六进制的4位,八进制的3位。z的表示方式同x相同,另外z亦可以用来表示。(case块中用得较多)
4'b10x0            //位宽为4的二进制数从低位数起第二位为不定值
4'b101z            //位宽为4的二进制数从低位数起第一位为高阻值
12'dz               //位宽为1210进制数,其值为高阻值(形式一)
12'd?               //位宽为1210进制数,其值为高阻值(形式二)
8'h4x               //位宽为8的十六进制数,其低4位为不定值
负数:在位宽前面加一个减号,减号必须在数字定义表达式的最前面。
-8'd5               //代表5的补数(采用8位二进制表示)
下划线:用于区别开数字的表达式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不能用在位宽和进制的地方,只能用在数字之间(数字前也不可以)。
16'b1010_1011_1111_1010    //合法形式
常量未加标志时,默认为32位的十进制数,字母用八位的ASCII值表示。
"AB"=16'b01000001_01000010            //字符串AB,为十六进制数16'h4142

2)参数型(parameter
parameter来定义一个标志符代表一个常量,称作符号常量,他可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parameter是参数型数据的关键字,在每一个赋值语句的右边都必须是一个常数表达式。即该表达式只能包含数字或先前已经定义的参数。
parameter    msb=7;                 //定义参数msb=7
parameter    r=5.7;                   //定义r为一个实型参数5.7
parameter    byte_size=8,byte_msb=byte_size-1;        //利用常数表达式赋值
参数型常量经常用于定义延迟时间和变量宽度。在模块和实例引用时,可以通过参数传递改变在被引用模块或实例中已经定义的参数。
本书(1)(p31)介绍了两种方法:
1)引用实例时,通过参数的传递来改变已经定义的参数值。   Decode   #4,0 D1A4F16
2)在多层次的模块中,改变参数需要使用defparam命令。     defparam  Test.T.B1.P=2        //TestTB1分别是高层模块中的底层模块实例。
B、变
  网络数据类型表示结构实体之间的物理连接。网络数据类型的变量不能储存数值,而且必须受到驱动器(门或连续赋值语句assign)的驱动。
1wire型,默认为高阻值z
网络数据类型包括 wire tri 数据。
wire用于表示单个门驱动或者连续赋值语句驱动的网络数据类型;
tri型则用来表示多驱动器驱动的网络型数据。
如果没有定义wiretri的逻辑强度,在多驱动元的情况下逻辑值会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不确定值。(z的优先级最低,x的优先级最高)

wire / tri

0

1

x

z

0

0

x

x

0

1

x

1

x

1

x

x

x

x

x

z

0

1

x

z

wire经常用来表示以assign为关键字的组合逻辑信号。Verilog程序模块中输入输出的信号类型默认时自动定义为wire型。参数定义格式如下;
wire [n-1,0] 数据名1,数据名2...数据名i         //表示共有 i 条总线,每台总线内有n条线路。或者 wire [n,1] 数据名1,数据名2...数据名i
[n-1,0] [n,1] 表示该数据的位宽为n。如:
wire     a           //定义了11位的wire数据
wire   [7,0] b;       //定义了18位的wire数据
wire   [4,1] a,b;    //定义了24位的wire数据

2reg型,默认为不定值x
寄存器是存储单元的抽象,寄存器数据类型的关键字是reg。常用来表示always模块内的指定信号,代表触发器。在always模块内被赋值的每一个信号都必须定义成reg型。格式与wire型类似:
reg [n-1,0] 数据名1,数据名2...数据名i
reg [n,1]  数据名1,数据名2...数据名i
reg数据可以赋正值,也可以赋负值。但是当一个reg数据是一个表达式的操作式时,它的值被当做无符号值,即正值。如:4位的reg被赋值为-1,在表达式中为+15.
reg型只是表示被定义的信号将被用在always模块中,并不是说reg型数据就一定是存储器或触发器的输出。

3memory型(特殊的reg
Verilog中通过对reg数据建立数组来对存储器进行建模,用来买哦书RAMROMreg文件。verilog中没有多维数组存在,memory型数据是通过扩展reg型数据的地址范围实现的。存储器的地址索引必须是常数表达式(n-1m-1等必须是常量,符号常量也可以)。如:
reg     [n-1,0] 存储器名[m-1,0];
reg     [n-1,0] 存储器名[m,1];
在这里[n-1,0]定义了存储器中每一个存储单元的大小,即n位寄存器。存储器名后面的[m-1,0],表示定义的存储器中有多少个这样的寄存器。
reg    [7,0] mem[255,0];           //2568位寄存器的存储器mem
reg    [n-1,0] rega;                   //一个n位的寄存器
reg    mema[n-1,0]                   //n1位的寄存器形成的存储器
rega = 0;                                //合法,对n位的寄存器赋值位0
mema = 0;                              //非法,不能对完整的存储器直接赋值
mema[3] = 0;                        //合法,将mema中第三个存储单元赋值为0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4) -

网友A(2020-06-06):
数了数,一共18种,还有一种是被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