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鼠代码(可以参考,不建议使用)

楼主(2018-11-02):
不建议使用,可以参考

#include "Maze.h"

/*********************************************************************************************************
  全局变量定义
*********************************************************************************************************/
static uint8    GucXStart                           = 0;                /*  起点横坐标                  */
static uint8    GucYStart                           = 0;                /*  起点纵坐标                  */

static uint8    GucXGoal0                           = XDST0;            /*  终点X坐标,有两个值         */
static uint8    GucXGoal1                           = XDST1;
static uint8    GucYGoal0                           = YDST0;            /*  终点Y坐标,有两个值         */
static uint8    GucYGoal1                           = YDST1;

static uint8    GucMouseTask                        = WAIT;             /*  状态机,初始状态为等待      */

static uint8    GucMapStep[MAZETYPE][MAZETYPE]      = {0xff};           /*  保存各坐标的等高值          */

static MAZECOOR GmcStack[MAZETYPE * MAZETYPE]       = {0};              /* 在mapStepEdit()中作堆栈使用 */
static MAZECOOR GmcCrossway[MAZETYPE * MAZETYPE]    = {0};              /* Main()中暂存未走过支路坐标() */
//用户自定义变量

/*********************************************************************************************************
** Function name:       Delay
** Descriptions:        延时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uiD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 (uint32 uiD)
{
    for (; uiD; uiD--);
}

/*********************************************************************************************************
** Function name:       mapStepEdit
** Descriptions:        制作以目标点为起点的等高图
** input parameters:    uiX:    目的地横坐标
**                      uiY:    目的地纵坐标
** output parameters:   GucMapStep[][]:  各坐标上的等高值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mapStepEdit (int8  cX, int8  cY)
{
    uint8 n         = 0;                                                /*  GmcStack[]下标              */
    uint8 ucStep    = 1;                                                /*  等高值                      */
    uint8 ucStat    = 0;                                                /*  统计可前进的方向数          */
    uint8 i,j;

    GmcStack[n].cX  = cX;                                               /*  起点X值入栈                 */
    GmcStack[n].cY  = cY;                                               /*  起点Y值入栈                 */
    n++;
    /*
     *  初始化各坐标等高值
     */
    for (i = 0; i < MAZETYPE; i++) {
        for (j = 0; j < MAZETYPE; j++) {
            GucMapStep[i][j] = 0xff;
        }
    }
    /*
     *  制作等高图,直到堆栈中所有数据处理完毕
     */
    while (n) {
        GucMapStep[cX][cY] = ucStep++;                                  /*  填入等高值                  */

        /*
         *  对当前坐标格里可前进的方向统计
         */
        ucStat = 0;
        if ((GucMapBlock[cX][cY] & 0x01) &&                             /*  前方有路                    */
            (GucMapStep[cX][cY + 1] > (ucStep))) {                      /*  前方等高值大于计划设定值    */
            ucSta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2) &&                             /*  右方有路                    */
            (GucMapStep[cX + 1][cY] > (ucStep))) {                      /*  右方等高值大于计划设定值    */
            ucSta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4) &&
            (GucMapStep[cX][cY - 1] > (ucStep))) {
            ucSta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8) &&
            (GucMapStep[cX - 1][cY] > (ucStep))) {
            ucSta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
         *  没有可前进的方向,则跳转到最近保存的分支点
         *  否则任选一可前进方向前进
         */
        if (ucStat == 0) {
            n--;
            cX = GmcStack[n].cX;
            cY = GmcStack[n].cY;
            ucStep = GucMapStep[cX][cY];
        } else {
            if (ucStat > 1) {                                           /*  有多个可前进方向,保存坐标  */
                GmcStack[n].cX = cX;                                    /*  横坐标X值入栈               */
                GmcStack[n].cY = cY;                                    /*  纵坐标Y值入栈               */
                n++;
            }
            /*
             *  任意选择一条可前进的方向前进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1) &&                         /*  上方有路                    */
                (GucMapStep[cX][cY + 1] > (ucStep))) {                  /*  上方等高值大于计划设定值    */
                cY++;                                                   /*  修改坐标                    */
                continue;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2) &&                         /*  右方有路                    */
                (GucMapStep[cX + 1][cY] > (ucStep))) {                  /*  右方等高值大于计划设定值    */
                cX++;                                                   /*  修改坐标                    */
                continue;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4) &&                         /*  下方有路                    */
                (GucMapStep[cX][cY - 1] > (ucStep))) {                  /*  下方等高值大于计划设定值    */
                cY--;                                                   /*  修改坐标                    */
                continue;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8) &&                         /*  左方有路                    */
                (GucMapStep[cX - 1][cY] > (ucStep))) {                  /*  左方等高值大于计划设定值    */
                cX--;                                                   /*  修改坐标                    */
                continue;
            }
        }
    }
}
/*********************************************************************************************************
** Function name:       mouseSpurt
** Descriptions:        电脑鼠从起点以最短路径跑向终点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mouseSpurt (void)
{
    uint8 ucTemp = 0xff;
    int8    cXdst = 0,    cYdst = 0;
    /*
     *  对终点的四个坐标分别制作等高图
     *  取离起点最近的一个点作为目标点
     */
    if (GucMapBlock[GucXGoal0][GucYGoal0] & 0x0c) {                     /*  判断该终点坐标是否有出口    */
        mapStepEdit(GucXGoal0,GucYGoal0);                               /*  制作等高图                  */
        if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保存离起点最近的坐标        */
            cXdst  = GucXGoal0;
            cYdst  = GucYGoal0;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if (GucMapBlock[GucXGoal0][GucYGoal1] & 0x09) {                     /*  判断该终点坐标是否有出口    */
        mapStepEdit(GucXGoal0,GucYGoal1);                               /*  制作等高图                  */
        if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保存离起点最近的坐标        */
            cXdst  = GucXGoal0;
            cYdst  = GucYGoal1;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if (GucMapBlock[GucXGoal1][GucYGoal0] & 0x06) {                     /*  判断该终点坐标是否有出口    */
        mapStepEdit(GucXGoal1,GucYGoal0);                               /*  制作等高图                  */
        if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保存离起点最近的坐标        */
            cXdst  = GucXGoal1;
            cYdst  = GucYGoal0;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if (GucMapBlock[GucXGoal1][GucYGoal1] & 0x03) {                     /*  判断该终点坐标是否有出口    */
        mapStepEdit(GucXGoal1,GucYGoal1);                               /*  制作等高图                  */
        if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保存离起点最近的坐标        */
            cXdst  = GucXGoal1;
            cYdst  = GucYGoal1;
            ucTemp = GucMapStep[GucXStart][GucYStart];
        }
    }
    zlg7289Download(1, 0, 1, 1);
    zlg7289Download(1, 1, 1, 1);
    zlg7289Download(1, 2, 1, 2);
    zlg7289Download(1, 3, 1, 3);
    zlg7289Download(1, 4, 1, 4);

    objectGoTo(cXdst,cYdst);                                            /*  运行到指定目标点            */
}
/*********************************************************************************************************
** Function name:       objectGoTo
** Descriptions:        使电脑鼠运动到指定坐标
** input parameters:    cXdst: 目的地的横坐标
**                      cYdst: 目的地的纵坐标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objectGoTo (int8  x, int8  y)
{
    uint8 ucStep = 1;
    int8  cNBlock = 0, cDirTemp;
    int8 cX,cY;
    cX = GmcMouse.cX;
    cY = GmcMouse.cY;
    mapStepEdit(x,y);                                           /*  制作等高图                  */
    /*
     *  根据等高值向目标点运动,直到达到目的地
     */
    while ((cX != x) || (cY != y)) {
        ucStep = GucMapStep[cX][cY];
        /*
         *  任选一个等高值比当前自身等高值小的方向前进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1) &&                             /*  上方有路                    */
            (GucMapStep[cX][cY + 1] < ucStep)) {                        /*  上方等高值较小              */
            cDirTemp = UP;                                              /*  记录方向                    */
            if (cDirTemp == GucMouseDir) {                              /*  优先选择不需要转弯的方向    */
                cNBlock++;                                              /*  前进一个方格                */
                cY++;
                continue;                                               /*  跳过本次循环                */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2) &&                             /*  右方有路                    */
            (GucMapStep[cX + 1][cY] < ucStep)) {                        /*  右方等高值较小              */
            cDirTemp = RIGHT;                                           /*  记录方向                    */
            if (cDirTemp == GucMouseDir) {                              /*  优先选择不需要转弯的方向    */
                cNBlock++;                                              /*  前进一个方格                */
                cX++;
                continue;                                               /*  跳过本次循环                */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4) &&                             /*  下方有路                    */
            (GucMapStep[cX][cY - 1] < ucStep)) {                        /*  下方等高值较小              */
            cDirTemp = DOWN;                                            /*  记录方向                    */
            if (cDirTemp == GucMouseDir) {                              /*  优先选择不需要转弯的方向    */
                cNBlock++;                                              /*  前进一个方格                */
                cY--;
                continue;                                               /*  跳过本次循环                */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8) &&                             /*  左方有路                    */
            (GucMapStep[cX - 1][cY] < ucStep)) {                        /*  左方等高值较小              */
            cDirTemp = LEFT;                                            /*  记录方向                    */
            if (cDirTemp == GucMouseDir) {                              /*  优先选择不需要转弯的方向    */
                cNBlock++;                                              /*  前进一个方格                */
                cX--;
                continue;                                               /*  跳过本次循环                */
            }
        }
        cDirTemp = (cDirTemp + 4 - GucMouseDir)%4;                      /*  计算方向偏移量              */

        if (cNBlock) {
            mouseGoahead(cNBlock);                                      /*  前进cNBlock步               */
        }
        cNBlock = 0;                                                    /*  任务清零                    */

        /*
         *  控制电脑鼠转弯
         */
        switch (cDirTemp) {

        case 1:
            mouseTurnright();
            break;

        case 2:
            mouseTurnback();
            break;

        case 3:
            mouseTurnlef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判断任务是否完成,否则继续前进
     */
    if (cNBlock) {
        mouseGoahead(cNBlock);
    }
}
/*********************************************************************************************************
** Function name:       mazeBlockDataGet
** Descriptions:        根据电脑鼠的相对方向,取出该方向上迷宫格的墙壁资料
** input parameters:    ucDir: 电脑鼠的相对方向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GucMapBlock[cX][cY] : 墙壁资料
*********************************************************************************************************/
uint8 mazeBlockDataGet (uint8  ucDirTemp)
{
    int8 cX = 0,cY = 0;

    /*
     *  把电脑鼠的相对方向转换为绝对方向
     */
    switch (ucDirTemp) {

    case MOUSEFRONT:
        ucDirTemp = GucMouseDir;
        break;

    case MOUSELEFT:
        ucDirTemp = (GucMouseDir + 3) % 4;
        break;

    case MOUSERIGHT:
        ucDirTemp = (GucMouseDir + 1) % 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根据绝对方向计算该方向上相邻格的坐标
     */
    switch (ucDirTemp) {

    case 0:
        cX = GmcMouse.cX;
        cY = GmcMouse.cY + 1;
        break;

    case 1:
        cX = GmcMouse.cX + 1;
        cY = GmcMouse.cY;
        break;

    case 2:
        cX = GmcMouse.cX;
        cY = GmcMouse.cY - 1;
        break;

    case 3:
        cX = GmcMouse.cX - 1;
        cY = GmcMouse.cY;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GucMapBlock[cX][cY]);                                        /*  返回迷宫格上的资料          */
}
/*********************************************************************************************************
** Function name:       rightMethod
** Descriptions:        右手法则,优先向右前进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rightMethod (void)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R) &&         /*  电脑鼠的右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RIGHT) == 0x00)) {                       /*  电脑鼠的右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right();                                               /*  电脑鼠右转                  */
        return;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F) &&         /*  电脑鼠的前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FRONT) == 0x00)) {                       /*  电脑鼠的前方没有走过        */
        return;                                                         /*  电脑鼠不用转弯              */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L) &&         /*  电脑鼠的左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LEFT ) == 0x00)) {                       /*  电脑鼠的左边没有走过        */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left();                                                /*  电脑鼠左转                  */
        return;
    }
}
/*********************************************************************************************************
** Function name:       leftMethod
** Descriptions:        左手法则,优先向左运动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leftMethod (void)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L) &&         /*  电脑鼠的左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LEFT ) == 0x00)) {                       /*  电脑鼠的左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left();                                                /*  电脑鼠左转                  */
        return;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F) &&         /*  电脑鼠的前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FRONT) == 0x00)) {                       /*  电脑鼠的前方没有走过        */
        return;                                                         /*  电脑鼠不用转弯              */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R) &&         /*  电脑鼠的右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RIGHT) == 0x00)) {                       /*  电脑鼠的右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right();                                               /*  电脑鼠右转                  */
        return;
    }
}
/*********************************************************************************************************
** Function name:       frontRightMethod
** Descriptions:        中右法则,优先向前运行,其次向右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frontRightMethod (void)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F) &&         /*  电脑鼠的前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FRONT) == 0x00)) {                       /*  电脑鼠的前方没有走过        */
        return;                                                         /*  电脑鼠不用转弯              */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R) &&         /*  电脑鼠的右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RIGHT) == 0x00)) {                       /*  电脑鼠的右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delay(10000);
        mouseTurnright();                                               /*  电脑鼠右转                  */
        return;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L) &&         /*  电脑鼠的左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LEFT ) == 0x00)) {                       /*  电脑鼠的左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left();                                                /*  电脑鼠左转                  */
        return;
    }
}
/*********************************************************************************************************
** Function name:       frontLeftMethod
** Descriptions:        中左法则,优先向前运行,其次向左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frontLeftMethod (void)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F) &&         /*  电脑鼠的前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FRONT) == 0x00)) {                       /*  电脑鼠的前方没有走过        */
        return;                                                         /*  电脑鼠不用转弯              */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L) &&         /*  电脑鼠的左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LEFT ) == 0x00)) {                       /*  电脑鼠的左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left();                                                /*  电脑鼠左转                  */
        return;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R) &&         /*  电脑鼠的右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RIGHT) == 0x00)) {                       /*  电脑鼠的右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right();                                               /*  电脑鼠右转                  */
        return;
    }
}
/*********************************************************************************************************
** Function name:       centralMethod
** Descriptions:        中心法则,根据电脑鼠目前在迷宫中所处的位置觉定使用何种搜索法则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centralMethod (void)
{
    if (!(GmcMouse.cX & 0x08)) {
        if (!(GmcMouse.cY & 0x08))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左下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左上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
        if (!(GmcMouse.cY & 0x08))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右下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右上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搜索返回的法则
void mazeBackChoice()
{
    if (!(GmcMouse.cX & 0x08)) {
        if (!(GmcMouse.cY & 0x08))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左下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左上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
        if (!(GmcMouse.cY & 0x08))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右下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右上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     delay(20000);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     delay(20000);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     delay(20000);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    delay(20000);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crosswayCheck
** Descriptions:        统计某坐标存在还未走过的支路数
** input parameters:    ucX,需要检测点的横坐标
**                      ucY,需要检测点的纵坐标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ucCt,未走过的支路数
*********************************************************************************************************/
uint8 crosswayCheck (int8  cX, int8  cY)
{
    uint8 ucCt = 0;
    if ((GucMapBlock[cX][cY] & 0x01) &&                                 /*  绝对方向,迷宫上方有路      */
        (GucMapBlock[cX][cY + 1]) == 0x00) {                            /*  绝对方向,迷宫上方未走过    */
        ucC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2) &&                                 /*  绝对方向,迷宫右方有路      */
        (GucMapBlock[cX + 1][cY]) == 0x00) {                            /*  绝对方向,迷宫右方没有走过  */
        ucC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4) &&                                 /*  绝对方向,迷宫下方有路      */
        (GucMapBlock[cX][cY - 1]) == 0x00) {                            /*  绝对方向,迷宫下方未走过    */
        ucC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if ((GucMapBlock[cX][cY] & 0x08) &&                                 /*  绝对方向,迷宫左方有路      */
        (GucMapBlock[cX - 1][cY]) == 0x00) {                            /*  绝对方向,迷宫左方未走过    */
        ucCt++;                                                         /*  可前进方向数加1             */
    }
    return ucCt;
}
/*********************************************************************************************************
** Function name:       crosswayChoice
** Descriptions:        选择一条支路作为前进方向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crosswayChoice (void)
{
    switch (SEARCHMETHOD) {

    case RIGHTMETHOD:
        rightMethod();
        break;

    case LEFTMETHOD:
        leftMethod();
        break;

    case CENTRALMETHOD:
        centralMethod();
        break;

    case FRONTRIGHTMETHOD:
        frontRightMethod();
        break;

    case FRONTLEFTMETHOD:
        frontLeftMetho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StopMazeSearch
** Descriptions:      停止向前搜索的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当前的坐标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0代表结束,1代表继续
*********************************************************************************************************/
int8 StopMazeSearch(int8 cX,int8 cY)
{
    if(cX==7 && cY==7)
        return 1;
    if(cX==8 && cY==7)
        return 1;
    if(cX==7 && cY==8)
        return 1;
    if(cX==8 && cY==8)
        return 1;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FastOperating
** Descriptions:     对特殊格子处理的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当前的坐标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1表示前方,2表示右方,3表示后方,4表示左方
*********************************************************************************************************/
int8 FastOperating(int8 cX,int8 cY)
{
  if(cX==5 && cY==7){
      if(GucMapBlock[cX][cY] & 0x02)
        return 2;
  }
  if(cX==5 && cY==8){
      if(GucMapBlock[cX][cY] & 0x02)
        return 2;
  }

  if(cX==6 && cY==7){
      if(GucMapBlock[cX][cY] & 0x02)
        return 2;
  }
  if(cX==6 && cY==8){
      if(GucMapBlock[cX][cY] & 0x02)
        return 2;
  }

  if(cX==7 && cY==5){
      if(GucMapBlock[cX][cY] & 0x01)
        return 1;
  }
  if(cX==8 && cY==5){
      if(GucMapBlock[cX][cY] & 0x01)
        return 1;
  }
  if(cX==7 && cY==6){
      if(GucMapBlock[cX][cY] & 0x01)
        return 1;
  }
  if(cX==8 && cY==6){
      if(GucMapBlock[cX][cY] & 0x01)
        return 1;
  }

  if(cX==10 && cY==7){
      if(GucMapBlock[cX][cY] & 0x08)
        return 4;
  }
  if(cX==10 && cY==8){
      if(GucMapBlock[cX][cY] & 0x08)
        return 4;
  }
  if(cX==9 && cY==7){
      if(GucMapBlock[cX][cY] & 0x08)
        return 4;
  }
  if(cX==9 && cY==8){
      if(GucMapBlock[cX][cY] & 0x08)
        return 4;
  }

  if(cX==8 && cY==10){
      if(GucMapBlock[cX][cY] & 0x04)
        return 3;
  }
  if(cX==7 && cY==10){
      if(GucMapBlock[cX][cY] & 0x04)
        return 3;
  }
  if(cX==8 && cY==9){
      if(GucMapBlock[cX][cY] & 0x04)
        return 3;
  }
  if(cX==7 && cY==9){
      if(GucMapBlock[cX][cY] & 0x04)
        return 3;
  }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piontMethod
** Descriptions:        向点法则,电脑鼠从终点找起点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piontMethod(void)
{
    switch(GucMouseDir)
    {
    case UP:
      leftMethod();
      break;
    case RIGHT:
      rightMethod();
      break;
    case DOWN:
      frontRightMethod();
      break;
    case LEFT:
      frontLeftMetho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StopMazeSearch
** Descriptions:      停止向前搜索的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当前的坐标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0代表结束,1代表继续
*********************************************************************************************************/
int8 StopSearch(int8 cX,int8 cY,int8 n)
{
   int8 i;
   for(i=0;i<n;i++){
      if(GmcCrossway[i].cX == cX && GmcCrossway[i].cY == cY){
          return 1;
      }
   }
   if(cX==7 && cY==7)
       return 1;
   if(cX==8 && cY==7)
       return 1;
   if(cX==7 && cY==8)
       return 1;
   if(cX==8 && cY==8)
       return 1;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主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main (void)
{
    uint8 n          = 0;                                               /*  GmcCrossway[]下标           */
    uint8 ucRoadStat = 0;                                               /*  统计某一坐标可前进的支路数  */
    uint8 ucTemp     = 0;                                               /*  用于START状态中坐标转换     */

    //用户自定义变量
    int8    cXdst = 0,    cYdst = 0;

    mouseInit();                                                        /*  底层驱动的初始化            */
    zlg7289Init();                                                      /*  显示模块初始化              */

    while (1) {
        switch (GucMouseTask) {                                         /*  状态机处理                  */

        case WAIT:
            sensorDebug();
            voltageDetect();
            delay(100000);
            if (keyCheck() == true) {                                   /*  检测按键等待启动            */
                zlg7289Reset();                                         /*  复位ZLG7289                 */
                GucMouseTask = START;
            }
            break;

        case START:                                                     /*  判断电脑鼠起点的横坐标      */
            mazeSearch();                                               /*  向前搜索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0x08) {         /*  判断电老鼠左边是否存在出口  */
                if (MAZETYPE == 8) {                                    /*  修改四分之一迷宫的终点坐标  */
                    GucXGoal0 = 1;
                    GucXGoal1 = 0;
                }
                GucXStart   = MAZETYPE - 1;                             /*  修改电脑鼠起点的横坐标      */
                GmcMouse.cX = MAZETYPE - 1;                             /*  修改电脑鼠当前位置的横坐标  */
                /*
                 *  由于默认的起点为(0,0),现在需要把已记录的墙壁资料转换过来
                 */
                ucTemp = GmcMouse.cY;
                do {
                    GucMapBlock[MAZETYPE - 1][ucTemp] = GucMapBlock[0][ucTemp];
                    GucMapBlock[0 ][ucTemp] = 0;
                }while (ucTemp--);
                /*
                 *  在OFFSHOOT[0]中保存起点坐标
                 */
                GmcCrossway[n].cX = MAZETYPE - 1;
                GmcCrossway[n].cY = 0;
                n++;
                GucMouseTask = MAZESEARCH;                              /*  状态转换为搜寻状态          */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0x02) {         /*  判断电老鼠右边是否存在出口  */
                /*
                 *  在OFFSHOOT[0]中保存起点坐标
                 */
                GmcCrossway[n].cX = 0;
                GmcCrossway[n].cY = 0;
                n++;
                GucMouseTask = MAZESEARCH;                              /*  状态转换为搜寻状态          */
            }
            break;

        case MAZESEARCH:
              //从起点搜索找终点
              if(StopMazeSearch(GmcMouse.cX,GmcMouse.cY)==1){
                    cXdst=GmcMouse.cX,cYdst=GmcMouse.cY;
                    mouseTurnback();
                    GucMouseTask = BACKSEARCH;
                    n--;
                    objectGoTo(GmcCrossway[n].cX,GmcCrossway[n].cY);
                    break;
               }
               ucRoadStat = crosswayCheck(GmcMouse.cX,GmcMouse.cY);
               if (ucRoadStat) {                                           /*  有可前进方向                */
                    if (ucRoadStat > 1) {                                   /*  有多条可前进方向,保存坐标  */
                        GmcCrossway[n].cX = GmcMouse.cX;
                        GmcCrossway[n].cY = GmcMouse.cY;
                        n++;
                    }
                    switch(FastOperating(GmcMouse.cX,GmcMouse.cY)){
                        case 0:
                            centralMethod();
                            mazeSearch();
                            break;
                        case 1:
                           objectGoTo(GmcMouse.cX,GmcMouse.cY+1);
                           //  mazeSearch();
                            break;
                        case 2:
                          objectGoTo(GmcMouse.cX+1,GmcMouse.cY);
                          //    mazeSearch();
                            break;
                        case 3:
                           objectGoTo(GmcMouse.cX,GmcMouse.cY-1);
                          //   mazeSearch();
                            break;
                        case 4:
                           objectGoTo(GmcMouse.cX-1,GmcMouse.cY);
                           //  mazeSearch();
                            break;
                       default:
                            break;
                    }
               }else{                    /*  没有可前进方向,回到最近支路*/
                    while (--n) {
                          ucRoadStat = crosswayCheck(GmcCrossway[n].cX,GmcCrossway[n].cY);
                          if (ucRoadStat) {
                              objectGoTo(GmcCrossway[n].cX,GmcCrossway[n].cY);
                              if (ucRoadStat > 1) {
                                  n++;
                              }
                              centralMethod();
                              mazeSearch();
                              break;
                          }

                     }
                   if (n == 0){                                           /*  走完了所有的支路,回到起点  */
                        objectGoTo(GmcCrossway[0].cX, GmcCrossway[0].cY);
                        mouseTurnback();
                           //异常处理那种死迷宫(即根本走不出去的迷宫)
                        if(GmcMouse.cX==GucXStart && GmcMouse.cY==GucYStart){
                            while(1){
                                if(keyCheck()==true){
                                    break;
                                }
                                sensorDebug();
                                delay(20000);
                            }
                        }
                    }
                }
                break;
         case BACKSEARCH:
             //从终点搜索找起点
             /*  while(1){
                    if(keyCheck()==true){
                         break;
                    }
                    sensorDebug();
                    delay(20000);
                }*/
                ucRoadStat = crosswayCheck(GmcMouse.cX,GmcMouse.cY);
                if (ucRoadStat) {                                           /*  有可前进方向                */
                    if (ucRoadStat > 1) {                                   /*  有多条可前进方向,保存坐标  */
                        GmcCrossway[n].cX = GmcMouse.cX;
                        GmcCrossway[n].cY = GmcMouse.cY;
                        n++;
                    }
                    piontMethod();       //设定为向点法则
                    mazeSearch();          // 前进一格
                    }else{                    /*  没有可前进方向,回到最近支路*/
                        while (--n) {
                            if(GmcMouse.cX==0 && GmcMouse.cY==0){
                                mouseTurnback();
                                GucMouseTask=SPURT;
                                break;
                            }
                            ucRoadStat = crosswayCheck(GmcCrossway[n].cX,GmcCrossway[n].cY);
                            if(ucRoadStat) {
                                objectGoTo(GmcCrossway[n].cX,GmcCrossway[n].cY);
                                if (ucRoadStat > 1) {
                                    n++;
                                }
                                piontMethod();
                                mazeSearch();
                                break;
                           }
                           if(n==0){
                             GucMouseTask=SPURT;
                             break;
                        }
                    }
                }
                break;
        case SPURT:
          //  mouseSpurt ();
            objectGoTo(cXdst,cYdst);
            n--;
            objectGoTo(GmcCrossway[n].cX, GmcCrossway[n].cY);
            GucMouseTask = BACKSEARCH;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ND FILE
*********************************************************************************************************/

/*********************************************************************************************************
** Function name:       piontMethod
** Descriptions:        向点法则,电脑鼠从终点找起点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GmcMouse.cX,GmcMouse.cY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piontMethod(int8 cX,int8 cY)
{
        if (!(GmcMouse.cX & 0x08))
        {
        if (!(GmcMouse.cY & 0x08))
                {
                                /*
                                 *  此时电脑鼠在迷宫的左下角
                                 */
                                switch (GucMouseDir)
                                {

                                case UP:                                                    /*  当前电脑鼠向上              */
                                        LeftMethod();                                                                                        /*  左手法则                    */
                                        break;

                                case RIGHT:                                                 /*  当前电脑鼠向右              */
                                        RightMethod();                                          /*  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DOWN:                                                  /*  当前电脑鼠向下              */
                                        frontRightMethod();                                     /*  中右手法则                    */
                                        break;

                                case LEFT:                                                  /*  当前电脑鼠向左              */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手法则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

            frontLeftMethod();                                      /*  中左法则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F) &&         /*  电脑鼠的前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FRONT) == 0x00)) {                       /*  电脑鼠的前方没有走过        */
        return;                                                         /*  电脑鼠不用转弯              */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L) &&         /*  电脑鼠的左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LEFT ) == 0x00)) {                       /*  电脑鼠的左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left();                                                /*  电脑鼠左转                  */
        return;
    }
    if ((GucMapBlock[GmcMouse.cX][GmcMouse.cY] & MOUSEWAY_R) &&         /*  电脑鼠的右边有路            */
        (mazeBlockDataGet(MOUSERIGHT) == 0x00)) {                       /*  电脑鼠的右边没有走过        */
        //delay(20000);
       // delay(10000);
        mouseTurnright();                                               /*  电脑鼠右转                  */
        return;
    }
    }
}

网友A(2020-01-18):
有这个代码的头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