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左边的逻辑单元换成555振荡器?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11-02):
怎么把左边的逻辑单元换成555振荡器

网友A:
就这么一个看不清楚的原理图,帮不上你..........

网友B:
555振荡器有典型应用电路,直接拿来就行。你电路中所谓“左边的逻辑单元”,换换不就行了?还是要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