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焊盘可以通过网络标识连接吗?

楼主:
Altium Designer PCB中自己放置的焊盘,如何用网络标识连接而不用连线,如图

网友A(2018-11-02):
添加的焊盘直接放在有网络标识的焊盘或导线上就会自动生成相同网络标识,然后再移到合适位置,网络飞线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添加的焊盘直接放在有网络标识的焊盘或导线上就会自动生成相同网络标识,然后再移到合适位置,网络飞线就有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两个网络标识相同的焊盘,不需要连线,也能连接在一起;我已经找到方法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两个网络标识相同的焊盘,不需要连线,也能连接在一起;我已经找到方法了,谢谢 ...

找到什么方法了?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D:
用覆铜的方式可以吧

网友E:
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B(2018-12-18):
引用 网友C:
找到什么方法了?可以共享一下吗?

区域敷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共享一下吗?

区域敷铜

网友F:
区域敷铜,或者用fill直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