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16个键值控制数码管的输出0000到1111

楼主:
如何用矩阵键盘的16个键值对应四段数码管显示0000到1111?我写的一个子函数 dectobin(int n)是先十进制转化成二进制,再放到数组里,数组里对应键值得2进制数,然后再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我仿真不出来 求解

#include <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PLACE P2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2]={0xc0,0xf9};//0xc0 0cf9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4]={0xfe,0xfd,0xfb,0xf7};//fe fd fb f7
unsigned char KeyState;//×′ì¬
unsigned char DigplayDate[4];//????????4????
unsigned char SHUZU[4];
unsigned char KeyValue;//????????????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KeyDown();
void dectobin(int n);//?????????
void DigDisplay();//??????

void main(void)
{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1)
                {
                         dectobin(KeyValue);
                        /*DigplayDate[3]=SHUZU[0];
                        DigplayDate[2]=SHUZU[1];
                        DigplayDate[1]=SHUZU[2];
                        DigplayDate[0]=SHUZU[3];

                        *///KeyState=0;
                }
                DigDisplay();
        }
KeyState=0;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DigplayDate[4];
        for(i=0;i<4;i++)
        {
    if(SHUZU[i]==0)
           DigplayDate[i] = DIG_CODE[0];
                else
           DigplayDate[i] = DIG_CODE[1];
                GPIO_PLACE=DIG_PLACE[i]; //????
                GPIO_DIG=DigplayDate[i];//????
                Delay10ms(1);
                j=10;
                while(j--);
                GPIO_DIG=0xff;//??
  }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óD°′¼ü°′ÏÂ
                        //2aêÔáD
                        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¼ì2a3ö′í»Ø¸′17òa˼êǰÑêyÂë1üè«Ãeμô¡£
                        }
                        //2aêÔDD
                        GPIO_KEY=0XF0;
//                        Delay10ms(1);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GPIO_KEY!=0xf0))         //°′¼üËéêÖ¼ì2a
                        {
                                Delay10ms(1);
                                a++;
                        }
                        a=0;
                }
        }
}

void dectobin(int n)
{
        int i,temp,j=0;
        temp=n;
        for(i=0;i<4;i++)
        {
                if(temp==0)
                SHUZU[i]=0;
                else
                {
                        j=temp%2;
                        SHUZU[i]=j;
                  temp=temp/2;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for???????????--//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2018-11-02):
实例75  4×4矩阵式键盘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5

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实例76
实例77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实例77 74LS5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