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WM是几路,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8-11-02):
如何判断PWM是几路,和使用方法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你给出的信息太少,真的是都很难帮到你。

网友B:
问的不是几路,是多少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你给出的信息太少,真的是都很难帮到你。

一般PWM不是一个波么,然后有的单片机不是可以产生四路PWM 甚至更多,这个四 是使用IO的数量 ,还是方波的个数,还是其他别的。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好像讲的都是一路PWM 都没提及2路 甚至更多是在哪方面不同。 其实这个我想问的是1路PWM和2路PWM的区别在哪里。1路为什么是一路,2路为什么是2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PWM不是一个波么,然后有的单片机不是可以产生四路PWM 甚至更多,这个四 是使用IO的数量 ,还是方波 ...

四路应该是从4个IO口输出的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