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I/O口会驱动不足?LED并不会很亮

楼主(2018-11-02):
为什么测了I/O电压 5v 电流0.35a
但是接上发光二极管
发现发光二极管并不会很亮

网友A:
你的电流350MA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B:
0.35毫安吧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现在的发光二极管电流有二十毫安以上的电流就足够亮了,测量有0.35安应该会烧坏。你的发光二极管不很亮可能是读数错误,或是仪表问题等,如果不方便断开短路,将万用表串进去测量,也可测量串在发光二极管回路中电阻两端的电压,这个电阻电压除以电阻值即可得到发光二极管的实际电流。

网友D:
一般的单片机I/O口不加驱动,是达不到0.35A的。

网友E:
如果确实是0.35A,串个电阻试下

网友F:
单片机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G:
首先,其实我不相信你的IO口输出电流有那么大,我很怀疑你的这个测量结果(可能是用的是其他的单片机吧,原谅我无知)。你这个驱动LED,也是要加限流电阻的,因为一个LED灯是1.2~~3.3V(大概是这样),电流是5~10ma,(20ma也是可以的,就看你是用了)。总之无论怎么选,你电源电压是5V的,肯定要限流电阻的

网友H:
测一下吧

网友I:
看看芯片的说明手册,再实际量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J:
从新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其实我不相信你的IO口输出电流有那么大,我很怀疑你的这个测量结果(可能是用的是其他的单片机吧,原 ...

是ma  不是a写错了

网友K:
输出的电流有限

网友L:
直接接led一般会烧的,串联一个1k电阻

网友M: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N:
你会不会反了,有些电路图他是单片机输出高对应的在二极管是低电位,0.35ma有点小啊,还是说你限流电阻接大了

网友O:
单片机的管脚输出,一般用于逻辑控制,其带负载能力较弱,如果需要使LED等负载正常工作,使用74系列芯片驱动一下,或者使用三极管设计为跟随器工作方式即可。

网友P:
单位错了吧

网友Q:
电流太大了,LED的内阻压降也就变大了

网友R:
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S:
脉冲的吗

网友T:
电流过大,led灯坏了,单片机没有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U:
要用上拉电阻

网友V:
LED亮度与流过的电流成正比。
如果电流在LED使用规格内,不会出现此问题,应该是是测试不准确导致。

网友W:
电池不行,也有可能

网友X:
单片机io不能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是不是二极管烧坏了

网友Y:
如果真有350毫安的电流,先别说普通的发光二极管小灯珠会烧(除非你点的是大功率LED,可那也不能IO直接驱动啊),就是单片机整个都会烧了。你用单片机首先得看数据手册,拿STC单片机来说吧,单个IO推挽输出最大能到20毫安,整个单片机所有IO在同一时刻不能超过120毫安。我感觉你应该是没有算好限流电阻同时也测量错误。这里有张表你按照这个数据来选限流电阻吧。C:\LED.jpg

网友Z:
外加三极管驱动led

网友AA:
0.35mA的电流太小了,一般的LED至少也要3mA以上发光才比较正常,可能限流电阻太大了,另外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毕竟有限,可以加一个三极管作为驱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