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串行 如何实现图标的闪烁

楼主(2018-11-02):
如题,现在在搞12864串行,请问大家如何实现光标的闪烁?

网友A:
搞个1秒的定时器,隔1秒让它消失就可以了

网友B:
找到12864光标的寄存器可以配置的

网友C:
闪烁有2种控制方案:1.显示和空白交替:采用延时做擦除和显示,但如果是串行,那么要考虑显示速度对效果的影响(串行有显示延时,不像并行肉眼分辨不出来),特别是图形,串行的延时更大,效果不理想;
2.正显和反显交替:用正显和反显两个函数做交替,可以控制到汉字(如果是图形,还是同样要区分串行和并行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