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把普通屏幕拆下来改成触摸屏,并且支持各种信号的输入。

楼主(2018-11-02):
想做自己做一个触摸屏幕,但是网上没有教程,元器件也不知道该买什么,然后信号输入好像还要重新编码,请问有人做过吗,鞥不能分享一下教程。

网友A:
触摸屏是普通显示屏+触摸层设备,某宝上应该有。

支持多信号输入,可以根据你的屏的接口类型买个驱动板(某宝有)。

网友B(2024-09-04):
普通的显示屏加上外挂的电容触控或电阻触控就可以了. 要注意一下触控屏的AA尺寸与显示屏的aa尺寸相匹配. 电容触控就是的GT911这类的ic, I2C接口读取手指的x,y坐标
电阻触控就是4线X-,X+,Y-,Y+与XPT2046连接, 通过SPI接口读取按压的x,y坐标.

网友C:
除非这个显示器本来就有预留触摸屏接口,你外接个同型号或兼容的触摸屏才能更好地与原代码配合使用,否则没有太大的意义,劳民伤财!

网友D:
如果你自己写软件, 那么很简单, 只要买个尺寸合适 的 电阻/电容 触摸屏, 放上去就OK了.
(电容屏要注意,有很多屏驱芯片初始没有固件,需要量产,尽量避开。例如 CST系列)
如果是别人的软件, 那就麻烦了。
要判断屏的类别, 芯片组,方向,起始位置。。。。 基本上就不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