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全部显示8888问题高人指点

楼主(2018-11-02):
论坛下载的1.8寸数码管时钟制作程序,但是我制作成实物后数码管全部显示888,仿真也是这样,不明白哪里出错了,请高人指点迷津帮我改正能仿真成功,悬赏50 黑币,感谢了!附上程序和仿真。

仿真截图

仿真截图

程序

仿真

网友A:
仿真的版本太新了

还有,代码又很乱。。。。。。。。。

网友B:
程序要重写,太多逻辑错误

网友C:
C看不懂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来
先写一个小程序,只要其中一个数码管的一笔点亮,这样就可以检测到你硬件电路对不对的,有时候硬件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再写一个"6"或者其它的数字,四个位选的只选一位亮灯,检测你查表(数组)对不对,
总之,写程序是自顶向下写,找问题是从下往上找,最基本的,函数一定得是写对了

网友D:
全亮。硬软件都有出错可能。

网友E:
你的三极管怎么用的, 三极管用法,去看书……
做东西,先实现功能再说,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功能实现之前 真的没什么意义!
如果明天不出去玩,再改

网友F:
原理图应该没什么问题,代码太多太杂,建议一个数码管一个数码管的调,然后在整合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应该没什么问题,代码太多太杂,建议一个数码管一个数码管的调,然后在整合起来

原理图没问题 ?让我爆发出杠铃般的笑声 你俩一起去看模电和电路吧,别的先不说,三极管 Q1 的基极接在 2803 的5C 处,他根本不受控制 再仔细看看三极管怎么用的

网友G:
你可以数码管换一下极性,共阳极换成阴极的。

网友H(2021-12-27):
三极管根本不可能饱和

网友I:
电路图确实存在画蛇添足的地方uln2803本身就能提供较大的电流和电压输入低电平输出达林顿电路接法放大倍数已经不低没必要再接上拉电阻可见设计者不了解芯片功能和电气参数.

网友I:
下载无法打开是错误的程序发出看看

网友J:
程序错误太多了

网友K:
1、原理图器件摆放,看的很不舒服啊;  2. Q1三极管的控制脚,用的 驱动脚是不是错了

网友L:
代码逻辑有问题

网友M:
你的三极管摆成这样软件竟然没报错!!!
还有,建议你重编C程序,再参考下别人的数码管驱动电路!!!

网友N:
代码是很乱!
原理图错误!不知楼主的老师是咋教?或是说是咋学嘀?
新人难呐!
我用楼主的图,运行楼主的代码暂停后截了几个图,希望楼主能认真思考一下:
先从数码管开始,段码全低,位码除3外,都是高,所以显示88 8,就是你所说的现象了:

查看一下位驱动,原来是位的驱动接线,居然接错了
这个2803输入是1234,输出是1235,输入上拉吧,只接234,1没接?

再看下段驱动这边,逻辑也不对了,一排电阻之后居然全是低的:

结合段驱、位驱的现象,说明2803这样的用法是不适合的!
究其原因就是,2803是反相开漏输出的,
什么是反相开漏,简单地说就是:
输入高时,输出低,输入低时,输出是断开、开路的,只能靠外部负载自行拉高!去认真读一下2803的手册。

另个,PROTEUS中的逻辑电平可以肉眼看到的:红点是高、蓝点是低,而灰点就是电平不定、线路浮空、电压不稳等等。。

网友O(2022-03-01):
uln2803可以去掉,需要注意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极,与三极管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npn三极管是在下端的,也就是发射极 有箭头的引脚是接地的,其他接法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P:
图没毛病,程序写得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