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有效值测量,有什么方案推荐?

楼主(2018-11-02):
测小电流交流电,有点类似万用表测交流电流的功能,25ma AC输出,怎么转成有效值,成本不要太高,

网友A:
先整流滤波后测平均值,然后再换为对应的有效值(需要逐机校正)

网友B:
运放精密整流电路,这个可以
不过,很久没有玩运放了,电路画不了了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先接取样电阻转电压,干脆直接进单片机测一段时间最大值,乘0.707得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