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bug 导致程序崩溃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8-11-02):
本人使用的LWIP版本号是LWIP 1.3.2 ,并且使用UCOSII  V2.89系统。

在移植使用的过程中,使用LWIP只做客户端或服务端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客户端和服务端都集合使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BUG
for(pcb =tcp_active_pcbs; pcb != NULL; pcb = pcb->next) 在这个地方进入死循环了,
pcb 块申请和释放的时候出错了,pcb->net指向自己本身了。后来在网上查了一大堆资料,
说是LWIP1.3.2版本就有这个问题,而1.4.1版本没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尝试去移植LWIP1.4.1这个版本,然后却发现1.4.11.3.2版本的邮箱和信号
量函数接口都不同了,在UCOSIIV2.8.9下已经不能满足了。相当于之前移植的sys_arch.c已经
不能适应了。LWIP1.4.1在网上的sys_arch.c例子基本都是基于UCOSIII-V3.0.x 来实现。所有如果
更换LWIP1.4.1的话,最好也要去替换UCOSII。而又由于之前的工程中已有使用UCOSII,再去替
换工作量又相当大,所有想找到一种方式,直接在LWIP1.3.2版本下解决LWIPpcb->net指向自己
本身的问题。

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是由于LWIP里面的TCP块在没有接连的情况下,不用close就会自动释放。如果LWIP
自己释放过了,而你自己又操作closeabort释放一次,那么TCP_PCB内存块就出现问题了。那么问题
既然找到了,那就想办法解决。本人想到了一个修改最少最简便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仅需修改
2.c1.h文件即可解决这个问题。修改情况如下:

需改内容

解释
文件名称
添加内容(增加红色字体)
tcp.h
/* the TCP protocol control block */

struct tcp_pcb {

/** common PCB members */

   IP_PCB;

/** protocol specific PCB members */

   TCP_PCB_COMMON(struct tcp_pcb);

..............................省略......................................

   /* KEEPALIVE counter */

   u8_t keep_cnt_sent;

  u8_t pcb_used;

};
struct  tcp_pcb 结构体中增加一个字段,pcb_used。这个字段值 = 0 = 1

0代表这个TCP_PCB块没有在使用,已经释放。

1代表这个TCP_PCB块正在使用,占用内存。
memp.c
void

memp_free(memp_t type, void *mem)

{

   struct memp *memp;

  struct tcp_pcb *pcb;

  if(type == MEMP_TCP_PCB ){

      pcb  = (struct tcp_pcb *)mem;

       if(pcb->pcb_used == 0){

              return;

       }

       pcb->pcb_used = 0;

  }

   SYS_ARCH_DECL_PROTECT(old_level);

..............................省略......................................

SYS_ARCH_UNPROTECT(old_level);

}
在释放TCP_PCB块的时候,如果pcb_used==0,那么这个TCP_PCB块已经释放过了,可能是没连接的块系统自己释放,也能是自己误操作,多次释放。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已经释放过的不能再释放了,所有这边直接return退出。没有释放的正常释放,只是字段pcb_used0
tcp.c
struct tcp_pcb *

tcp_alloc(u8_t prio)

{

   struct tcp_pcb *pcb;

   u32_t iss;

   pcb = memp_malloc(MEMP_TCP_PCB);

   if (pcb == NULL) {

    ..............................省略......................................

  }

   if (pcb != NULL) {

     memset(pcb, 0, sizeof(struct tcp_pcb));

     ..............................省略......................................

     pcb->keep_cnt_sent = 0;

       pcb->pcb_used = 1;

  }

   return pcb;

}
在申请TCP_PCB块的时候,把pcb_used1,标记这个块目前正在使用,占用内存。

现在只需要在,structtcp_pcb中添加一个字段,再加上几行代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2019-08-27):
佩服。真厉害呀。真在学习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