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控制电路原理图与源程序

楼主(2018-11-03):
直流电机控制电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直流电机的pwm控制程序
///功能:直流电机的速度控制,速度测试,速度显示。
///作者:廖维斌,郭留涛
///*************************************************************************************************************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absacc.h>
#define gew DBYTE[0X40]                        ///定义显示缓冲区 个位
#define shiw DBYTE[0X41]                        //////////////////十位
#define baiw DBYTE[0X42]                        //////////////////百位
#define qianw DBYTE[0X43]                        //////////////////千位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自定义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1=P3^0;                                        ///控制位定义
sbit in2=P3^1;
sbit ena=P3^7;
uchar code zm[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3,0x71};///在程序存储区定义字型码表
uchar code wm[4]={0xfe,0xfd,0xfb,0xf7};///在程序存储区定义字位控制码表***选位
uchar a=8;                                                ///占空比控制字
uchar n=1;                                                ///速度增减量一
uchar m=2;                                                ///速度增减量二
unint speedbuf=0;                                ///速度值
uchar zc=0;
unint ys=0;
key();                                                        ///子函数声明
display();
control();
delays();
speedcan();
///*************************************************************************************************************
///主函数
///*************************************************************************************************************
main()
{
        gew=shiw=baiw=qianw=0;                                ///显示初始化
        P0=0xc0;
        P2=0;
        in1=0;                                                ///电机控制的初始化
        in2=0;
        ena=1;
        TMOD=0X15;                                        ///定时器1为定时模式,使用方式2;定时器0为计数模式,使用方式2
        TH1=0Xfa;                                        ///装定时器初值
        TL1=0X24;
        TH0=0;                                                ///装计数器初值
        TL0=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TR0=1;                                                ///开计数器
        TR1=1;                                                ///开定时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control();                                ///调用电机控制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speedcan();                                ///调用速度处理程序
        }
}
///*************************************************************************************************************
///中断处理程序,实现输出方波占空比控制
///*************************************************************************************************************
timer_1() interrupt 3 using 1        ///定时器1中断,使用寄存器组1
{
        TR1=0;                                                ///停止定时
        zc++;                                                ///中断次数加1
        ys++;
        control();
        speedcan();
        TH1=0Xfa;                                        ///重装定时初值
        TL1=0X24;
        TR1=1;
}
///************************************************************************************************************
///脉宽控制程序,实现PWM的输出
///***********************************************************************************************************
control()
{
        if(zc==a)
        {
                ena=0;
        }
        if(zc==15)
        {
                zc=0;
                ena=1;
        }
}
///*****************************************************************************************************************
///显示子函数,显示当前电机的速度
///****************************************************************************************************************
display()
{
        uchar i;
        gew=speedbuf%10;                                        ///求速度个位值送各位显示缓冲
        shiw=(speedbuf/10)%10;                                        ///求速度十位值送十位显示缓冲
        baiw=(speedbuf/100)%10;                                ///求速度百位值送百位显示缓冲
        qianw=speedbuf/1000;                                ///求速度千位值送千位显示缓冲
        for(i=0;i<4;)                                        ///循环选中数码管的每一位
        {
                P2=wm[i];
                if(i==0)                                        ///显示个位
                {
                        P0=zm[gew];
                        delays();
                }
                        else if(i==1)                        ///显示十位
                        {
                                P0=zm[shiw];
                                delays();
                        }
                                else if(i==2)                ///显示百位
                                {
                                        P0=zm[baiw];
                                        delays();
                                }
                                        else if(i==3)        ///显示千位
                                        {
                                                P0=zm[qianw];
                                                delays();
                                        }
                i++;
        }

}
///**********************************************************************************************************
///读速度值子函数,从计数器0中读计数值,经过计算,求出当前速度值
///*************************************************************************************************************
speedcan()
{
        if(ys==500)
        {
                TR0=0;                                                ///停止计数
                speedbuf=((TH0*256+TL0)*8)/3;///读计数器
                ys=0;
                TH0=0;                                                ///重装计数初值
                TL0=0;
                TR0=1;                                                ///开计数器
        }
}
///*********************************************************************************************************
///延时子函数
///***********************************************************************************************************
delays()
{
        uchar i;
        for(i=80;i>0;i--);
}
///************************************************************************************************************
///键盘扫描子函数,实现电机的方向 速度的控制
///*********************************************************************************************************
key()
{
        uchar i;
        P1=0xff;                                                ///拉高P1口的电平
        i=P1;                                                        ///读P1口
        if(i==0xfe)                                                ///第一个键按下
        {        delays();                                        ///延时去抖动
                if(i==0xfe)                                        ///再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n1=0;                                        ///电机顺时针转动
                        in2=1;
                }
        }
        if(i==0xfd)                                                ///第二个键是否按下
        {
                delays();                                        ///延时去抖动
                if(i==0xfd)                                        ///再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n1=1;                                         ///电机逆时针转动
                        in2=0;
                }
        }
        if(i==0xfb)                                                ///第三个键是否按下
        {
                delays();
                if(i==0xfb)
                {
                        a=a+n;                                        ///速度加((慢速)
                        if(a>=15)
                                a=15;
                }
        }
        if(i==0xf7)
        {
                delays();
                if(i==0xf7)
                {
                        if(a>3)                                        ///速度减(慢速)
                                a=a-n;
                        else
                                a=3;
                }
        }
        if(i==0xef)
        {
                delays();
                if(i==0xef)
                {
                        a=a+m;                                        ///速度加,(快速)
                        if(a>=15)
                                a=15;
                }
        }
        if(i==0xdf)
        {
                delays();
                if(i==0xdf)
                        if(a>3)                                        ///速度减,(快速)
                                a=a-m;
                        else
                                a=3;
        }
        if(i==0xbf)
        {
                delays();
                if(i==0xbf)
                {
                        in1=0;                                        ///停止转动
                        in2=0;
                }
        }
        if(i==0x7f)
        {
                delays();
                if(i==0x7f)
                        a=5;                                        ///回到中间速度
        }
        while(P1!=0xff);                                ///等待按键放下
}

网友A:
这个里面没有Proteus仿真,骗人的
希望大家慎重,那个ddb文件也没有密码

网友B(2019-11-24):
写的很详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几个按钮控制的不算是太好,还点看看

网友C(2021-06-04):
左上角的示波器是如何调出来的

网友C:
仿真图里的按键不能控制转速和正反转

网友D(2021-09-24):
如何修改能做到按钮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