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D控制倒立摆平衡的代码

楼主(2018-11-03):
求大佬们基于PID控制倒立摆平衡的代码。
本人用的是STM32F767IG开发板。
谢谢!

网友A(2018-12-27):
这是基于stm32F103的倒立摆,只要读懂代码算法,移植到F7不难

#include "main.h"
u8 Way_Angle=1;                             //获取角度的算法,1:四元数  2:卡尔曼  3:互补滤波
u8 Flag_Qian,Flag_Hou,Flag_Left,Flag_Right; //蓝牙遥控相关的变量
u8 Flag_Stop=1,Flag_Show=1;                 //停止标志位和 显示标志位 默认停止 显示打开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int Moto1,Moto2;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int adc;                            //显示温度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Angle_Balance,Gyro_Balance,Gyro_Turn; //平衡倾角 平衡陀螺仪 转向陀螺仪
float Show_Data_Mb;                         //全局显示变量,用于显示需要查看的数据

/**************************************************************************
函数功能:主函数 初始化系统和外设
作    者:Mini Balance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
        us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波特率:115200
        uart3_init(72,9600);            //=====串口3初始化 波特率:9600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JTAG_Set(SWD_ENABLE);           //=====打开SWD接口 可以利用主板的SWD接口调试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dc_Init();                            //=====初始化ADC模块
        MiniBalance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Encoder_Init();                 //=====初始化编码器1
        delay_ms(200);                  //=====延时等待稳定
        Timer1_Init(49,7199);           //=====5MS进一次中断服务函数 中断服务函数在minibalance.c里面
  while(1)
  {

                                        if(1==Flag_Show)                oled_show(); //===显示屏打开
                                        else                      DataScope(); //===显示屏关闭 打开上位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