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分钟定时怎么操作?

楼主(2018-11-0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DQ=P2^0;
uchar num;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if(num==20)
            {
               num=0;
               JDQ=~JDQ;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

我只会一秒钟定时.请大家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51单片机 的时钟一般是12MHz,采用16位定时器,最大计数次数为65535,那么就是65535us=65ms, 那就可以设置寄存器初始使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20次即为一秒
50 ms =50000 us.
THX = (65535-50000) /256;
TLX = (65535-50000) %256;
X为定时号 0.1

网友B: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DQ=P2^0;
uchar Cnt50ms=0,Cnt1s=0,Cnt1min=0;//50毫秒、秒、分时间变量
//uchar num;
void main()
{
        TMOD=0x01;
//        TL0 = 0xB0;//50毫秒@12.000MHz
//        TH0 = 0x3C;
        TH0 = 0x4C;//50毫秒@11.0592MHz
        TL0 = 0x00;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Cnt1min==1)
                {
                        Cnt1min=0;
                        JDQ=~JDQ;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Cnt50ms++;
        if(Cnt50ms==20)
        {
                Cnt50ms=0;
                Cnt1s++;
                if(Cnt1s==60)
                {
                        Cnt1s=0;
                        Cnt1min=1;
                }
        }
}

网友C: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假设你中断是20mS一次,那一分钟就是来累计60000ms
  if(num>3000)
{
    flag=1;
}
}

然后主循环扫描这个标志位即可

网友D: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DQ=P2^0; uchar num,num2;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num2=0;      while(1)             if(num==20)                               {                num=0;                JDQ=~JDQ;   num2++;if(num2==60) {  num2=0;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