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探头怎么接?

楼主(2018-11-03):
关于这个温度传感器,探头怎么接?

网友A:
可选择电源供电或寄生电源供电.
一般使用电源供电方式:
1.ADD脚接电源3.0~5.5V
2.GND脚接GND
3.DQ脚接I/O

网友B:
DS18B20内部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64位光刻ROM、温度传感器、非挥发的温度报警触发器TH和TL、配置寄存器。 1、GND为电源地    2、DQ为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端    3、VDD为外接供电电源输入端(在寄生电源接线方式时接地)。

网友B:
1、GND为电源地
2、DQ为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端
3、VDD为外接供电电源输入端(在寄生电源接线方式时接地)
DS18B20内部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64位光刻ROM、温度传感器、非挥发的温度报警触发器TH和TL、配置寄存器。

网友C:
鼓起的面背对自己,然后从左到右分别是GND,信号线,VCC

网友D:
很简单,3个脚,1地线。2信号线,3电源线

网友E(2022-08-15):
引用 网友B:
1、GND为电源地
2、DQ为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端
3、VDD为外接供电电源输入端(在寄生电源接线方式时接地)

可以教下18b20 怎么接吗      我是大棚温控机自己买的温度感应头。但是接上以后不好用。需要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