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寸七针OLED使用SPI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8-11-03):
0.96寸七针OLED使用SPI怎么接线啊,K60谁有野火的例程?

网友A:
D0,D1,RES,DC,CS都接io口就行了,不用硬件spi,用io口模拟也很简单的,买来商家给的资料肯定有资料,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2020-07-23):
mosi 和sck 分别对应哪个引脚啊??

网友C:
看屏幕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吧

网友D:
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