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推箱子程序 LCD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8-11-03):
单片机推箱子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sbit psb=P1^3;
sbit rst=P1^5;

sbit key_up = P2^1;
sbit key_down = P2^2;
sbit key_left = P2^0;
sbit key_right = P2^3;

#define LCD_data P0
int cur_x,cur_y,X,dir[4][2]={-1,0,1,0,0,-1,0,1},where[3][2]={4,6,5,6,6,6};

uchar code table1[]="LCD12864";
uchar code table2[]="推箱子";
uchar code table3[]="BY laoda";
uchar code table4[]="You Win!";

uchar code tmp[]={//空格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0表示空格,1表示墙,2表示人,3表示箱子,4表示目的地 */
uchar code mat[8][8]={
1,1,1,1,1,1,1,1,
1,1,1,1,0,2,1,1,
1,1,0,0,3,0,1,1,
1,1,0,1,0,1,1,1,
1,0,0,1,0,1,4,1,
1,0,1,0,0,3,4,1,
1,0,3,0,0,0,4,1,
1,1,1,1,1,1,1,1
};

uchar map[8][8];

uchar code Qiang[]={//方格,有间隙
0xff,0x81,0x81,0x81,0x81,0x81,0x81,0xff
};

uchar code Ren[]={//人
0xff,0xff,0xe3,0xc5,0xb1,0xc5,0xe3,0xff
};

uchar code Xiang[]={//箱子
0xff,0x42,0x24,0x18,0x18,0x24,0x42,0xff
};

uchar code Mudi[]={//目的地
0xff,0xff,0xe7,0x81,0x81,0xe7,0xff,0xff
};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read_busy()//读忙函数。每次读写都要进行读忙操作
{
    RS=0;
    RW=1;
    EN=1;
    while(LCD_data & 0x80);//最高位为BF位 DB7---BF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写指令函数
{
    read_busy();
    RS=0;
    RW=0;
    EN=1;       //EN从1---0锁存数据
    LCD_data=value;
    delay(20);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写数据函数
{
    read_busy();
    RS=1;
    RW=0;
    EN=1;       //EN从1---0锁存数据
    LCD_data=value;
    delay(20);
    EN=0;
}
void init_BMP()
{
    write_LCD_command(0x36);//CL=1--8位。扩充指令(RE=1),绘图打开(G=1)
    delay(100); //适当延时
    write_LCD_command(0x36);
    delay(37);
    write_LCD_command(0x3E);//8位(CL=1),扩充指令(RE=1),绘图打开(G=1)
    delay(100);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指令
    delay(100);
}

void init_Hanzi()               //8位并口方式LCD1864初始化函数
{
    delay(4000);            //等待时间>40ms
    write_LCD_command(0x30);//功能设定:8位数据、基本指令操作
    delay(100);             //等待时间>100us
    write_LCD_command(0x30);//功能设定:8位数据、基本指令操作
    delay(37);              //等待时间>37us
    write_LCD_command(0x0C);//显示设定:整体显示、游标关、不反白
    delay(100);             // 等待时间>100us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指令
    //delay(10000);         //等待时间>10ms
    write_LCD_command(0x06);//进入点设定:地址指针加1
}

void display_BMP(uchar fuck,uchar name1,uchar name2,uchar y,uchar x)
{
    uchar shit,i;
    if(fuck==0)shit=0x80;
    else shit=0x88;
    for(i=0;i<8;i++)
    {
        write_LCD_command(0x80+i+8*x);//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shit+y);  //再送水平地址 ----显示图片的上半部分

        if(name1==0)    write_LCD_data(tmp[i]);
        else if(name1==1)   write_LCD_data(Qiang[i]);
        else if(name1==2)   write_LCD_data(Ren[i]);
        else if(name1==3)   write_LCD_data(Xiang[i]);
        else if(name1==4)   write_LCD_data(Mudi[i]);

        if(name2==0)    write_LCD_data(tmp[i]);
        else if(name2==1)   write_LCD_data(Qiang[i]);
        else if(name2==2)   write_LCD_data(Ren[i]);
        else if(name2==3)   write_LCD_data(Xiang[i]);
        else if(name2==4)   write_LCD_data(Mudi[i]);
    }
}

void show_map(){
    uchar i,j,x,y;

    for(i=0;i<2;i++){
        for(j=0;j<4;j++){
            x=2*i; y=2*j;
            display_BMP(0,map[x][y],map[x][y+1],j,2*i);
            x=2*i+1; y=2*j;
            display_BMP(0,map[x][y],map[x][y+1],j,2*i+1);
        }
    }

    for(i=2;i<4;i++){
        for(j=0;j<4;j++){
            x=2*i; y=2*j;
            display_BMP(1,map[x][y],map[x][y+1],j,2*(i-2));
            x=2*i+1; y=2*j;
            display_BMP(1,map[x][y],map[x][y+1],j,2*(i-2)+1);
        }
    }

    init_Hanzi();
    write_LCD_command(0x80+4);
    for(i=0;i<8;i++)
    {
        write_LCD_data(table1[i]);
    }
    write_LCD_command(0x90+4);
    for(i=0;i<8;i++)
    {
        write_LCD_data(table2[i]);
    }

    write_LCD_command(0x88+4);
    for(i=0;i<8;i++)
    {
        write_LCD_data(table3[i]);
    }
    delay(100);
}

void clear()//图形模式下,没有清屏函数,手动全部送0
{
    uchar i,j;
    for(i=0;i<32;i++){
        write_LCD_command(0x80+i);//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80);  //再送水平地址 ----显示图片的上半部分
        for(j=0;j<16;j++)write_LCD_data(0);
    }
    for(i=0;i<32;i++){
        write_LCD_command(0x80+i);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88);    //显示图片的下半部分
        for(j=0;j<16;j++)write_LCD_data(0);
    }
}

uchar judge(int x,int y,int id){                            //id 表示方向数组的行标,0,1,2,3 分别表示上下左右
    int xx,yy,xxx,yyy;
    xx=x+dir[id][0]; yy=y+dir[id][1];
    if(map[xx][yy]==0 || map[xx][yy]==4)return 1;              //1表示前面是 空格 或者 目的地,就是可以直接移动
    else if(map[xx][yy]==1)return 0;                           //0表示无法移动
    else if(map[xx][yy]==3){
        xxx=xx+dir[id][0]; yyy=yy+dir[id][1];
        if(map[xxx][yyy]==1 || map[xxx][yyy]==3)return 0;
        else if(map[xxx][yyy]==0 || map[xxx][yyy]==4)return 2; //2表示需要间接移动,先把前面的箱子移动一,再让人移动一
    }return 0;
}

void update(uchar a,uchar b){
    uchar i,j,x,y;

    write_LCD_command(0x3E);//8位(CL=1),扩充指令(RE=1),绘图打开(G=1)
    delay(100);

    if(a<4){
        i=a/2; j=b/2;
        x=2*i; y=2*j;
        display_BMP(0,map[x][y],map[x][y+1],j,2*i);
        x=2*i+1; y=2*j;
        display_BMP(0,map[x][y],map[x][y+1],j,2*i+1);
    }
    else {
        i=a/2; j=b/2;
        x=2*i; y=2*j;
        display_BMP(1,map[x][y],map[x][y+1],j,2*(i-2));
        x=2*i+1; y=2*j;
        display_BMP(1,map[x][y],map[x][y+1],j,2*(i-2)+1);
    }
}

void fun(uchar key,uchar dirction){
    uchar x,y;
    /* 0表示空格,1表示墙,2表示人,3表示箱子,4表示目的地 */
    if(key==1){//直接移动
        if(mat[cur_x][cur_y]==4)map[cur_x][cur_y]=4;
        else map[cur_x][cur_y]=0;
        update(cur_x,cur_y);

        cur_x+=dir[dirction][0]; cur_y+=dir[dirction][1];
        map[cur_x][cur_y]=2;
        update(cur_x,cur_y);

    }
    else if(key==2){//间接移动
        if(mat[cur_x][cur_y]==4)map[cur_x][cur_y]=4;
        else map[cur_x][cur_y]=0;
        update(cur_x,cur_y);

        cur_x+=dir[dirction][0]; cur_y+=dir[dirction][1];
        map[cur_x][cur_y]=2;
        update(cur_x,cur_y);

        x=cur_x+dir[dirction][0]; y=cur_y+dir[dirction][1];
        map[x][y]=3;
        update(x,y);
    }
}

void lcd_init(){
    uchar i,j;

    init_BMP();

    cur_x=1; cur_y=5;
    X=3;

    for(i=0;i<8;i++){
        for(j=0;j<8;j++)map[i][j]=mat[i][j];
    }
}

void main()
{
    uchar i,num,index=6;
    lcd_init();
    clear();
    show_map();
        psb=1;
        rst=1;

    /* 0表示空格,1表示墙,2表示人,3表示箱子,4表示目的地 */
    while(1){
        num=0;
        for(i=0;i<3;i++){
            if(map[ where[i][0] ][ where[0][1] ]==3)num++;
            else break;
        }
        if(num==X)goto WIN;
        if(key_up==0){
            delay(500);
            if(key_up==0){
                index=judge(cur_x,cur_y,0);
                fun(index,0);
            }while(!key_up);
        }
        else if(key_down==0){
            delay(500);
            if(key_down==0){
                index=judge(cur_x,cur_y,1);
                fun(index,1);
            }while(!key_down);
        }
        else if(key_left==0){
            delay(500);
            if(key_left==0){
                index=judge(cur_x,cur_y,2);
                fun(index,2);
            }while(!key_left);
        }
        else if(key_right==0){
            delay(500);
            if(key_right==0){
                index=judge(cur_x,cur_y,3);
                fun(index,3);
            }while(!key_right);
        }
    }
WIN:
    init_Hanzi();

    write_LCD_command(0x98+4);
    for(i=0;i<8;i++)
    {
        write_LCD_data(table4[i]);
    }
    delay(1000);
    while(1);
}

网友A(2020-07-04):
感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