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设置IO模式?

楼主(2018-11-03):
如题  51单片机如何设置IO模式?

网友A:
没这个功能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是STC有说明文档的,需要配置寄存器

网友C:
普通的 51 ,比如AT89S51  51 是这样的。
输出 直接 P1^0 = 0; 或者  P1^0 = 1; 就是输出状态。
判断输入状态时,先 P1^0 = 1; ,再判断 if(P1^0 == 0){做什么;}
如果是 32,库函数里有,跳进去自己看吧,浮空 上下拉 ……输入 什么输出的好几个。
其他品牌的接触的不多,具体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D:
使用PXMO和PXM1寄存器配置IO模式,X表示第几P口。具体的请先查询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