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P200S烧录器得问题!连接不上编程器

楼主(2018-11-03):
我的SP200S一直连接不上编程器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有时候还有红灯!求大佬解决下!

网友A:
先不要放单片机上去,连接功成了再放单片机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放单片机上去,连接功成了再放单片机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

网友B(2020-04-14):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放单片机上去,连接功成了再放单片机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连接成功后再放单片机显示ID错误,求助啊大神

网友C(2020-06-13):
引用 网友B:
连接成功后再放单片机显示ID错误,求助啊大神

你解决了吗?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网友D(2021-08-09):
楼主解决了吗?我刚刚做了一个,也遇到度ID错误,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