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4层电梯Proteus仿真电路+代码示例

楼主(2018-11-03):
基于51单片机的4层电梯控制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带电梯内部状态显示单元,电梯内部键盘操作单元,电梯外部操作单元,步进电机单元,CPU、日历时钟单元

操作说明:

1.图中绿灯为电梯上行指示灯、黄灯为下行指示灯、红灯为报警指示灯。

2.电梯初始状态位于一楼,在一楼的用户可直接按下电梯内部按钮,按启动电梯开始运行。

3.在任一层楼的用户,可以通过电梯外部的按钮请求电梯,电梯到达后通过内部按钮确定目标层。

注意:启动按钮相当于关门,电梯内部的请求都要按启动后电梯才会运行。

程序源码详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ucMotorDrvPuls; //电机运转时初始值
unsigned char FORREV=1; //1表示上行,0表示下行
unsigned char STOPCUR=0;//1电梯停留在当前层,0不停留
unsigned char CURFLR=1; //当前所在楼层
unsigned char count=0;  //累计到COUNT即表示运行过一层

#define UCTIMES 8 //设置电机转速
#define OUTPUT P2 //电机驱动信号口
#define COUNT 8   //电机每循环8次表示电梯经过一层楼

sbit UP1=P3^4;
sbit DOWN2=P3^3;
sbit UP2=P3^2;
sbit DOWN3=P3^1;
sbit UP3=P3^0;
sbit DOWN4=P1^7;
sbit FLOOR1=P1^0;
sbit FLOOR2=P1^1;
sbit FLOOR3=P1^2;
sbit FLOOR4=P1^3;
sbit START=P1^4;
sbit STOP=P1^5;
sbit ALARM=P1^6;

//报警位
sbit alarmBit=P0^4;
sbit upLight=P0^5;
sbit downLight=P0^6;

void time(unsigned int ucMs);//延时单位:ms
void outPress();//按下电梯外按钮
unsigned char inPress();//按下电梯内楼层按钮
unsigned char elevator();//到达某一层返回1,否则返回0
void storeUP(unsigned char);//存储当前所有上行请求
void storeDOWN(unsigned char);//存储当前所有下行请求

//延时函数
void time(unsigned int ucMs);

//初始化所有灯
void initLights(void);

//设置当前楼层
void setFloor(int floor);

//设置电梯向上运行灯
void setUpLight();

//设置电梯向下运行灯
void setDownLight();

//设置电梯停止运行灯
void setStopLight();

//设置电梯向上运行灯
void setAlarmLight();

//设置电梯报警灯和喇叭
void setAlarmLight();

//关闭电梯报警灯和喇叭
void offAlarmLight();

//报警开关
int alarmSwitch=1;

unsigned char UP_req[5]={0,0,0,0,0}; //上行请求
unsigned char DOWN_req[5]={0,0,0,0,0}; //下行请求

//电机定位
void position(void)
{
  OUTPUT=0x01|(P2&0xf0);time(200);
  OUTPUT=0x02|(P2&0xf0);time(200);
  OUTPUT=0x04|(P2&0xf0);time(200);
  OUTPUT=0x08|(P2&0xf0);time(200);
  ucMotorDrvPuls=0x11;
  OUTPUT=0x01|(P2&0xf0);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time(100);
  initLights();
  position();//电机定位
  ucMotorDrvPuls=0x1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etFloor(CURFLR);
  setUpLight();
  time(100);

  while(1)//主循环
  {
          outPress();//按下电梯外按钮
          while(STOPCUR==1)//电梯在当前层,电梯不动,可以继续接受请求
          {
            outPress();
            inPress();
          }

          if(inPress())//按下电梯内楼层按钮
          {
            while(START)//等待启动按键按下,电梯不动,可以继续接受请求
            {
              outPress();
              inPress();
            }
          }

          while(1)//电机运转循环
          {
            if(UP_req[1]==0&&UP_req[2]==0&&UP_req[3]==0&&
                DOWN_req[2]==0&&DOWN_req[3]==0&&DOWN_req[4]==0)
                {
                  break;//没有请求,跳出电机运转循环,电梯不动
                }

            if(FORREV)//上行
            {
                  setUpLight();//上行灯亮

                  if(STOPCUR==1){break;}//

                  if(elevator())//往上到达某一层
              {
                        if(CURFLR==4) {setDownLight();break;}//到达四楼
              }
              OUTPUT=(ucMotorDrvPuls&0x0f)|(P2&0xf0);
                  ucMotorDrvPuls=_crol_(ucMotorDrvPuls,1);
            }
            if(!FORREV)//下行
            {
                  setDownLight();//下行灯亮
;
                  if(STOPCUR==1){break;}

                  if(elevator())//往下到达某一层
              {
                        if(CURFLR==1) {setUpLight();break;}//到达一楼
              }
              OUTPUT=(ucMotorDrvPuls&0x0f)|(P2&0xf0);
                  ucMotorDrvPuls=_cror_(ucMotorDrvPuls,1);
            }

            outPress();//按下电梯外按钮
            //if(inPress())//按下电梯内楼层按钮
                //{
                 // while(START)//等待启动按键按下
                  //{
              //  outPress();
                inPress();//电梯运行时,内部按钮按下,无需按启动按钮
             // }
                //}

            time(380-UCTIMES*16);  //////////

          }//end while-电机运转循环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有请求时按下启动按钮启动

  }//end while-主循环

}

/****************************************/
/*               按钮事件               */
/****************************************/
//按下电梯外按钮
void outPress()
{
   //FORREV=1;
   if(!UP1)//1楼上
   {
     storeUP(1);
         if(CURFLR>1&&STOPCUR==1)//电梯不在一楼,且当前没其他请求,电梯马上自动启动
         {
           FORREV=0;//向下运行
           STOPCUR=0;
         }
         if(CURFLR==1)
         {
           STOPCUR=1;//电梯停留在当前层
         }
   }
   if(!UP2)//2楼上
   {
     storeUP(2);
         if(CURFLR>2&&STOPCUR==1)//电梯在二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2&&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2)
         {
           STOPCUR=1;
         }
   }
   if(!UP3)//3楼上
   {
     storeUP(3);
         if(CURFLR>3&&STOPCUR==1)//电梯在三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3&&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3)
         {
           STOPCUR=1;
         }
   }
   if(!DOWN2)//2楼下
   {
     storeDOWN(2);
         if(CURFLR>2&&STOPCUR==1)//电梯在二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2&&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2)
         {
           STOPCUR=1;
         }
   }
   if(!DOWN3)//3楼下
   {
     storeDOWN(3);
         if(CURFLR>3&&STOPCUR==1)//电梯在三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3&&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3)
         {
           STOPCUR=1;
         }
   }
   if(!DOWN4)//4楼下
   {
     storeDOWN(4);
         if(CURFLR<4&&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4)
         {
           STOPCUR=1;
         }
   }
}

//按下电梯内楼层按钮
unsigned char inPress()
{

  int i;
  int flag=0;

  if(!FLOOR1)
  {
    if(1<CURFLR)
        {
          STOPCUR=0;
          UP_req[1]=1;
        }
        if(1==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FLOOR2)
  {
    if(2>CURFLR)//请求层大于当前层
        {
          UP_req[2]=1;
          STOPCUR=0;
        }
        if(2<CURFLR)
        {
          DOWN_req[2]=1;
          STOPCUR=0;
        }
        if(2==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FLOOR3)
  {
    if(3>CURFLR)//请求层大于当前层
        {
          UP_req[3]=1;
          STOPCUR=0;
        }
        if(3<CURFLR)
        {
          DOWN_req[3]=1;
          STOPCUR=0;
        }
        if(3==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FLOOR4)
  {
    if(4>CURFLR)
        {
      DOWN_req[4]=1;
          STOPCUR=0;
        }
        if(4==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START)
  {
    STOPCUR=0;
        return 1;
  }
  if(!STOP)//紧急停止
  {
    while(START)//不响应其他按键
        {
          //亮灯
          setStopLight();
        }
        return 1;
  }
  if(!ALARM)
  {
    //while(START)
        //{
          //亮灯
          setAlarmLight();
          //time(800);
          //灭灯
          //offAlarmLight();
        //}
        return 1;
  }

   if(FORREV==1)
   {
      //请求上行而进去电梯内选择的是下层
          for(i=CURFLR+1;i<=4;i++)
          {
            if(UP_req[i]==1||DOWN_req[i]==1){flag=1;}
          }
          if(flag==0)//上层没请求
          {
            FORREV=0;

          }
        }
        if(FORREV==0)
        {
           //请求下行而进去电梯内选择的是上层
          for(i=CURFLR-1;i>=1;i--)
          {
            if(UP_req[i]==1||DOWN_req[i]==1){flag=1;}
          }
          if(flag==0)//上层没请求
          {
            FORREV=1;

          }
        }
  return 0;
}

/*******************************************************************/
/*                       到达某一层返回1,否则返回0,                           */
/*    亮灯、显示数字、请求清零、电机停止、确定接下去电机方向       */
/*******************************************************************/
unsigned char elevator()
{
  count++;
  if(count==COUNT)
  {
        //正常情况
    if(FORREV==1)//判断上行是否到达请求楼层,上行请求优先处理
        {
          CURFLR++;
          setUpLight();//上行灯亮

          if(CURFLR==2)//到达二楼
          {
            count=0;
            setFloor(2);//显示数字
            if(UP_req[2]==1)//二楼有上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UpLight();
              UP_req[2]=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DOWN_req[2]==1&&UP_req[3]==0&&DOWN_req[3]==0
                &&DOWN_req[4]==0)//二楼有下行请求,上面两层没有请求,不再往上
                {
                   setDownLight();
                   DOWN_req[2]=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FORREV=0;
                   return 1;
                }
          }
          if(CURFLR==3)//到达三楼
          {
            setFloor(3);//显示数字
                count=0;
            if(UP_req[3]==1)//三楼有上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UpLight();
              UP_req[3]=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DOWN_req[3]==1&&DOWN_req[4]==0)//三楼有下行请求,四楼无请求,不再往上
                {
                  setDownLight();
                  FORREV=0;
                  DOWN_req[3]=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return 1;
                }
          }
          if(CURFLR==4)//到达四楼
          {
            setFloor(4);//显示数字
                setDownLight();
                count=0;
            if(DOWN_req[4]==1)//四楼有请求,四楼的请求只用向下的情况
            {
              DOWN_req[4]=0;
                  FORREV=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
          }
        }
        else//判断下行是否到达请求层,下行请求优先处理
        {
          CURFLR--;
          setDownLight();//下行等亮

          if(CURFLR==1)//到达一楼
          {
            setFloor(1);//显示数字
                count=0;
            if(UP_req[1]==1)//一楼有请求,一楼的请求只有向上的情况
            {
                  setUpLight();
              UP_req[1]=0;
                  FORREV=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
          }
          if(CURFLR==2)//到达二楼
          {
            setFloor(2);//显示数字
                count=0;
            if(DOWN_req[2]==1)//二楼有下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DownLight();
              DOWN_req[2]=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UP_req[2]==1&&UP_req[1]==0)//一楼无请求,不再往下
                {
                  setUpLight();
                  FORREV=1;
                  UP_req[2]=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
          }
          if(CURFLR==3)//到达三楼
          {
            setFloor(3);//显示数字
                count=0;
            if(DOWN_req[3]==1)//三楼有下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DownLight();
              DOWN_req[3]=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UP_req[1]==0&&DOWN_req[2]==0&&UP_req[2]==0&&UP_req[3]==1)
                {
                  setUpLight();
                  FORREV=1;
                  UP_req[3]=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
          }
        }//end if-FORREV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end if-count
}

/****************************************/
/*               保存请求               */
/****************************************/
void storeUP(unsigned char x)
{
  UP_req[x]=1;
}
void storeDOWN(unsigned char x)
{
  DOWN_req[x]=1;
}

/****************************************/
/*               功能函数               */
/****************************************/
//初始化所有灯
void initLights()
{
        P0=0x11;
}

//设置楼层显示
void setFloor(int floor)
{
        switch (floor)
        {
                case 1:
                {
                        P0&=0xf0;//清零
                        P0|=0x01;break;
                }
                case 2:
                {
                        P0&=0xf0;//清零
                        P0|=0x02;break;
                }
                case 3:
                {
                        P0&=0xf0;//清零
                        P0|=0x03;break;
                }
                case 4:
                {
                        P0&=0xf0;//清零
                        P0|=0x04;break;
                }
                default:
                {
                        P0=0x06;break;
                }
        }
}

//设置电梯向上运行灯
void setUpLight()
{
        upLight=1;
        downLight=0;
}

//设置电梯向下运行灯
void setDownLight()
{
        upLight=0;
        downLight=1;
}

//设置电梯停止运行灯
void setStopLight()
{
        upLight=0;
        downLight=0;
}

//设置电梯报警灯和喇叭
…………
…………

全部源码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139823-1.html

网友A:
谢谢楼主,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19-05-11):
没有仿真图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C(2020-02-19):
仿真下行灯全亮的按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