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HX711电子秤制作 附STM32单片机源码带滤波

楼主(2018-11-03):
用饭缸盖做的秤盘,程序里的数据做了滤波处理,反应速度有点慢,不喜欢的可以去掉滤波,程序以前用的串口1 ,为了方便测试,后来改到串口2,做这个纯属娱乐,学习,锻炼动手能力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热熔胶直接打一个,有点丑

热熔胶直接打一个,有点丑

热熔胶直接打一个,有点丑

上秤盘

上秤盘

上秤盘(看看这是什么?没错,翻缸盖)

固定传感器

固定传感器

固定传感器

固定板子

固定板子

固定板子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文件名:main.c
/*基本功能 :称重数据处理*/
/*先获取一个当前重量,作为一个参考,再获取第二次重量,两次差值作为去皮清零        */
/* 精度    24位   128增益*/
/*  修正值与精度的关系  1mV *(2^24) * 128 = 2147483648  214.7483648                        */
/*  校准后的修正值写入 Flash */
/*串口发送数据作为调节指令 1: 去皮  2: g kg ct 单位切换  3:秤台校准  4:查看校准值                */
#include "main.h"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为 72M *********************/
        SystemInit();
/**************  USART2 config 115200 8-N-1  **************/
        USART2_Config();
/*********************  HX711端口配置 *********************/
        GPIO_INIT();
/*********************  秤台数值清零  *********************/
  GetRoughWeight();
/********************* 读取秤台校准值 *********************/
        GetFlashParameter();
        if(Correction == 0xFFFFFFFF)
                {
                        printf("/*** 秤台未校准 ***/ \r\n");
                        Correction = SensorAccuracy1mV;//缺省设置
                        printf("校准值 Correction = %f \r\n",Correction);
                }
/*********************  清零成功检测  *********************/
        printf("/**** STM32F103C8T6 HX711电子秤 ****/\r\n");
        printf("/********* 请输入串口指令  *********/\r\n");
        printf("/********* 1 称重         *********/\r\n");
        printf("/********* 2 去皮         *********/\r\n");
        printf("/********* 3 转换单位     *********/\r\n");
        printf("/********* 4 秤台校准     *********/\r\n");
        printf("/********* 5 查看校准值   *********/\r\n");
/****************************************/
        while(1)
                {
                        function = 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RXN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functio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if(function)
                         {
                                switch( function )
                                 {
                                        case 1 ://称重
                                                Weighing();
                                                break;
                                        case 2 ://去皮
                                                GetRoughWeight();
                                          Weighing();
                                                break;
                                        case 3 ://切换单位
                                                if(++unit >= 3)unit = 0;
                                          Weighing();
                                                break;
                                        case 4 ://秤台校准
                                                WeighingCorrection();
                                                break;
                                        case 5 ://查看校准值
                                                printf("校准值 Correction = %f \r\n",Correction);
                                                break;
                                        default:
                                                printf("***** 无效指令 *****\r\n");
                                                break;
                                 }
                         }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RoughWeight(void)
{
        repeat:
                first_weight = FilterCount();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2S 后 数据稳定,说明传感器基本稳定 实际灵敏度高了 一点都不稳定  */
                rough_weight = FilterCount();
        if(first_weight/50 != rough_weight/50)
        goto repeat;
}
/***************   获取实际重量  *********************/
void Weighing(void)
{
        actual_weight = FilterCount();
        actual_weight = actual_weight - rough_weight;
/*****************  单位为千克 kg         *****************/
        if(unit == 0)
                {
                        weight = ((float)actual_weight / Correction);
                        if(weight > 10000)weight = 0;
                        printf("当前重量 = %.2f kg\r\n",weight);
                }
/*****************  单位为克  g          *****************/
        if(unit == 1)
                {
                        weight = ((float)actual_weight / Correction) *1000;
                        if(weight > 10000)weight = 0;
                        printf("当前重量 = %.2f g\r\n",weight);
                }
/*****************  单位为克拉 ct         *****************/
        if(unit == 2)
                {
                        weight = ((float)actual_weight / Correction) * 5000;
                        if(weight > 10000)weight = 0;
                        printf("当前重量 = %.3f ct\r\n",weight);
                }
}
/*********************** 秤台校准 ***********************/
void WeighingCorrection(void)
{
        printf("请移除秤台上所有异物…… \r\n");
        GetRoughWeight();//获取皮重
        actual_weight = FilterCount();
        actual_weight = actual_weight - rough_weight;//秤台清零 获取当前的 “0”
        printf("请放置 1 kg 标准砝码…… \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actual_weight = FilterCount();//获取 1kg 时 hx711 的值
        Correction        = (float)((actual_weight - rough_weight) / 1.000);//获取修正值
        Correction *= 1000;
        SaveFlashParameter();//修正值写入 Flash
        GetFlashParameter(); //将修正值读出,以作使用
        Correction /= 1000;
        printf("校准值 Correction  = %f \r\n",Correction);
}

好像有点歪

好像有点歪

打个孔

打个孔

没错,翻缸盖

没错,翻缸盖

看看这是什么

看看这是什么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HX711 成品,淘宝很便宜的,没必要自己做

HX711 成品,淘宝很便宜的,没必要自己做

红 黑 白 绿

红 黑 白 绿

没找到弯针

没找到弯针

这个不错,结实

这个不错,结实

其实用这个也挺好的,又绝缘

其实用这个也挺好的,又绝缘

还是当绝缘垫用吧

还是当绝缘垫用吧

固定一下

固定一下

还行,不算太丑

还行,不算太丑

网友A(2019-01-24):
谢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9-08-28):
有用,楼主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