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04单片机电子钟怎么加入按键调整时间功能?

楼主:
求各位老师帮忙改一下程序,STC15F204电子钟,程序里面没有按键调整时间功能,帮忙加上去.

1、实现时间走时,
2、轮流显示时间,日期,温度,星期
3, 按键可以自由关开轮流显示
3、实现自适应环境亮度调节显示亮度,5挡亮度

网友A(2018-11-03):
压缩包里面并没有源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里面并没有源码?

有源程序,就是没有加上按键调整时间功能
我加了老错误
真希望你能帮上我
谢谢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1、管理员老师说的没错,你的压缩包里没有源程序
2、看你的硬件原理图,不能实现亮度调节

其实也不要那么多功能,时钟本身就是轮流显示,想在程序中加上按键来自由控制轮流和不轮流显示,
程序中没有按键代码,电路板只有两个按键,各位老师帮忙一下加上去,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