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单片机安装到洞洞板上后是不是干什么都得用电脑改程序重新下载进去啊?

楼主(2018-11-03):
老师好,听了您的单片机引脚介绍后,那我们把单片机安装到洞洞板上后是不是干什么都得用电脑改程序重新下载进去啊,比如开关灯,控制电机转速等;还有蓝牙模块是怎么连在单片机上的呢

网友A:
下载好程序的单片机就一直有程序了,断电了也一样保存.
但如果你是要改动程序就得再连接电脑

网友B:
改程序使用通过工具的,电脑、脱机下载器……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要看你给他“刷”的程序有什么功能,刷的什么功能 就干什么活。如果你的程序有 开关灯 转速控制 蓝牙…… 那你就给他加一个或几个按键呗,按键控制,或者通过用手机通过蓝牙发数据 让他干活, 串口蓝牙淘宝上大把 还包邮,那你就接串口呗。下次想加几个功能,那就点用电脑重刷程序了。

网友D:
不用,除非是你要更改功能,那样就得再连接电脑